請問如何將24C02C改成24C02B能用

楼主(2013-05-10):
小弟不才,實在沒辦法才來請教各位師傅

我24C02C的線路是這樣接:
A0~A3+VSS=>接地
SDA和SLK=>資料端
VCC=>5V
WP=>接地

我原本的電路是24C02C可以讀寫,

但是現在市面上幾乎都是24C02B或者24LC02B

買回來之後連寫都寫不進去,

我後來在網路查到的文章是說VCC和處理速度不同~

但是我實在是不懂她說的意思

所以我想請教各位師傅,

我要怎麼改變電路才有辦法讓24C02B和24LC02B可以取代24C02C呢?

他們這兩顆之間還有什麼地方不一樣嗎?為什麼有些人說可以互用,有些卻又說不行

謝謝各位

网友:
這兩顆我在同一電路同一程式之下可以正常互換使用,感覺不出有甚差別。
從規格書看來,02C速度快很多,02C CLOCK可以到400Khz,02B則是100Khz,
所以想得到的差異應該只是I2C時序問題。

不知您用哪個MCU?用軟體做I2C可以快到讓02B反應不過來?
我用24Mhz 89C4051,02B,02C都是Atmel的,輸出指令沒加上延遲都能正常讀寫。

网友:
剛剛查了Atmel的資料,Atmel的02B/02C在5V工作電壓時,Clock都可到達1000Khz,
接收由MCU產生的I2C時序應該沒問題才對。

楼主:
您好,因為程式方面是我們公司的RD(老闆)寫的,我只知道他是用VB寫的程式,所以詳細我也不清楚>_<!!

因為我們這個治具是QC用的,本來只有一個(7年前的),後來因為今年有需求所以又多做了兩個,結果就發生了這個難搞的事情>_<!!!

我們24C02C的功能主要是把電阻的阻值燒進去,讓治具在做QC的時候可以依阻值去判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因為程式方面是我們公司的RD(老闆)寫的,我只知道他是用VB寫的程式,所以詳細我也不清楚>__ ...

VB寫的,那程式是在PC上跑囉?
02B/02C是由PC來驅動?

老闆設計的就簡單囉,你就將問題丟給他,
他應該能處理才對。

楼主:
唉!!!如果能請老闆處理~就不用上來問了>_<!!!~

程式方面是老闆設計的~

但電路方面是以前的工程師設計的~

現在就卡在不知道是電路還是程式方面的問題

因為如果是程式的問題也感覺怪怪~因為就像你說得~~輸入到5V都能到到1000K來說~那就表是通用嚕~
可是電路上跟原本的電路按本照抄~~應該也沒錯阿~~

感謝"YSC"大大的幫忙,我再去多了解看看好嚕!!謝謝

网友A:
應該是在寫入時的每個PAGE的宽度不同吧
24C02C是每頁的緩衝為16BYTE
24C02B是每頁的緩衝為8BYTE
其他的倒是沒太多差別,02B沒有02C的A0-A2,不過原本02C都接地了也沒差
可能寫入時的寫入BYTE數是錯的,所以如果寫完又作驗證讀取應該是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在寫入時的每個PAGE的宽度不同吧
24C02C是每頁的緩衝為16BYTE
24C02B是每頁的緩衝為8BYTE

哈哈!legion大說的是重點喔,應該是問題所在。

我寫這類介面程式時,儘量不使用Page write,
Byte write各別寫入雖然比較耗時,但相容性比較沒問題。

网友:
就像 93 系列 eeprom 就有分 8 位元或是 16 位元模式,
有的廠牌都支援, 有的就只支援 16 位元模式,
亂換廠牌有時後會不能用

楼主:
感謝各位,這個可能就是問題的所在點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