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2n-e刷bios的問題~~

楼主(2013-05-10):
這張是m2n-e 撕開貼紙是m2n-sli deluxe
到手就明顯發現整合橋有焊過,且有送修華碩紀錄~~
經過清潔後上電開機會跑碼,大概重開2~3次後就不跑碼,壓橋重開沒反應,上 cpu座 及 pci-e 帶燈假負載燈全亮~~只發現復位燈一閃即滅,cpu供電有出來,看來要使三板斧囉~~
1.刷bios~~無效
2.加焊橋~~能正常開機囉(看來原廠也是用加焊......)
但原來的貼紙被焊的爛爛的,撕掉後就發現m2n-sli deluxe
想請教大家,不知此板能否刷 m2n-sli deluxe 的bios正常的使用呢?感謝~~

网友A:
印象中好像不行吧~兩張主板的整合橋好像不一樣的說

网友B:
啥...原廠也用加焊的... 這樣不就撐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好像不行吧~兩張主板的整合橋好像不一樣的說

是喔~~晶片好像都是NF570-SLI-N-A2,回家強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原廠也用加焊的... 這樣不就撐不久...

其實我猜的~~主板上有原廠送修紀錄,到手時整合橋周邊附近都有變色的樣子,最省事就是加焊,我看連重植都沒有,更不要說換晶片囉~~

网友C:
恭喜加焊成功~~
不過..是晶片掛掉就麻煩ㄌ

网友D:
加焊橋~~能正常開機囉(看來原廠也是用加焊......)

本來就是這樣做的~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加焊成功~~
不過..是晶片掛掉就麻煩ㄌ

不怕~~最近在淘寶買了一批nf570的橋,徹底壞了再換橋,最近神功大成,做bga不是難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焊橋~~能正常開機囉(看來原廠也是用加焊......)

本來就是這樣做的~O~

是厚~~反正加焊好能撐一陣子,客戶送修返修都要一段時間,這樣就拖過保咧~~請教可愛大,一般你遇到這種空焊的板會如何處理呢?會直接換橋嗎?還是棄修?

网友E:
要是有燒錄器 就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有燒錄器 就可以試試看

我有啊~~昨晚也有試了,確定可以開機,但開機會出現"Warning ! CPU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re-enter cpu settings in the cmos setup and remember to save before quit! "刷回m2n-e一樣,我猜某個地方會傷到,但略過就可以用,晚上再燒機看看穩不穩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有啊~~昨晚也有試了,確定可以開機,但開機會出現"Warning ! CPU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re-enter cpu ...

這個不是進bios存檔一次後就不會再出現?
用略過的是一定會再出現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有啊~~昨晚也有試了,確定可以開機,但開機會出現"Warning ! CPU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re-enter cpu ...

昨天也遇到相同問題:"Warning ! CPU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re-enter cpu ...
換CPU後,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不是進bios存檔一次後就不會再出現?
用略過的是一定會再出現的啊

ㄝ~~我有2~3張的m2n-e都是這樣耶~~好像跟 io 有點關係~~想說能用就將就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昨天也遇到相同問題:"Warning ! CPU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re-enter cpu ...
換CPU後,搞定了 ...

有換過囉,也是這樣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怕~~最近在淘寶買了一批nf570的橋,徹底壞了再換橋,最近神功大成,做bga不是難事~~ ...

買新的??幾多金呀~~合ㄉ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買新的??幾多金呀~~合ㄉ來嗎

賣方 1顆 全新 人民弊35元 折合台幣約175元,含運1顆應該185元,若修來賣一定划不來,我只是修成就感的,因為我有6~7張都是 nf570及nf550 整合橋晶片無觸發的,當料板實在可惜,我想拿來練bga.....不過說全新的晶片我想也是騙人的,應該也是拆機品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賣方 1顆 全新 人民弊35元 折合台幣約175元,含運1顆應該185元,若修來賣一定划不來,我只是修成就感的,因為 ...

呵呵~~因為沒寄垃圾給你就不錯了
上次也買了一次pwm ic可是好像不太耐用

网友E:
"Warning ! CPU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re-enter cpu ..." 這個訊息是BIOS偵測到CPU或者某些設定與原先不同, 可能導致系統無法開機, 所以希望使用者能夠進入BIOS Setup中重新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因為沒寄垃圾給你就不錯了
上次也買了一次pwm ic可是好像不太耐用

會喔~~我是在鴻順訂的,評價還可以~~反正我用看看囉~~可是厚,這種東西台灣沒有門路買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Warning ! CPU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re-enter cpu ..." 這個訊息是BIOS偵測到CPU或者某些設定與原先 ...

因為原先修好時沒這故障訊號,後來改刷 m2n-sli deluxe 的bios後才出現,回刷m2n-e的bios故障依舊,但其實在bios設定略過,還是能將就用,so~~m2n-e 可以刷 m2n-sli deluxe的bios,但會小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喔~~我是在鴻順訂的,評價還可以~~反正我用看看囉~~可是厚,這種東西台灣沒有門路買的到~~ ...

也是啦沒認識電子採購或業務誰要賣一兩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