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投影機利用RS232控制開關機

楼主(2013-05-10):
請教各位大大,請問我有一台投影機,我想利用關電源之後由RS232送入一組訊號讓投影機跑關機冷卻,開機時則跑開機,這RS232需要那些設備可以完成?
謝謝~~

网友A:
基本上是由RS232的標準通訊模式來操作
也可以由電腦連結COM-PORT作RS232的命令操作
在設好通訊協定後由固定的命令碼就能作單工或雙工的模式
用電腦或自己作個RS232控制都可以
下面兩個檔案DAVE大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由RS232的標準通訊模式來操作
也可以由電腦連結COM-PORT作RS232的命令操作
在設好通訊協定後由固定 ...

感謝legion版大,我先來拜讀一下您分享的資料~~

网友:
參考一下之前工作需要留下來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447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