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溫度計-機房的好幫手

楼主(2013-05-10):
身為 MIS 最重要的就是注意機房溫度, 一般小企業哪可能採用高檔的設備
冷氣能24HR 開就不錯了, 但萬一冷氣無預警的故障了, 又是假日或深夜, 機房溫度一定嚇死人
我就遇到過一次, 連電腦都熱當了, 於是我請工務在屋頂裝了一個小風扇, 但也好不到哪去
後來我在網路上找到一個 USB溫度偵測器, 至少在設定的溫度到了, 可以用 MAIL 通知, 馬上用遠端連進來關機
如果能發簡訊更好啦, 可惜這部份沒有提供, 免強用吧
公司太窮不願意買新冷氣, 只好出此下冊

我就不PO網站了, 純提供一下訊息

网友:
發簡訊的主機,需要GSM SIM卡,我目前使用中的一台約5k,有四路,可選配原廠的"溫度偵測模組"(要再加錢啦~)
另有八路、十六路可往上加價…

网友:
手機都有 GSM MODEM 功能, 特別是 2G 年代的
隨便用個8051, 用一個 DIODE 偵測溫度, RS232 接到手機, 過溫就送 ATDT 指令給電話發 SMS
今天不難了
現在更容易, 有OPEN SOURCE, 參考看看, 成本大概 50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Pby43DyUqQ

网友A:
發簡訊是不是要有sim卡,不就每個月都要一筆固定的月租費開銷?

网友B:
一的機房應該比較少用MAIL的方式作警報,不然有的ON-LINE的UPS也有MAIL功能的
但遇到的機房,MIS也都認為效能不佳,畢竟發出MAIL不見得及時
等到機房內溫度過35度時,就會有人自動掛掉給MIS看了
較簡易的方式是用溫度偵測設定去觸發自己撥號器
連條外線只要在溫升時便開始撥電話落人來了,大部份都可以設個6組電話號碼
大約冷氣停掉3-5分鐘就開始叫了,還比較及時,

网友:
一般我們這種小公司
都是掛了才找人修理
當然要自動備份
不會熱當我們放在開放空間
也就是沒有專門隔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的機房應該比較少用MAIL的方式作警報,不然有的ON-LINE的UPS也有MAIL功能的
但遇到的機房,MIS也都認為效能 ...

這好像是'防盜器"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好像是'防盜器"的功能!!

差不多,只是局部設備的前端改成溫度偵測作輸入點
在實用上也是這個比較實用,現實上因金額不多也有不少機房都是這樣用
因為有的機房位置手機也不通,用email大都是會有不少因素影響,
這個算是便宜又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的機房應該比較少用MAIL的方式作警報,不然有的ON-LINE的UPS也有MAIL功能的
但遇到的機房,MIS也都認為效能 ...

溫控有讀取時間設定, 如果設得太大, 自然會有效率問題
e-mail 發送也有間距設定, 設太大也是會錯失先機
溫度上限也不要設太高, 溫度會上升到一定是出問題了, 沒有必要設到臨界溫度

彰化有一個手有做這類溫度警報器, 可惜價位太高了, 公司不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簡訊是不是要有sim卡,不就每個月都要一筆固定的月租費開銷?

如果要發手機, 這個費用一定跑不掉, 但不知道可以可用line 機器人, 以前有 msn 界面現在停用了
改用 skype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溫控有讀取時間設定, 如果設得太大, 自然會有效率問題
e-mail 發送也有間距設定, 設太大也是會錯失先機

該怎麼說,實際在幾間公司的機房都作過這種東西
以前有個客戶在公司除了MIS的兩個機房外還包含工務課的機房也裝
1個公司就裝了約10組,他們大陸廠就寄了3組給MIS機房用
溫度SENSOR就去買個現成冷氣用控制器來改裝,差不多就和機房冷氣同步
加上撥號輸出,大概都在即時了,而一開始用MAIL方式就全取消不用了
有個MIS的主管還要求SENSOR要放在冷氣出風口,冷氣一停超過1分鐘就要CALL人了

而後來又改成自己作個MCU控制用AM2301作個溫濕度讀取,
加個現成的網路模組,可以自己設定溫度再輸出加個撥號器,
再叫小孩子幫我寫個JAVA作輸出,就變成電話和MIS的PC端都有,
JAVA原始程式也給MIS,他又改成他自家MIS的網頁顯示,
最後就變成,溫度警報時,撥號CALL人,MIS自己連到自己頁面看現實情形,

有時客難一點作個組合,效果比現成的公司還好,就是麻煩了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怎麼說,實際在幾間公司的機房都作過這種東西
以前有個客戶在公司除了MIS的兩個機房外還包含工務課的機 ...

出風口 sensor ? 用小型的微馬達應該就可以做到了吧

如果自己會搞那些自動控制的東東, 就不用太靠別人了
有錢好辦事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風口 sensor ? 用小型的微馬達應該就可以做到了吧

如果自己會搞那些自動控制的東東, 就不用太靠別人了 ...

這個不會用馬達來操作的,把溫度感測器放在可以直接被冷氣出風直吹的地方
冷氣一旦停止運作,溫度會在1分鐘內上升個3度,等於冷氣停止只給他1分鐘等待時間
現在除了這個延用外,連冷氣本身只要一停,還有裝控制端會發警報記錄的
沒辦法,mis就怕冷氣一停會過熱的,但有這類警報至少星期假日mis比較不會提心吊膽的

至於一些控制的小東西,大部份的mis是沒辦法玩的,只能花錢請人來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會用馬達來操作的,把溫度感測器放在可以直接被冷氣出風直吹的地方
冷氣一旦停止運作,溫度會在1分鐘 ...

記得多年前公司線上要做自動化收集,我們為操作人員想了很多功能,結果他們說 這功能他們只要6成另外他們提出2個功能需求,這自動化收集一用就是10年,讓我深深體會 使用者的需求並不是一些天花亂墜的花樣,而是切身的需要,這不需要花大錢!!
   以軟體硬體都弱的我,我會買一個防盜自動撥號機錄音"空調當機了"設定幾組電話號碼,再買一個"400元毛細管調溫開關"把開關的接點接到防盜器的"磁簧開關"上面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記得多年前公司線上要做自動化收集,我們為操作人員想了很多功能,結果他們說 這功能他們只要6成另外他們提 ...

一般為了省錢也差不多用你那個方式就可以了
不過一般自動撥號機大約可放20秒語音及6組撥出電話號碼,
至於溫度感應就有很多方式是現成的,這類結構客戶端的機房也用了十來年了
平均每年會叫個1,2次,用了十幾年了都是沒問題的
只是去年客戶機房換位置,除現有外才有新增網路監看數據及寫java在網頁上而己
因為一有報警時,mis在趕來前要直接先連線看現場端的目前溫度
而因辦公室離機房有20幾米遠,就順便加個大的led在辦公室平時,就直接看機房內的溫濕度情形,
一切還是都以使用者的使用方向為主的

楼主:
說不定您那個東西可以商品化了, 有時感覺很多人自己做了很好的東西, 但都沒有商品化
但費用就很難訂了, 像我要買網路型的, 主管就認為太貴, 機房在3F, 我公司大部份溝通都用 e-mail
所以為了我的膝蓋著想, 只好買便宜的了

你講到 LED, 我公司有一個濕度監測器, 濕度一到, 我們改裝成一個LED旋轉警示燈, 閃閃閃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不定您那個東西可以商品化了, 有時感覺很多人自己做了很好的東西, 但都沒有商品化
但費用就很難訂了, 像 ...

一般商品化有商品化的條件,這種東西只是順手作作的玩具
有時就因和客戶或MIS熟識就變成客製化的東西,
畢竟我們只是作工的工人而已,這個就單純只是順便的東西

像客戶的辦公室離主機房有20幾米,另一個異地機房在隔壁廠3F
和email比起來,撥號和網路就變的比較實用,
收到電話語音警報時,用手機連上去看現在溫濕度值,就能知道即時情形
還能邊跑邊連絡人,看誰能先到現場,尤其是放假時更有用
而led就是外面有在訂製較大型的顯示,大約每個字是15*25cm
里面再自己作個電路作接收及顯示而已
而且外面訂製還有面板印刷有溫濕度字樣,辦公室里離個15米都還看的很清楚
至於還用led轉轉閃閃的,就有點窘,這個連想都沒想過

而現在客戶端的異地備用機房,因工務想改成自動發電系統
希望我能作個在ATS切換時自動啟動備用的分離式冷氣,
還要作電話撥號及用手機由網路能看到現場狀態,
怕的就只是台電來個非通知的跳電,東西就看人玩而已

楼主:
果然是大公司的玩法 @@

网友:
冷氣會故障
所以冷氣不會只有一台
最怕就是停電ups加發電機都有問題
不過大型機房應該24小時都有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怎麼說,實際在幾間公司的機房都作過這種東西
以前有個客戶在公司除了MIS的兩個機房外還包含工務課的機 ...

對了, 請問你有做過兩台冷氣自動切換的硬體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 請問你有做過兩台冷氣自動切換的硬體嗎??

看了一下,這個就移至自動控制作一起討論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