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來聊聊有線電視數位化(含泛MOD服務)

楼主(2013-05-10):
最近開始研究有線電視數位化了,這是個趨勢未來無可避免的.....

MOD我看了中華電信的說明清楚些了,就是平台服務費90(基本費)+頻道組合,
就算你買全套+基本費似乎500有找,同樣得有個數位機上盒透過影音介面連接
電視(不管是CRT還是LCD)...............

數位有線電視就比較複雜了,好像是以現有類比的一百多個頻道數位化後無基礎
,搭配額外的頻道套餐組成而成。與上述一樣得透過數位機上盒透過影音介面連
接電視機...........

這就讓我有個疑惑了,這些數位機上盒充其量主要目的就是透過所謂的智慧卡來
控管用戶能收視哪些頻道,其他附屬功能如數位回看等目前都可以在數位無線機
上盒看到。我們目前於市場上販售的電視機都具有數位訊號接收模組,如果看數
位有線電視、MOD的用戶這模組<功能>就用不太上了,用支援HDMI的液晶顯示
器即可辦到............

就訊號來說FULL HD的電視(1920*1080)最好看HD的訊號囉,可是目前各種收視
方案中只有部分是HD畫質頻道其他還是SD畫質的,實際上差多少不得而知.....

网友:
有线电视数字化是趋势,大陆多数地方已改造得差不多了,我这里去年12月中旬就用上机顶盒,图像质量比以前好很多,以前很多用户不是频率低端不好就是高端不好,费用在可接受范围,以前是人民币每月17元,现在是25元,台数多了十多个,副机费用每月5元,但要购机顶盒,每户可加购两台机顶盒,不想用有线电视的就去用网络电视或卫星天线,关键是没本地台,我是一台电视用有线电视,另一台用网络电视。
听说香港电视已高清化,港人把非高清机都扔了,都换成了高清电视机。

网友:
不管是MOD或是有線數位,其訊號傳送規格跟無線數位完全不相干,也就是新電視內建的數位接收器能接收無線數位頻道(目前SD+HD共20台)。MOD是中華電信的規格,服務區遍及全台灣,所以全台灣MOD機上盒可以採用相同規格,而有線電視各區業者都不同,所採用的格式並沒統一,各業者間的機上盒都無法互換使用,更遑論使用電視內建的數位接收器。

中華電信網頁上MOD價目表那只是牌價,實際上收費低很多,我去年大約這時候辦的,原本已有裝光世代上網,加裝第一台MOD每月只需加100元,第二台加89元,一門號最多只能裝兩台,兩台都能看所有頻道(付費頻道除外),就是所謂的359元家庭豪華套餐。

去年申辦時也是先研究老半天,到底辦哪個方案比較划算,後來打123詢問才發現根本不必傷那麼多腦筋,加100元就可以看家庭豪華套餐了,中華電信怕有線業者反彈,MOD促銷方案都是很低調在進行。

PS:MOD機上盒沒有智慧卡,申請的用戶資料直接設定在機上盒內,用網路線連接在VDSL MODEM上即可使用,由於機上盒內的用戶資訊跟光世代是配對的,所以機上盒拿到別的地方無法使用。
早期MOD機上盒是有智慧卡插槽,那是用來作金融轉帳用的,跟觀看節目授權無關,後來新的機上盒如303、304已將智慧卡插槽取消。

网友A:
MOD歐.那個三年前搬家.申請電話移機.電信局就介紹說升級光纖多好多好.MOD多方便省錢..
安裝之後.省錢是省錢.沒幾台啊..尤其光纖.比之前8M還不穩.用一個月終於受不了.拆了MOD去電信局辦退.

電信局人員跟我說.這樣我要罰違約金幾千不划算.我說沒關係.罰多少我給你.請幫我處理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歐.那個三年前搬家.申請電話移機.電信局就介紹說升級光纖多好多好.MOD多方便省錢..
安裝之後.省錢是省錢 ...

几M光纤不如之前8M?还不能看电视,我最近装中国电信4M宽带,配网络电视机顶盒,但主要用有线电视,网络电视少用。

楼主:
上午才想到~~~MOD要接網路線,家中沒有佈局區網很麻煩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几M光纤不如之前8M?还不能看电视,我最近装中国电信4M宽带,配网络电视机顶盒,但主要用有线电视,网络 ...

愕.抱歉我沒說清楚..三年前高雄地區的電信局正在大力推展10M光纖.我是玩大陸遊戲.台版的[完美世界].
不清楚什麼原因.8M寬頻換了10M光纖之後.偶爾會LAG.您知道線上遊戲.這偶爾.等於致命的.有時候組隊打王.
有時候打城戰.偶爾LAG遲緩.沒事變有事.明明快打贏變死得不明不白.吐血啊.我冤啊.甚至害得整隊滅團.發飆了.
所以光纖就不用了..事情過後一年多.聽朋友說光纖很穩了.不會產生LAG.可我一朝被蛇咬.怕了他了.謝謝再連絡.

至於MOD.是另外一回事.從10幾年前.很習慣用視訊.或買電視卡來用銀幕看電視.或錄節目.都是一個滑鼠搞定.
可用了MOD之後.基本附送的沒幾台也就算了.要看還要去打開電視盒電源.還要去找遙控器來選台.很麻煩啊.
要這麼囉唆.我用電視卡.電視轉接盒還比較省事.甚至去買電視棒.也可以看無數節目.因為我有第四台的線路.
所以MOD看沒多久.我寧願賠錢.也不要種東西了

MOD在我看來.生意人賺錢手法.只適合家裡有網路線.沒第四台(有線路線)使用.但是........
我個人的看法.如果家裡有老人家.接個MOD.反正老人家常常固定一兩台看整天.看到睡著.倒是適合.
若是習慣玩電腦.習慣上網...嗯嗯.我還是不要批評好了.省得被中華電信控告說毀謗就倒楣了.沒意見沒意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午才想到~~~MOD要接網路線,家中沒有佈局區網很麻煩咧....

a471大.線路問題不用傷腦筋.他會幫你拉.之前我在一樓上網.但是MOD要裝在四樓房間.工作人員還是輕易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471大.線路問題不用傷腦筋.他會幫你拉.之前我在一樓上網.但是MOD要裝在四樓房間.工作人員還是輕易完成 ...

走明線很醜的...

最近住家附近的光纜竣工了想說未來或許會裝更快的,於是跟
施工包商請教了些問題,我發現我屋內纜線的管道管徑太小,
如果要搞區網還不好拉線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走明線很醜的...

最近住家附近的光纜竣工了想說未來或許會裝更快的,於是跟

同一個電表的話,可以考慮電力線這東西,我之前買了個二手85M的來玩看看
但我實際使用的結果,其實跨電表也會通,只是訊號比較不好.....這
另一個讓我介懷的問題是,電力線的盒子本身其實也頗有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愕.抱歉我沒說清楚..三年前高雄地區的電信局正在大力推展10M光纖.我是玩大陸遊戲.台版的[完美世界].
不清 ...

玩网络游戏耗流量,用机顶盒看电视也耗流量,虽然提高2M,但同时使用就会影响游戏,我只用4M宽带,但我上网不打游戏不看电影电视剧,只上论坛网页,流量很少,同时用机顶盒看电视没感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愕.抱歉我沒說清楚..三年前高雄地區的電信局正在大力推展10M光纖.我是玩大陸遊戲.台版的[完美世界].
不清 ...
MOD在我看來.生意人賺錢手法.只適合家裡有網路線.沒第四台(有線路線)使用.但是........
我個人的看法.如果家裡有老人家.接個MOD.反正老人家常常固定一兩台看整天.看到睡著.倒是適合.
若是習慣玩電腦.習慣上網...嗯嗯.我還是不要批評好了.省得被中華電信控告說毀謗就倒楣了.沒意見沒意見

大陆有线电视每户三台机顶盒,收视费是300+60+60,超过又按另一户计算,像你有第四台电视就加300收视费。
自从用上有线电视机顶盒后,家中老母要看电视就得叫我开机,老人用不了。
会上网的就少看电视,我上网电视给其他人看,等他们看完了我再关电脑看电视。

网友D:
中華的mod很吃頻寬,數據機不夠穩定
就會lag出現
個人牽20mb網路+mod用了兩年也沒問題
就算同時跑pps.bt.mod.線上遊戲
也沒出現lag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明線很醜的...

最近住家附近的光纜竣工了想說未來或許會裝更快的,於是跟

可以循原有天線管線加穿網路線,6分管穿一條5C天線一條網路線還很寬鬆,兩條5C+1條網路線還ok,電信管線也可以利用。

MOD網路線是直接接在ADSL/VDSL MODEM上,也就是不經過IP分享器,而新規格電視大多有上網功能,這通常必須接在IP分享器之後,以DHCP方式取得IP,所以現在電視櫃必須預留兩個網路插座,一個直接對外一個經過IP分享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華的mod很吃頻寬,數據機不夠穩定
就會lag出現
個人牽20mb網路+mod用了兩年也沒問題

理論上MOD走獨立頻寬不會影響上網速度,但畢竟是使用同一個硬體通道,多少還是會互相影響。

剛裝好兩台時曾無聊測試過,只有兩台MOD都收視HD頻道時才會影響上網速度,兩台都看SD或一台看SD另一台看HD,上網速度都可以跑到最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個電表的話,可以考慮電力線這東西,我之前買了個二手85M的來玩看看
但我實際使用的結果,其實跨電表也 ...

那玩意似乎效能好壞差異頗大...

网友:
使用電力線傳輸網路
方便是方便
但能不用就不用
感覺問題很多

网友:
使用電力線傳輸網路是有一點細節的部份
第一是一定要在同一個電表內,有不少住家都有申請兩個電表以上的
即使差了一層樓,使用不同電表是連不上的,即使有偵測到也連不上
二是市售品有相當多,目前都以200m為主,較高階的是500m
但這都只是算口號而己,實際使用以50M為主,使用500M的傳輸器也不會多過200M有20%效能
因為影響的因素很多,迴路結構,距離都是因素之一,畢竟是附掛在電力線上的載波使用
不過使用這個在看MOD應該是還好,
有客戶家里就裝兩個MOD,分別在1和2F,因電表不同,最後也只能使用兩組傳輸器來解決
而一般住家的弱電箱管子都是以4分管為主,加上有的在建造施工時的泥作不良,或水電沒作好
有的里面即使只有一條4P線也都會死在里面
不過傳輸器本身如果較低階的話,即使申請20M的網路,能跑到10M就不錯了

网友E:
  请问各位台湾的朋友,当地普及的宽带带宽是多少?上行、下行都一样么?我们这里虽说宽带升级,但上行还是被控制在512Kb。因此我想了解一下台湾的情况。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各位台湾的朋友,当地普及的宽带带宽是多少?上行、下行都一样么?我们这里虽说宽带升级,但上行还 ...

看申請的等級而定,每月費用當然也不一樣,
目前台灣中華電信ADSL從2M/64K~8M/640K,FTTB/FTTH從6M/2M~100M/100M,有很多等即可選。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申請的等級而定,每月費用當然也不一樣,
目前台灣中華電信ADSL從2M/64K~8M/640K,FTTB/FTTH從6M/2M~10 ...

哦,谢谢!那么10M/10M的包月价格大概是多少呢?我现在是10M/512K,月租是52元——这是早先的老客户价格,现在新安装的价格大多在100元之上,往往与其它东西绑定,比如说包含电话费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谢谢!那么10M/10M的包月价格大概是多少呢?我现在是10M/512K,月租是52元——这是早先的老客户价格 ...

台灣中華電信一般個人並無10M/10M這個選項,較接近的是20M/5M,包月879元台幣,最高等級100M/100M包月1299元台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各位台湾的朋友,当地普及的宽带带宽是多少?上行、下行都一样么?我们这里虽说宽带升级,但上行还 ...

真的有更換LED燈管的需要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44520-1-1.html

网友E:
谢谢楼上的朋友。这样看来与内地的差不离,关键优势在于上行速度,还有……没有高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上的朋友。这样看来与内地的差不离,关键优势在于上行速度,还有……没有高墙。 ...

中南海高層怕你們上網學壞了,哪天搞個什麼革命的還得了阿......

正由於有高牆,所以對岸網友能接觸到台灣資訊的人數有限,多個
管道接收資訊可以和已知、現存的比較比較消息內容.....

楼主:
所以講來講去啊~~~現在屋子最好多個"資訊管道"用來設置區域網路,不僅
管子要夠粗這樣才能滿足日後網路纜線的需要.......

一個房間可能得有兩處網路面板呢

楼主:
最近才注意到數位CATV必須買類比+數位,
在傳統五百多上加數位頻道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