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32ECAK 畫面雜訊

楼主(2013-05-10):
AD板電源板都沒有明顯故障
這是面板故障嗎?

网友A:
See the TV-Box CVBS CC & components maybe have to find issu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e the TV-Box CVBS CC & components maybe have to find issue !!

電視盒拔掉了
只接一般電腦的訊號線

网友:
M/B的電容器壞了

楼主:
屏線跟主機板金手指都清過了
情況一樣

楼主:
屏線的電壓
01-0v
02-0v
03-0v
04-0v
05-1.29v
06-1.11v
07-0v
08-1.20v
09-1.18v
10-0v
11-1.34v
12-1.04v
13-0v
14-1.17v
15-1.22v
16-0v
17-1.19v
18-1.20v
19-0v
20-0v
21-3.23v
22-0.64v
23-0v
24-0v
25-0v
26-12.09v
27-12.09v
28-12.09v
29-12.09v
30-12.09v

這樣算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線的電壓
01-0v
02-0v

主板故障喔
修邏輯版沒有用啦
答案已有人回答

楼主:
把紅色電容全換過
分別是 100uf 22uf
然後1084腳補焊
一開始上機正常,但沒幾分鐘後又不行
是否可以幫忙看一下 1084電壓是否正常

另外,示波器可以掃出不良的電容嗎?
拆SMD的電腦真是不好拆...

网友B:
3.77 5.02 12.16 是否(很燙)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7 5.02 12.16 是否(很燙)

左邊數過來那兩顆都會燙

中間那顆最會燙手

反而最右邊那顆不會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邊數過來那兩顆都會燙

中間那顆最會燙手

應該還有電容短路
左上穩壓ic 電容換一下喔
ic 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還有電容短路
左上穩壓ic 電容換一下喔
ic 電壓多少

1117L
1.26
2.51
5.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17L
1.26
2.51

先換電容吧
所有電壓 多了一點點
所以穩定的電容就可以看出
電流是否 正常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換電容吧
所有電壓 多了一點點
所以穩定的電容就可以看出

這一區電容全換了
情況一樣
電壓沒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一區電容全換了
情況一樣
電壓沒變

要步要用 逼逼檔 追一下線路
會(燙)的零件 往前追 可疑電容
交連電容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步要用 逼逼檔 追一下線路
會(燙)的零件 往前追 可疑電容
交連電容問題 ...

用嗶嗶檔查
發現說紅色的路線
那一顆電容有數直35
但拔掉電容後
一樣用嗶嗶檔接地量紅色路線,一樣有數值35
這表示???

网友B:
中間穩壓ic上的電容更換新品
友連接(電杆)的那兩個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間穩壓ic上的電容更換新品
友連接(電杆)的那兩個電容

上面的電容都換了
情況都一樣

把晶振補焊後

目前看起來正常

很怪,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結果幾分鐘後,又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電容都換了
情況都一樣

我也沒(步)了
只能慢慢查了
真害 害你浪費那麼多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沒(步)了
只能慢慢查了
真害 害你浪費那麼多時間

wecan大
感謝你指點怎麼多
不然還真的不知道要怎麼下手
非常的感謝,謝謝你。
星期一來問大同
看一片要多少

楼主:
這顆還不是普通的燙 80度以上應該有了
看樣子應該主機板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顆還不是普通的燙 80度以上應該有了
看樣子應該主機板掛了

您能不能將這個板號 告訴我
我找看看
這塊原廠超過3000元
所以 我找看看

网友C:
大同這款32吋.
只要是穩壓ic發燙
大概100% scaler ic掛了(MST96889L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同這款32吋.
只要是穩壓ic發燙
大概100% scaler ic掛了(MST96889LD)

從這顆晶片的SMD濾波電容打對地組看不看的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能不能將這個板號 告訴我
我找看看
這塊原廠超過3000元

wecan大
這塊料號是
PWB1129 R030
V32ECAK-D01 00 731

就只有這樣而已

网友D:
既然AD主IC掛了
換公板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AD主IC掛了
換公板比較快

沒換過電視的公板
然後外蓋是鐵的
要改公板要花很大的心力

所以找不到料件應該就退修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換過電視的公板
然後外蓋是鐵的
要改公板要花很大的心力

您的方位是
有請人 問板子 了
改板 可以用 v59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方位是
有請人 問板子 了
改板 可以用 v59就可以了

沒有
是傾向把原本修好或是換同類似的板子

所不打算換公板
如果是塑膠外殼會考慮
看到鐵殼就直接放棄改公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有
是傾向把原本修好或是換同類似的板子

問問看 這位大大 lsammy 有沒有主機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換過電視的公板
然後外蓋是鐵的
要改公板要花很大的心力

找不到再說.

要幾片????
我手上因該有10幾片.這有2款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再說.

要幾片????

小張大大
有賣這塊原廠的主機板嗎?
可以給我短訊給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張大大
有賣這塊原廠的主機板嗎?
可以給我短訊給嗎?

打電話 比較快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問問看 這位大大 lsammy 有沒有主機板

WECAN大大太厲害了.竟然知道我有.剛剛找真的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WECAN大大太厲害了.竟然知道我有.剛剛找真的有...

能不能 請幫個忙
聯絡一下(樓主) 完修 這台機器
謝謝您 感恩喔

回答您問題 我有偷偷看喔 所以記住了
永遠記住(師父說的這句話)
功夫好找不到零件= 沒有功夫 就是沒有修好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 請幫個忙
聯絡一下(樓主) 完修 這台機器
謝謝您 感恩喔

就是版主告訴我的說是您指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是版主告訴我的說是您指引的

是(樓主)不是(版主)
樓主急著要完修 幫忙找一下
(不知有沒有造成 您的困擾喔)
我只會記憶(零件) 讓大家快速 找到需要的零件
因為 我只會(換板) 所以找零件要快喔

网友:
我原本的職務有一台紅外線熱像儀

本來想來測試一下用紅外線拍攝機板.或許可以針對高溫的零件輔助抓故障!

但不巧的是被調職務.現在改負責通訊沒熱像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樓主)不是(版主)
樓主急著要完修 幫忙找一下
(不知有沒有造成 您的困擾喔)

WECAN大愛說笑了.您是上港有名聲下港有出名的.我住太遠了不然登門求指點技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WECAN大愛說笑了.您是上港有名聲下港有出名的.我住太遠了不然登門求指點技術了. ...

有一天會到您家
請 我喝杯(熱茶喔)(我喜歡茶米茶)
說技術 我沒有 換板 我內行喔

楼主:
收到主機板了
不過情況一樣
主機板晶片一樣非常的燙
打算棄修了
謝謝各位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不好意思讓你們失望了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到主機板了
不過情況一樣
主機板晶片一樣非常的燙

不接(屏縣)也會 溫度過高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屏縣)也會 溫度過高嗎

不接燈管會一直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屏縣)也會 溫度過高嗎

抱歉
都一樣

我是直接接訊號線

更正

閃大約一分鐘後就不閃了

楼主:
整一下好了

不接屏線

接原本的的一開始燈管會閃,但是閃大約一分鐘就正常有亮不閃

接來的那塊主機板,燈管會持續一直閃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一下好了

不接屏線

那後來的主板可能是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
都一樣

會不會 電源是不穩定 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 電源是不穩定 故障

我也是怎麼想...

那我把電容全換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怎麼想...

那我把電容全換看看

因為確定(主板)故障
更換主板 就確定(完修)
所以(懷疑)電源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確定(主板)故障
更換主板 就確定(完修)
所以(懷疑)電源故障

電容全換了
情況一樣

電壓看起來都 5v 12v 24v都有
也沒說很低或很高,都在允許範圍內

有時候畫面會突然霧去

我真的放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容全換了
情況一樣

真的修到這樣 也是盡力了
個人覺得
您修的是第2手
所以難修
抱歉沒能幫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修到這樣 也是盡力了
個人覺得
您修的是第2手

wecan大您客氣了

至少有學到經驗

非常感謝你,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wecan大您客氣了

至少有學到經驗

這台 從一開始 你就錯了  這台 是面板 掛了 跟 主板一點關 系 也沒有  你應該先用公板點看看 區分哪裡的問題
才去叫料 不是人云亦云 別人的意見只能當參考而已  我修過跟你一模一樣的機器  原本都是好的 只是有點色偏
拆下屏線清一青 就變成你現在的 故障畫面 另一台更好笑  熱機2小時一切都正常 想說買個遙控旗回來試試
不試還好 一試就變成跟你故障畫面一樣  大同早期用這華映的面板  大都壞面板 連 想換邏輯板 都不用考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台 從一開始 你就錯了  這台 是面板 掛了 跟 主板一點關 系 也沒有  你應該先用公板點看看 區分哪裡的 ...

感謝playart大,指教跟指導
我也很感謝前面回覆的前輩
才能讓我學到不少
謝謝你們,謝謝。

网友B:
事後孔明
用嘴修理
我也會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事後孔明
用嘴修理
我也會喔

大哥 你在苗栗 修理你的 我在高雄修理我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我是不是用嘴修理  你可以去外面探聽一下
我家的東西有多少 修理的件數 case 跟數量 你自己 來看過 應該心理有數 你來高雄 我也好心招待你 請你吃飯 喝酒
我只是回開板大的話  如果你覺得 有犯到你 檔了你的 財路 明講就好了
下次我會注意 只要你 wecan 有回的帖 我就不回了 這樣行了吧
妨礙到你賺錢 不好意思

楼主:
wecan大跟playart大
不要吵來吵去啦
這樣我會很對不起兩位
我想就這樣....就讓他落幕好嗎
拜託拜託
真的很感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