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807這個小黑豆是什麼零件?有什麼可代替

楼主(2013-05-10):
原本是汽車防盜器的零件因為故障拔下來測量結果弄丟了
不知有那位大大知道這是什麼零件有什麼可以代替的
因為我有到台北西寧電子街找過都找不到

网友:
小黑豆?是to-92封裝的嗎?

网友:
可能是電壓偵測IC,SEIKO早期有S807系列,依電壓偵測值與輸出型態不同,在S807之後還有號碼,如S80745ALR,通常S807印一行,接下來的印一行。
後來S807系列停產,新型號改為S808系列。

以上僅供參考,未見實品只能臆測。

楼主:
這個s807它的外型就是TO-92封裝的
就像YSC 大所說的它有印兩行字  但是第二行的字我沒記下來 怎麼辦才好還有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s807它的外型就是TO-92封裝的
就像YSC 大所說的它有印兩行字  但是第二行的字我沒記下來 怎麼辦 ...

這很難猜測,S807系列偵測電壓與輸出型態的組合大約上百種,
除非將電路畫出來判斷,否則很難憑空想像。

這類IC通常是用來偵測電源電壓,當電壓降低到某程度時去RESET MCU或作為記憶晶片電壓切換與資料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