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自製水位警報器

楼主(2013-05-10):
因為小弟家後面是農田,時常有葉子飄過來堵住頂樓的排水孔,如果一不注意,水就會排不及而淹到樓下,所以想說利用手頭現有的零件做個雙電源的水位警報器,避免颱風時停電就罷工,圖是畫好了,但是實際測試時或許是水的阻抗太大,造成蜂鳴器不導通,不知大大們能否幫小弟看一下那邊有錯,需要修改的,謝謝。

雙電源水位警報器

雙電源水位警報器

网友A:
浮球開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球開關如何?

回大大,浮球開關太大了,因為我們頂樓的門坎高也才五公分不到,所以只要水積滿了,就往裡面流啦。

网友:
浮球開關可以自己制做~
水管 +乒乓球 就可以了~

网友:
水位感知電路
参考看看

网友B:
Relay的接點怪怪的,是畫錯還是接錯?

探測棒是什麼設備,只是兩根銅線嗎?還是濕度偵測。有試過直接電池->探測棒->蜂鳴器,這樣會叫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浮球開關太大了,因為我們頂樓的門坎高也才五公分不到,所以只要水積滿了,就往裡面流啦。 ...

浮球開關只是一個概念,只要利用槓桿原理,就算只要累積1公分,也能反映的。

网友C:
這是我做的水位開關''接點接至室內對講機.水位高低可由後面兩顆螺絲調整,接點導通對講機蜂鳴器響.因為之前家裡淹水.

网友D:
不要這樣複雜
就買個開飲機用的水位檢知器
固定一下就好了
又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lay的接點怪怪的,是畫錯還是接錯?

探測棒是什麼設備,只是兩根銅線嗎?還是濕度偵測。有試過直接電池- ...

回大大,relay還真的畫錯了,是要接到NC點才是,探測棒只要能導電的兩根金屬都可,直接電池→探測棒→蜂鳴器是會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我做的水位開關''接點接至室內對講機.水位高低可由後面兩顆螺絲調整,接點導通對講機蜂鳴器響.因為之前 ...

哇~~~好可怕的大型水位開關!!!
佩服!!!

网友E:
用微動開關.......槓桿末端黏塊保麗龍,乾燥時保麗龍沒有浮力接點開路,
當地面積水時保麗龍產生浮力使接點導通,蜂鳴器大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relay還真的畫錯了,是要接到NC點才是,探測棒只要能導電的兩根金屬都可,直接電池→探測棒→蜂 ...

前面各位大大的意見都很值得考慮,

Relay的腳位看來很怪,參考看看你要的電路是不是這樣?

网友:
ch0335 板大
你可以由各大大的回文中,找到適切的檢知問題(另需 注意檢知探測棒,有氧化接觸問題),即使,解決水位警報問題;但是,家中若是無人,警報器是無法幫你喔,因此,你還需思考應變排除問題發生時的解決方法。
依環境另外增加排水方法(原落水頭增加保護防止阻塞、臨界點增加排水孔、增加沉水馬達.......等等),參考之。

网友:
  可以參閱 該篇 附檔末單元.

网友:
如果要長久使用,建議還是使用磁簧開關(玻璃管式),用磁鐵啟動,可以做到防水防腐蝕,很耐用...

网友A:
科技始終來自人性,創意都是來自需要。
我說個故事,是真人實事,主人翁是我的弟弟,多年前他在某製作保麗龍公司上班,
保麗龍需要高壓蒸氣,所以有水,保麗龍粒子超輕,會飛來飛去,掉水裡流到水管中,
堵住,然後淹水,製造部門又在樓上,曾經為了水管堵住,大淹水,公司花大經費與時間
,打牆壁通水管,用網子檔也檔不住保麗龍粒子作怪,導致公司要專派一個人去注意清理
,還是同樣常常要停工整理,後來我老弟向公司提出一個方案,幾乎免花錢,從此問題不再
是問題。
很簡單,找一張細目網仔,用個大碗把它壓成半球狀,公司本身是做保麗龍,隨便找一片保麗龍
,中間挖個洞扣在鐵網上,鐵網中間穿過一根小鐵棍,固定在下水孔中間,就醬,.............
想到了嗎?保麗龍粒子被鐵網捕捉,堵到積水時,則保麗龍墊片會浮起,讓水通過,只要休息時
稍微整理一下捕捉的粒子,從此不再發生問題。
你樓上的情況,同樣不用花錢,也不要注意它,只要動腦筋就解決了。

网友:
探測棒之後加上 CD4584 做放大就可以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全都很值得參考,近日小弟會找時間來做一個最適合家裡使用的警報器^_^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微動開關.......槓桿末端黏塊保麗龍,乾燥時保麗龍沒有浮力接點開路,
當地面積水時保麗龍產生浮力使接點 ...

回大大,但是如果風大時保麗龍被吹的亂飛,那警報器不是也就亂叫了嗎?

网友:
看似簡單的問題, 卻隱含了無限的技術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大大,但是如果風大時保麗龍被吹的亂飛,那警報器不是也就亂叫了嗎? ...

那微動開關你要固定阿~~~沒水時保麗龍與地面接觸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微動開關你要固定阿~~~沒水時保麗龍與地面接觸

這主意不錯,不過要注意保麗龍的大小,其浮力得要推得動微動開關n_043|

网友:
大家給的建議都是朝有控制電路的東西,我建議的是免任何電路,而且是"自排"的設計,
你裝警報器,三更半夜給你響起,是你還是老婆起床處理?
萬一人不在家,響徹雲霄都沒有用,還是考慮"自排"的吧!

网友F:
保麗龍 啟動微動開關好聰明的思考邏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保麗龍 啟動微動開關好聰明的思考邏輯

增設較寬排水口,至少不會淹進屋內

网友F:
Alonger大大 你講的機構還是有看沒有懂 可以畫一下是意圖嗎n_148|

网友:
引用 网友F:
Alonger大大 你講的機構還是有看沒有懂 可以畫一下是意圖嗎

陽台下水孔雜物攔阻網,一般有兩種,平面菊花形,立體花籃型,不管哪型,平時樹葉、青苔、泥巴常常聚集,當下雨時把水都堵住,水就從頂樓往下淹,裝警報器是用來生氣的,半夜或人不在家,該淹水照淹。
我說的方法是去十元商店買流理台用的白鐵細網,或者去五金行買細目鐵絲網,平面的就蓋上面,立體的就加工一下,讓它能蓋上面,然後找一片保麗龍,中間挖個洞套上去,或剪成兩片固定兩邊,這樣下雨時萬一還沒注意清潔雜物,開始積水保麗龍會帶著鐵絲網浮起來,水從下方過去,沒水就恢復原處。

网友:
有沒有圖阿  沒圖沒真相n_152|

网友:
不用圖,你只要找一張鐵絲網和一片保麗龍比一下就知道。
看螢幕比不出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科技始終來自人性,創意都是來自需要。
我說個故事,是真人實事,主人翁是我的弟弟,多年前他在某製作保麗 ...

原理是不錯!可是小弟不明白!!既然細目網可以擋住~那裡面做的保麗龍浮片用意在哪??
反正粒子本來就進不去,這樣不是多此一舉??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原理是不錯!可是小弟不明白!!既然細目網可以擋住~那裡面做的保麗龍浮片用意在哪??
反正粒子本來就進不去 ...

細目網子是攔住髒東西,攔住以後呢就是堵死,開始淹水,別小看保麗龍浮力,這時保麗龍會把鐵絲網抬起來,水會從底下流過去,等水沒了它又是蓋起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細目網子是攔住髒東西,攔住以後呢就是堵死,開始淹水,別小看保麗龍浮力,這時保麗龍會把鐵絲網抬起來, ...

唉唷!Alonger 我懂了!我以為是把保麗龍放在半圓鐵網裡面,做活動的(保麗龍)!原來是跟著鐵網上下
謝謝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G:
唉唷!Alonger 我懂了!我以為是把保麗龍放在半圓鐵網裡面,做活動的(保麗龍)!原來是跟著鐵網上下
謝謝指導 ...

是鐵網隨保麗龍上下,鐵網自己是浮不起來的。

网友(2013-06-25):
品質是設計出來的!!
品質是製造出來的!!
品質不是檢驗出來的!!
問題發生再多個警報還是要去處理,問題才能解決!! 居家中要裝的警報很多,誤動作的也不少!! 定期去處理必要的,好好設計排水&過濾可以減少處理的次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這樣複雜
就買個開飲機用的水位檢知器
固定一下就好了

我的馬桶常常會誤動作造成補水不止,我也是用飲水機的水位檢知器(浮筒)來警報,自從好好調整沖水的把手連動鏈條之後,就沒有ALARM過了!! 5公分水位應該足夠,穩定性也OK!!

网友:
沒屋頂的那有 液位開關
還有很多選擇.

网友:
我家後面雖然沒有農田,前面也只有大樓,不過三不五時有鞭炮支架及小紙屑,假如三更半夜警報聲響起,那麼一定會有警察來關切(昰別人報警),所以我的做法如下:

改善前:

改善後:

這樣就可以避免積水的風險,但是下大雨的時候還是要去關心一下喔,提供參考.

网友:
我都說了用警報器,三更半夜要嚇人嗎,沒人在家教死也沒人理,38#的朋友貼的照片
,上面就是我說的菊花型,下面就是花籃型,花籃比菊花好一些,長時間沒注意還是照
堵,還是加上鐵絲網和保麗龍較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