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联想LXH-GJ17L3 17吋液晶显示器高压背光板维修

楼主(2013-05-11):
  这几天把联想LXH-GJ17L3 17吋液晶显示器的高压背光板差不多搞定了。
  昨天下午网购的配件(9个2SC5706D[NPN Silicon General Purpose Transistor]、两个高压变压器、一根东芝M326的屏线)到了。将损坏的两个2SC5706装上,高压板就能正常工作了。只是一端灯管侧串联的电容(C215,22pF)被上家换成了10倍容量(220pF)的电容,因此使灯管电流过大,有时会导致高压变压器初级电流超限(大于1.7A)。这时只连接与22pF电容串联的灯管,220pF电容串接的灯管不安装,且另一侧两灯管都接,即只连接3根灯管时,整机工作稳定,只是单根侧灯管很亮;相反,只接与220pF电容串接的灯管时所发生的情况与接四根灯管时一样,启动时有时电流会超限。这可能是限流电容过大,容抗小的缘故,亦或是电容C215、C216、C217、C218的容值影响到初级的谐振结构。
  总之,要使整机工作正常,必须将C215由220pF改回22pF。
  在维修后的试机,关键点是用维修电源监测控制好整机电流,避免还有故障时的过流事件发生。
  该机采用的是二次变换技术(buck-royer结构),第一次是通过PWM控制芯片TL1451控制开关MosFET对12V供电进行降压(开关频率大约在220KHz左右),降压后的有效值在7.3V左右;第二次是升压,通过Q209~212(2SC5706,50V/5A)、C213~214(0.22uF/160V)、L201~202(150uH)、PT201~202组成的推挽式逆变电路升压到灯管所需电压。该电路的频率与C213(C214)、PT201(PT202)初级电感量有关,频率f=1/(2π√4LC)(其中L为PT201 or PT202初级电感量,C为C213 or C214容量)。

  因此,在测试某一侧升压电路是否正常,只要在升压电路电源端(Q203、Q204 S极,即pin5、6、7、8)直接接上电源即可使电路进入工作状态。不过要注意,一开始尽量使输入的电压低些,先作一些尝试,维修电源预先作限流措施。逐步提高输入电源,但不能超出7.3V,否则电流过大。两根灯管能正常工作时,输入的电流约在1A左右。
  这个机器背光组件的整体电流为1.3~1.7A;LCD驱动电流在500~600mA,故整机正常工作电流在2.3A左右。另,由于开机的瞬时电流比较大(大约3A左右),因此装机后开机切不可限流过小,因为这样会导致电流保护后,整机电流降不下来。
  开机过程的电流变化:160mA(5')→512mA(1')→3A(0.x')→2.3A(1'25")→29mA(待机)。
  测试情况如下图:

  再上几个关键点的波波图:

①TL1451 №10(2OUT)

②Q203 S极(D201 K极)

③Q209 C极

④CON201 浮空

悬空(四灯同亮,1.26A)12.PNG

悬空(四灯同亮,1.26A)1.PNG

网友A:
請教fix2010大

你有沒有碰過在這電路中主控晶片TL1451,9針VCC控制開關的
數位電晶體故障的情況過?
就是那兩顆DTC144WKA/DTA144WK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fix2010大

你有沒有碰過在這電路中主控晶片TL1451,9針VCC控制開關的

  这个倒没有,因为我平时修的少。可是我在网上看到有朋友遇到过。
  这种三极管是带预偏置电路的,在B极及B-E极间都接有几十千欧姆的电阻,因此用万用表按普通三极管进行常规测量的话,会以为是坏的。这应当引起注意的。
  如我修的这款电路,从电路逻辑上分析,该类三极管损坏的话,要么不能点灯(断路),要么一开机就是白屏(短路)。

楼主:
如果哪位朋友对Royer电路有兴趣,可以下载我下边提供的资料学习一下。这个资料对该类电路有个简单明了的介绍。

351.61 KB, 下載次數: 9

Royer电路参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