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關電視機裡的元件

楼主(2013-05-11):
前幾天房間的電視故障了,完全無法開機,想說拆開來修看看,目前已查到有兩顆電晶體已短路了,
但還有兩個元件不知這是什東西,有勞請知道這元件的先進們告知,
圖片上面那一顆看起來像是二極體,(型號:ZO 150 6N)但我用二極體檔去量兩邊都不通,會不會是DIAC?
   下面那一顆看起來像電晶體(型號:N25 H),但它只有兩隻腳,以歐姆檔去量結果是0歐姆,懷疑是否燒壞了

N25 H在PCB上的位置

ZO 150 6N在PCB上的位置

不知是否有此電視的線路圖可提供檢修?

電視型號:SONY KV-20S20

网友:
就我所知
長的像電晶體的N25 H,以歐姆檔量測是0歐姆是正常的,因為它是保險絲的功能
另一個...應該是二極體,不是DIAC
如有不正確,還請高手指正

网友:
樓上大大說的沒錯,N25H應該是類似保險絲的功能,另一個為二極體,電視絕少用到DIAC

网友:
TDA2009這顆IC應該是聲音放大或是垂直線圈放大用
CRT電視無法開機,通常有分為兩種
一種是主電源變壓器就無動作了
一種是主電源啟動後進入保護狀態
一種是主電源啟動後,二次電源無動作

請先確認AC電源進入電路之後的大電容是否有150V以上之電壓

网友A:
資料超過5MB,請PM私訊給我。

网友:
150 ---> EZ0150
http://www.alldatasheet.net/data ... /SANKEN/EZ0150.html

N25 --->   ICP-N25

楼主:
這裡的網友好熱心喔,非常謝謝大家的傾囊相授,那兩顆元件正如"duncan"所提供的
datasheet一模一樣。

今買了兩顆電晶體裝上去,送電開起過約3秒,一顆電阻爆掉,猜想更換的電晶體其hfe過大,
還是另有其它故障元件尚未查到造成的。

原來那顆電晶體編號為:2SC5271但我找不到,我以2SC4834這一顆來代替,不知有誰知道哪裡
可買到2SC5271這一顆電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資料超過5MB,請PM私訊給我。

謝謝GENDA我有傳私訊給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GENDA我有傳私訊給你。

剛寄出去了,希望有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