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OSHIBA 東芝 37HL86G 37吋液晶電視 (T-CON V37A) 顏色異常 維修

楼主(2013-05-11):
故障畫面1
故障畫面2
故障畫面3
內部構造
T-CON
T-CON 型號
故障零件AS15
拆下故障零件並清潔機板
更換全新AS15
完修照片1
完修照片2
完修照片3

网友:
恭喜~不過為什麼知道它壞了

网友:
ad板  AS15  通病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因為螢幕出現油畫狀態,代表T-CON的家碼電壓異常導致...

网友:
不軟不硬...恭喜完修。

网友:
又是AS15晶片

网友:
恭喜ledtv大完修

网友:
一般花屏白屏油画多与他有关

网友(2013-06-12):
請問你畫面一開機就是這樣嗎?手邊有一台朋友說看電視看到一半會異常,可是我在測試畫面都正常.也一直想到是T-CON的"家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