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如果要買YIHUA 898A+ 是否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楼主(2013-05-12):
大家好
在下有一事想請教各位
因手上的烙鐵感覺不敷使用
同時也想學學熱風槍的使用
爬文後發現這台YiHUA 898A+還蠻超值的
近期打算購入一台來做維修用

不過google後發現這台不知道是不是品質不一,
也在看到一些維修的範例,有烙鐵蓋子轉不緊得
或是接觸不良的,不過篇數並不多
同時發現站上也蠻多人使用這台設備

因此想請教各位大大
如果說要購入這台設備
有沒有哪邊需要注意的呢?

此外在下也在拍賣中發現
有些商家販售的版本特別提到
烙鐵使用942使用的6640變壓器
(烙鐵是使用日本的發熱芯)
這跟原本的 有什麼差異嗎?
除了加熱速度外,是否也跟壽命有關呢?

不好意思
謝謝各位的回答

网友:
我就是使用者,當初也是評估了很久!! 價格有差異 比如說 日本加熱芯 大陸加熱芯 的區別,烙鐵放回去會自動降溫...功能,烙鐵頭加購 50元/支 ,我的毛病是 烙鐵手柄內的感測線經常接觸不良(新買的捨不得拆,於是有一段時間用的超不爽),熱風槍也發生類似問題(熱風槍不常用,問題未解決) 烙鐵頭品質不良,三支都斷光了,材料行買一支90元,倒是壽命高了許多!! 網路賣家(在台中)服務很青菜,最後索性不找他了!!
  後來自己做了一支恆溫絡鐵,高雄買的烙鐵頭手炳180元/支的 (X高936)服務還不錯,才知道原來手炳有很多家,有感溫電阻型 與 感溫電偶型 加熱線內阻也有分喔!! 烙鐵手炳不能隨便換,但是烙鐵頭可以互換,假如你要買 898A+ 建議 電熱芯(或是整組手炳)和刀型烙鐵頭可以多買一套,當然價格要低於 180元才划算,網路上 價差很大!! 服務保固就看看好了,買來半年內應該不太會出問題...

网友A:
如果沒用過溫控烙鐵,我會建議不要買這台,
相近的價格,可以選大家推薦的安泰信 AT8586 ATTEN,
烏骨雞學姐有在賣這台烙鐵,
有其它人的推薦應該有一定的品質,
我自己本身也有一台YiHUA 898A+,
可以再選一次的話,不會選YiHUA 898A+,
我會選擇溫控烙鐵跟熱風槍分開的,
使用時雖然會多佔用一個插座,
不過使用時靈活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用過溫控烙鐵,我會建議不要買這台,
相近的價格,可以選大家推薦的安泰信 AT8586 ATTEN,
烏骨雞學 ...

謝謝z大的推薦
在查過AT8586產品後
才發現898a+似乎是貼牌的(在下不確定
但是搜尋廠牌倒是沒看到相關網頁)
安泰信還有公司存在
還有大家的推薦
相信品質應該不錯

如果要找 烏骨雞學姐 購買是直接pm她就可以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