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90F 使用問題

楼主(2013-05-12):
收到 RT890F 後, 在 XP 系統安裝英文版驅動/安裝程式,
執行後有出現序號, 嘗試讀取從 VGA port 讀取 LCD MCU 等資訊但是會當住,
再試用燒錄 24C256/64 看看, 發現第2/3個指令後就會當住,
如 第1個 read 後 看完 buffer 後, erase 失效(系統當住), 拔除 USB 連接線後才可以跳開.
但如果一開機選完型號後, 可以 erase, open 一個檔案或是亂數填 buffer 後,
變成 write 當住, 請教有人有這問題嗎?謝謝.

网友A:
我的 RT890F 是沒有這種情形
我是用二台電腦,一台是正在使用的XP系統,安裝英文版(主要是怕太多軟體相沖及穩定性)
第二台安裝 XP 簡體版,當然 RT890F 也就裝簡體版
依照 iFix 愛修網的資料,通常發生當機的情形
都會要求重新安裝作業系統或是另用一台電腦作比對   (USB要2.0含以上的PC)
再來就是要用所附的USB線
解壓縮的軟體位置不要更改  C:\RT809F
再試試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RT890F 是沒有這種情形
我是用二台電腦,一台是正在使用的XP系統,安裝英文版(主要是怕太多軟體相沖及 ...

謝謝回覆, 重裝系統看看.

楼主:
重灌英文版 XP 與 英文版燒錄程式, 目前 處理 24 系列 EEPROM 可以正常運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灌英文版 XP 與 英文版燒錄程式, 目前 處理 24 系列 EEPROM 可以正常運作.

老會員這點值得大家學習,不管再久,解決了還是會記得上來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