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EPSON印表機CX-7300顯示E 閃爍

楼主(2013-05-12):
請問EPSON印表機CX-7300顯示E 閃爍
是否是紙張感應器故障、
還有其他另件問題。
有辦法自行維修嗎?
目前已被我細部分解。
特來請教個各位前輩。

是否有遇到相同現象。

网友:
應該是 計數器的問題 歸零就好了~
怎麼拆機了~

楼主:
請問要如何歸零

楼主:
已執行廢墨歸零OK
但是目前已變成是
(電源燈、缺紙 )閃爍

网友:
你用那一版的SSC 歸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