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DIN螢幕很暗...

楼主(2013-05-12):
上星期開始ASUS X5DIN 開始螢幕都沒東西,想說是NB掛點了,但...開機放這喇叭盡量有聲音(進WIN 7的音樂),外接螢幕盡然有東西...在細看NB畫面有約約看的到桌面,利用母親節把NB拆了,請大大幫我看一下是否檢查有誤..目前是判斷螢幕燈管壞掉(有辦法只換燈管嗎?)...這台好像沒有高壓板的板子...
已經被分屍的Asus X5DIN
面版型號 CLAA156WA11A
CLAA156WA11A (40腳位)
下載到的腳位圖 38、39、40都有量到22V~23V左右
三用電表檔位 交流220

网友:
這台是LED的面板~
所以不是燈管壞掉喔

你要看看PIN 36有沒有電壓!

网友:
pin35 pin36 pin38~40的電壓正常嗎?
主機板有無進水

楼主:
回報2位大大~
量pin35 pin36 約3.2V左右
量pin38 ~ pin40 約22V左右
確定都有電壓是否就能很確定是面版壞掉 (使用三用電表交流電電壓200測量)
*這台是LED的面板~所以不是燈管壞掉喔 <--學到一個新的觀念 謝謝大大 ^^

网友:
你~~用錯檔位了吧
全都是直流為啥你會用交流檔去測呢!!!!!

网友A:
你照片該拍的都沒拍出來!!!
第三張是LVDS連接線OK~
板子左邊或右邊應該還有一組比較細的排線
那就是LED模組的線
那組接頭附近也就是LED電壓電路(以前的高壓版)
你有量到LED EN、電源,那就追一下看他到哪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照片該拍的都沒拍出來!!!
第三張是LVDS連接線OK~
板子左邊或右邊應該還有一組比較細的排線

謝謝大大~剛回家馬上用直流20去量
量pin35 pin36 約1.98V左右
量pin38 ~ pin40 約8.9V左右
板子左邊或右邊應該還有一組比較細的排線 <---這我也有找到了~但感覺好是跟LED後面的版子做在一起~沒找到另外獨立的版子
*今日測量感覺pin35 pin36 只有1.98V是否啟動不了面版....請問大大該如何查下去...謝謝

网友B:
先問一下你是插著面板量的嗎?
試試把面板拆掉量電壓
pin35 pin36 約3.3V左右會全亮
pin38 ~ pin40 約19V左右
才算正常

先查主機板pin38 ~ pin40電壓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問一下你是插著面板量的嗎?
試試把面板拆掉量電壓
pin35 pin36 約3.3V左右會全亮

先問一下你是插著面板量的嗎?<---是的量面版那邊~眼睛快花了
好~明日一早早點起來用大大的方式測量一次看看~再做回報

楼主:
早上測量的結果~主機端腳位跟螢幕端不一樣...只好在次測量螢幕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上測量的結果~主機端腳位跟螢幕端不一樣...只好在次測量螢幕短

你自己有列出pin out!

led en,是3.3V  (pin 36)
LED POWER是7.5-21ㄟ  (pin 38 ~ 40)

電壓看起來正常(列入儀表誤差的話)

那你就追一下(pin 38~40)的線路跑道哪一個區塊
其中一定會有一棵保險絲
確定一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有列出pin out!

led en,是3.3V  (pin 36)

保險絲應該在面版後面那電路版上~也不是傳統常見的那類吧(小小玻璃)\
下班晚上回去繼續往下查~

网友B:
請參考附件45頁
有問題再提出討論

1.19 MB, 下載次數: 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有列出pin out!

led en,是3.3V  (pin 36)

大大你好....已經把走的路線劃上..~是否能告知一下那一個是保險絲嗎??
左邊第一個貼片電容(不知道是幾v uf)
左邊第二個上面寫5D...不知道是電容、電感、保險絲、電阻那一種..
左邊第參個上面寫O...不知道是電容、電感、保險絲、電阻那一種..
Ps:已經買了新的面版接上是會亮的....是已經能用,但稿如此多天還是希望能找出原因還請大大多幫忙(失敗為成功之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參考附件45頁
有問題再提出討論

謝謝大大提供這麼好的PDF檔~昨日量下去機身部分電壓都正確...就大膽的去買了新面版~一換上去就亮了~
但都稿了如此久還是希望能找出問題點~上放有回一位大大照它的方式追下去~希望能找出問題
再次謝謝提供這麼好的資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已經把走的路線劃上..~是否能告知一下那一個是保險絲嗎??
左邊第一個貼片電容(不知道是幾v u ...

怎不直接(邊追邊量電壓呢?)

送電進去,從接頭開始往右量!
哪裡之後電壓不見了
答案不就出來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不直接(邊追邊量電壓呢?)

送電進去,從接頭開始往右量!

遵照大大方式查下去~真有一排電容沒電壓.......所以直接下手換掉嗎??走到這邊目前是沒看到有通過任何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遵照大大方式查下去~真有一排電容沒電壓.......所以直接下手換掉嗎??走到這邊目前是沒看到有通過任何ic

我猜猜看~~(希望不是你量的方法有錯)
你該不會電錶紅筆、黑筆,分別就直接量(電容的兩端吧?)

你照片標35~40那條紅線
怎會有綠色箭頭量出來3.3?(這應該是pin 35的 en點嗎?)

至於有18.9~該不會是38~40的點吧?

『sorry,我沒幫你看太多資料,手上也沒同型可以幫你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猜看~~(希望不是你量的方法有錯)
你該不會電錶紅筆、黑筆,分別就直接量(電容的兩端吧?)

我猜猜看~~(希望不是你量的方法有錯)
你該不會電錶紅筆、黑筆,分別就直接量(電容的兩端吧?) <---當然不是~是地接第16腳位另一端照紅色的線一直往下量元件 ^^

你照片標35~40那條紅線
怎會有綠色箭頭量出來3.3?(這應該是pin 35的 en點嗎?) <--3.3v看錯~那是放接上方個ic的電容

至於有18.9~該不會是38~40的點吧? <---5d元件確定是18.9v上下~接到下一排貼片電容就 0v

『sorry,我沒幫你看太多資料,手上也沒同型可以幫你量』 <--沒關係還是感謝大大不厭其煩~真修不起來學經驗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猜看~~(希望不是你量的方法有錯)
你該不會電錶紅筆、黑筆,分別就直接量(電容的兩端吧?)  ...

OK~~
您量的方式看起來沒有錯

至於過電容為甚麼就變 0
因為我手上沒有實際的東西可以對照,所以我用猜測
電容一般是用在濾波的話,往往兩端中的一端會接在(地、Gnd)
所以你一隻筆接在pin 16,這隻腳是gnd的話,你剛好也量到(同一排)不就是會量到0了嗎?~~~

剩下的只能看哪位大德手上有東西可以幫你一起測試囉!(我還是猜測通過某個元件就死)

网友:
通常保險絲的零件編號是f開頭
r開頭是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