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東元 TL3001FM 30吋液晶電視 畫面跳動(往上捲動) 維修

楼主(2013-05-12):
故障畫面1
故障畫面2
故障畫面3
視訊盒內部構造
故障TUNER
拆下TUNER
TUNER型號
TUNER內部1
TUNER內部2
拆下故障電容並更換新品
完修照片1
完修照片2
完修照片3

网友:
強喔~
每次解焊下來,焊點都爛了ㄋ~

网友:
這問題是不是用AV端子確認是正常就可以判定是有線TUNER的問題?

网友:
我那台29"CRT不知tuner內部電容是不是也....

网友:
強者啊.....我看到TUNER那堆焊點都不知道怎麼下手

网友:
換電容…腦海突想起:
在中華商場時期的音響維修的人,常看他們把主板上的電容全部換新的…
他們也沒用示波器啊

网友: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