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P2770一閃即滅求助

楼主(2013-05-12):
小弟有台Samsung P2770
目前的狀況是第一次開機後撐了約30分鐘
畫面就會暗掉,但是螢幕的觸控開關還是亮的
然後將螢幕(已經暗了)關掉再開只會亮一瞬間又暗掉
原本懷疑是高壓板或是ad板故障
有上網找到P2770原廠維修手冊
但文件只提到量測AD板幾個降壓IC點電壓
有將其電壓量過皆正常
原本懷疑是高壓板過熱造成零件空焊才會撐半小時後才出現問題
將全部高壓板上零件都補過錫但情形仍舊一樣

高壓板上的Pin define 為
1.Vin
2.Vin
3.Vin
4.GND
5.GND
6.NC
7.GND
8.GND
9.ON/OFF
10.GND
11.PMIN
12.GND

我量過VIN為14V(變壓器為14v)
ON/OFF為3.3V
PMIN為5V
我將連接螢幕的排線拔掉
只讓高壓連接AD及按鍵板
當螢幕ON時,ON腳的電壓為3.3V,OFF時則為0V
但在螢幕滅掉後,該繳電壓並未隨之變為0
我在猜想是不是燈管出了問題自動滅掉
但手頭上沒有多餘燈管可以試驗
想請問板上大大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直接驗燈管呢?
另外就是可以直接用電表的交流擋驗燈管的那兩隻腳嗎???

网友:
看內文中提到的....
第一次開機後撐了約30分鐘

猜測
高壓線圈部分....

网友:
電表會燒掉

网友:
用點燈器接燈管看是否有異音或閃滅問題~

楼主:
剛剛直接拿高壓板
接POWER SUPPLY
VIN:14V/3A
然後再用另一組給3.3V到ON/OFF
結果上14V後 再起動ON
CCFL亮一下就瞬滅(這支不是面版的)
而燈管亮的瞬間 POWER的電流顯示接近1A
所以這樣可以把問題縮小為高壓板問題嗎???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到过,问题一样,灯管问题,屏内灯管线接触不好,跳火。。重焊一边就OK

楼主:
頂一下
後來我將AD板改接一般通用高壓板點17"的燈管會亮不會滅掉
將通用高壓板接到27"燈管則無法點亮(這個只支援到24")
後來又將原廠高壓板接上17"燈管 情況也是亮一下則滅
初步懷疑問題出在高壓板身上
查過高壓板上那顆IC是BD9893F、MOS是AP4506GEH
有可能是那顆故障進入保護模式而滅掉嗎?
有辦法跳過保護模式看使否正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