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m55s-s3 資源回收再利用~~

楼主(2013-05-13):
先看配角 ga-m55s-s3, 看來前user是個暴力狂,u座都被搞爛還擴孔蓋子都不見~~
上pci-e帶燈假負載,燈全亮~~假設是好的吧?
別搞錯~~這才是今天的主角,用到假貨的助焊膏,結果肚子被搞大囉~~
先進烤箱 125度 30分鐘~~
中間.......沒照到就省略吧~~
拆下來的晶片,沒起泡~~無鉛的~~要小心拆喔~~
中間過程我又忘了拍,我想站內都有人po~~
我用萬用植球檯,助焊膏的選用及厚薄非常重要........
未了達到傳說中有點薄又不會太薄的厚度,只好用手指頭去抹........
我用這牌~~有wish大的加持.......
植球完準備回焊,四邊對準及箭頭對準就ok~~
回焊中 我上溫設 145>175>205>215>225 下溫135>165>195>205>210 無鉛改有鉛總會有一個角融得很慢,可能是底溫黑晶爐的極限吧~~
回焊完沒起泡~~沒爆板~~
上些假附載看看吧~~燈都亮~~
耶~~跑碼~~開機~~爽度100
不過這型號的板,當年好像cpu座的塑膠蓋整批有問題~~已經凌晨2點,太晚了,明天再測吧~~
後記:自從買編程器會刷bios及換橋,感覺修板的技術有大幅度的提升,不過那張u座壞的,本想到掏寶買座來換,但想想我的土炮沒那麼犀利,還是算了吧~~

网友A:
您的鐵架很不錯,因為我用那種常見的餐桌用圓型鐵架放在黑晶爐上面
沒辦法避免掉黑晶爐運作時的抖動

cpu座的問題很好解決的,我是用主機板螺絲墊片剪成四塊塞在四個角落就OK

看您這塊板子的型號應該是1.1或是2.0的版本了
我那塊1.0.的版本,PCIE上方的供電mos超燙,那邊也是該型板的弱點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鐵架很不錯,因為我用那種常見的餐桌用圓型鐵架放在黑晶爐上面
沒辦法避免掉黑晶爐運作時的抖動

我也有在用之前順興大的鐵架,應該是跟您用的一樣,我都拿來做顯卡~~用土炮最終都沒辦法避免變形的問題,所以後來做大塊的主板我會用這架子(露拍買的到),可以稍稍減少因加熱變形的問題,但難免會板翹,所以回焊時,翹的一邊我硬綁在鐵架上,做完bga後板子就會比較平整囉~~其實這張我是之前該修卻沒修好,用到假貨 nc-559-asm後爆橋,做1個爆1個,改用這瓶後,到無鉛溫度助焊膏會比較穩定不爆橋,那請問您都是用哪牌的助焊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在用之前順興大的鐵架,應該是跟您用的一樣,我都拿來做顯卡~~用土炮最終都沒辦法避免變形的問題,所 ...

我是用之前阿水大開團購買的RMA-223

不過我個人烙鐵技術太菜,還不到品評助焊劑好壞的程度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BGA工力越來越厚了/

网友C:
首先恭洗你
"先進烤箱 125度 30分鐘",這個搞法,有點危險
很多素材的有效容許溫度是105度C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恭洗你
"先進烤箱 125度 30分鐘",這個搞法,有點危險
很多素材的有效容許溫度是105度C ...

感謝~~那我下次修正一下溫度,那請問一般都是烤多久呢?

网友D:
125度-.-,我都90度4小時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工力越來越厚了/

其實是不小心被我矇到的~~運氣好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25度-.-,我都90度4小時

同意kidd_oc的做法,很急的話:100度2小時
有哪位大大知道,烘烤MB:ATX、Micro ATX的溫度及時間差異?
如果已使用0.5~1年的MB與已使用2~3年的MB,烘烤時間有不同嗎?

网友E:
請問一下 你那萬用植球檯哪邊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 你那萬用植球檯哪邊買的

我坦白說~~那萬用植球檯還真是不好用,只是都買了,只好硬著頭皮用,為何不好用? 1.4個滑塊要如何固定晶片,剛買來根本夾不住,要用點小技巧才有辦法刁住 2.公差大綱網要東調西調的才能對的準 3.千萬不要在上面直接加熱,起泡了球都還不融~~這家買的,參考看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03178723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kidd_oc的做法,很急的話:100度2小時
有哪位大大知道,烘烤MB:ATX、Micro ATX的溫度及時間差異?
如果已 ...

感謝 a大提供資訊,烤板還真的滿重要的,有時沒烤板,pcb板都會起泡呢.......

网友F:
萬用植球檯還真是不好用,的確.
所以有另一種萬用植球檯.就不用如wanjonwan 大大講的.(麻煩操作).
因為我是如wanjonwan 一樣,操作出麻煩心得與各位分享
就是下面連結,這種最方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105229033

楼主:
引用 网友F:
萬用植球檯還真是不好用,的確.
所以有另一種萬用植球檯.就不用如wanjonwan 大大講的.(麻煩操作).
因為我是 ...

你講到我的痛處了~~當初我就是這2種,想選1種來練植球,結果買到難用的,心情超差的~~對了請教一下您有啥訣竅能不跑球呢?溫度及風速你大概都用多少呢?我是底下墊木塊,溫度330度,風速3.5~~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講到我的痛處了~~當初我就是這2種,想選1種來練植球,結果買到難用的,心情超差的~~對了請教一下您有啥訣 ...

您好:
植球也是經過好幾次失敗,但最後發覺,
1.若用小鋼網加熱,跑球機會不大,但取鋼網之時間要約˙70度時就要取下,否則會掉球,卡幾個於鋼網上,或者如版主所言用小一號植球.(再依本人POST 晶片植球,方式植球,用BGA 專業返修台植球)
2.若用萬用鋼網如(90mmX90mm),本人也是常跑球問題困擾,風速3.5照樣跑,跑球跟風速,助焊膏,與助焊膏量多少都有關,(請教專業BGA返修台的),故自己必須不斷嘗試取經驗值,以wanjonwan大大,若成功再試試,是否每次這些參數都成功,哪就OK了,  若覺得太多參數無法掌控,本人有一法,用鐵板燒,因為他不會吹風,跑球機較小,剩下助焊膏的多寡,與助焊膏品牌問題了.
3.鐵板燒這種不錯,但不知哪裡賣(卓茂 ZM-R255錫球鐵板燒 錫球焊接爐 BGA返修台配套輔助工具)
4.本人非常佩服wanjonwan大大,土法煉鋼即可植球,未用BGA返修台也可回焊,(BGA回焊,拆焊事實上牽涉到上升率,與氣候,BGA CHIPSET 品牌,厚度,即溫度曲線通通不同),所以本人買BGA 專業返修台如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096612641
5.再則跟大大報告AMTECH 助焊膏已於網站購買,但尚未測試.

楼主:
其實也都是參考站內大大的文章才有辦法成功,請問您是做bga代工的嗎?其實我只是業餘玩玩而已,在一次偶然中才試出能用土砲做出bga成功的方式,但在植球上面還是有點苦手(換了焊膏有比較好囉~~)......鐵板燒我有見識過,只是有點不太想再投資下去,加減就用風槍,感謝r大的分享喔~~話說~~您那台返修台好用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實也都是參考站內大大的文章才有辦法成功,請問您是做bga代工的嗎?其實我只是業餘玩玩而已,在一次偶然中才 ...

您好:
我不是BGA代工,因常常要維修客戶,主機板,(有些要重植球,有些是直接換晶片,因為重植球後問題還是再出現,
一切是自己要去評估) 故只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客戶主機板修好,不允許二三個月又回來,故大部分要一次就解決問題.
至於BGA 專業返修台,超級簡單,又好用,物件放上BGA返修台,按一按就泡咖啡,輕鬆一下了.(因土法煉鋼太累了)
您是業餘維修,用土法煉鋼 ,這真是臣服了.不簡單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講到我的痛處了~~當初我就是這2種,想選1種來練植球,結果買到難用的,心情超差的~~對了請教一下您有啥訣 ...

跑球還包含chip的pad平整度,越平越好,還有操作時能否確認chip放置是否完全水平,因為助焊膏雖能固定住錫球,但是高溫烘烤下,助焊膏會變成水化,錫球無法固定,當pad平面不夠平,或者chip的pad除錫不夠,通常錫球必然會跑,只是跑多跑少罷了。
除非,用能夠加熱的小鋼網,不然跑球問題還是會存在(上述兩點都要克服才有可能不跑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跑球還包含chip的pad平整度,越平越好,還有操作時能否確認chip放置是否完全水平,因為助焊膏雖能固定住 ...

晴兒大上次您這部份就有提示囉~~所以我現在只要是橋或gpu拆下來我會用有鉛錫去改變原來晶片上無鉛pad的屬性,變有鉛pad,然後再仔細托平每個點,再換好一點的助焊膏,最重要的"傳說中有點薄又不會太薄的厚度",這樣真的就會減少跑球位移的程度,球融解的速度也比較快,若最後完成面有幾個球偏移,也可以像水大說的,滴幾滴助焊膏去喬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
我不是BGA代工,因常常要維修客戶,主機板,(有些要重植球,有些是直接換晶片,因為重植球後問題還是再 ...

因為我不是做這行的,純興趣而已,其實我也想買1台玩玩,但我怕被我老婆吊起來扁.......對了~~請教您晶片都在哪買的呢?我是在掏寶 鴻順電子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不是做這行的,純興趣而已,其實我也想買1台玩玩,但我怕被我老婆吊起來扁.......對了~~請教您晶片都 ...

您好:不是做這行的,這是很了不起喔!"晴兒"言chip的pad平整度,越平越好,這亦植球是keypoint,故我們的
    返修台都有水平校準過.
        至於晶片有時是跟鴻順電子買,有時跟別家買,不一定, 不是價格 問題, 是品質問題 , 或有時CHIPSET 鴻順電子沒有.

网友:
wanjonwan大太強了 換BGA要的是經驗

网友H:
我想請教大大,利用CPU帶燈假負載 + PCI-E帶燈假負載 如果燈都有亮,就代表晶片沒事也沒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請教大大,利用CPU帶燈假負載 + PCI-E帶燈假負載 如果燈都有亮,就代表晶片沒事也沒空焊? ...

就我個人經驗~~燈全亮只能代表那些功能部分晶片錫球有確實焊在pcb板上且晶片沒被做死,至於待機及觸發還有空焊這些故障,我遇過的也是燈全亮~~so~~參考參考而已 ~~不知其他人是否有其他看法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我個人經驗~~燈全亮只能代表那些功能部分晶片錫球有確實焊在pcb板上且晶片沒被做死,至於待機及觸發還有 ...

坦白說,自從我買了CPU帶燈假負載後,發現測試北橋晶片很方便
但是一直想要找快速測試南橋的工具
發現這款PCI-E帶燈 蠻多人用的...可惜有點小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坦白說,自從我買了CPU帶燈假負載後,發現測試北橋晶片很方便
但是一直想要找快速測試南橋的工具
發現這款P ...

pci-e帶燈假負載建議你可以買,有時主板死活不過顯卡,用這卡有時可以看出幾個燈沒亮,壓個橋就能看到燈的變化,就能確定是否為空焊.......

网友H:
引用 楼主:
pci-e帶燈假負載建議你可以買,有時主板死活不過顯卡,用這卡有時可以看出幾個燈沒亮,壓個橋就能看到燈的變 ...

了解~ 只是大大是在這邊團購? 還是網拍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了解~ 只是大大是在這邊團購? 還是網拍拿的?

這家買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19602222
之前有比較過,就這家比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