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 V260B1-P01面板規格書

楼主(2013-05-13):
小弟在網路上只找的到這個檔.
沒有LVDS的定義.
這張面板是用5V的.
所以要確定才能改.
26 CMV V260B1-P01.pdf (851.71 KB, 下載次數: 69)

网友:
樓主 … 您附的pdf 檔,第8頁就是了 !
           但小弟跟 w 大討論後,有幾個問題...

         1 因手上無實物,但此26吋面板應是無 t-con 型、30 pin ,而您的資料是51pin … 不合 !
         2 這張面板,應不是您說的… 5 v ,手上也沒此面板資料,請您再確認一下  !

特此告知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樓主 … 有啊 !

您附的pdf 檔,第8頁就是了 !

su_fei 師傅 確定不是5v
這個是玻璃(販售)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_fei 師傅 確定不是5v
這個是玻璃(販售)喔

w大 … 您說的玻璃(販售) ,是指什麼 ??? 小弟不懂您的意思 !

可否再說明清楚點 ! 謝謝 ! (或短消息告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大 … 您說的玻璃(販售) ,是指什麼 ??? 小弟不懂您的意思 !

可否再說明清楚點 ! 謝謝 ! (或短消息告知 ...

一般面板會有(邏輯板 高壓板. 背光等
現在只買(玻璃)無上述 3個物件 (出廠就只有玻璃)
跟無(邏輯板)是一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面板會有(邏輯板 高壓板. 背光等
現在只買(玻璃)無上述 3個物件 (出廠就只有玻璃)
跟無(邏輯板)是一 ...

w大 … 您是指這片是只有玻璃及上板(菜刀板),是無 t-con 型的,且無背光組件,是這意思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B:
w大 … 您是指這片是只有玻璃及上板(菜刀板),是無 t-con 型的,且無背光組件,是這意思嗎 ? ...

是的 正確答案喔

楼主:
那張面板只有一張小小的T-CON板.
高壓是做在電源板上.
面板上有註明T-CON 用5V.
如果是12V,早就改電源板,裝QDI 26吋的面板上去玩了.

楼主:
就是因為不知道線定義才沒動手.
用猜的也是可以,但是不小心就會拼掉一張面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張面板只有一張小小的T-CON板.
高壓是做在電源板上.
面板上有註明T-CON 用5V.

感謝告知 !

另外…
可否上傳 … t-con 上的屏線座的照片 ,先謝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謝告知 !

另外…

信號大類:         RSDS
信號小類:         RSDS (1 Channel)
面板電壓:         3.3/13.25/23.0/-5.5V (Typ.)(VDD/VDA/VGH/VGL)
面板電流:         150/450/20.0/20.0mA (Typ.)(IDD/IDA/IGH/IGL)
接口類型:         端子
接口品牌:         STARCONN
接口型號:         089H55-000000-G2-C
接口腳距:         0.5 mm
接口數量:         1 pcs
接口腳數:         55 pin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號大類:         RSDS
信號小類:         RSDS (1 Channel)
面板電壓:         3.3/13.25/23.0/-5.5V (Typ.)(VDD/VDA/VGH/ ...

w 大 … 您這是 t-con 到 面板 的資料吧 ???

小弟是希望樓主能拍一下 t-con 的屏線座,看是幾 pin 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w 大 … 您這是 t-con 到 面板 的資料吧 ???

小弟是希望樓主能拍一下 t-con 的屏線座,看是幾 pin 的 ! ...

剛剛看一下 V260B1-P02 是30pin
確定電壓為5v 但 po1跟p02
是否一致 就看樓主給(圖片) 我才上傳 (規格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w 大 … 您這是 t-con 到 面板 的資料吧 ???

小弟是希望樓主能拍一下 t-con 的屏線座,看是幾 pin 的 ! ...

如果是30pin  V260B1-P 這個規格都是12v
現在也是(無圖無真相)所以這個5v現在是問號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w 大 … 您這是 t-con 到 面板 的資料吧 ???

小弟是希望樓主能拍一下 t-con 的屏線座,看是幾 pin 的 ! ...

w 大 … 您這是 t-con 到 面板 的資料吧 ???

已經確定是沒有(邏輯板)會有軟排嗎
所以說(看圖以後 方可以明白喔)
規格書說(51pin)液晶屏庫說(55pin)
盡信書 不如無書

网友A:
su_fei 師傅 我找到了 確定是30PIN 電壓 5V 喔
邏輯板使用的是 V2601B1-C01 電壓5V

26.27.28.29.30 這5條線 供電 5V 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_fei 師傅 我找到了 確定是30PIN 電壓 5V 喔
邏輯板使用的是 V2601B1-C01 電壓5V

是的 … 我也上ebay 查一下,它正面是v260b1-c01,背面貼 v260b1-p01 !
確認 … 右供電 5v,30 pin !

請看背面圖片(此圖為借用ebay 連結)
http://www.ebay.com/itm/MEMOREX- ... hash=item4ac0bbe8b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 我也上ebay 查一下,它正面是v260b1-c01,背面貼 v260b1-p01 !
確認 … 右供電 5v,30 pin !

對喔 那我確定 就是5V 沒錯
其他看樓主了(應該很容易上手了)
規格書也不用看了 就可以了(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喔 那我確定 就是5V 沒錯
其他看樓主了(應該很容易上手了)
規格書也不用看了 就可以了(完修) ...

看樓主的回文,就知道他是"老獅 " 師傅級的 …

此例可能是原面板V260B1-P01,要找替換面板! (小弟猜的)

楼主:
沒辦法啊.
收一台大同26吋的.
一開就是這種沒高壓板的,跟32吋的一樣.
所以只能用修改的方式.
裝一台機器來賣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