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03b 無法開機 (已完修)

楼主(2013-05-13):
各位先進前輩,這台本來是店員燈不亮.我拆開看到一顆電容凸頂, 1000uF 16v的.我換完組裝測試.ok! 實在太軟了.
我決定把其它電容換一換.但是手邊沒料件.等了十天半個月.終於等到我訂的電容及開關.就當一切就緒.我換完
所有的電容之後.噩夢來了.電源燈重回不亮的問題.我重新拆下最大顆電容(我最後更換的, 100uF 450v)一量測,
阻值無限大.嗯~換一顆.下次要小心先量過才裝上去.結果~一樣不開機.連電源燈都不亮.我量了一下保險絲.是通的
換了一個開關(舊開關有點卡卡的).還是一樣.....烙鐵頭有點問題.我先擱著.一邊等烙鐵頭一邊想我該怎麼辦?手賤的下場
實在太悽慘了~我為什麼要多事?!唯一跟原來不一樣的是.原本電源板上100uF 400v的電容我更換成100uF 450v(手邊沒有400v的).
難道這會是一切根源?還是直插的四pin 6*6*5開關有分不同種類? 但是.電源燈不亮~連橘燈都沒有阿~奉上電源板圖片正反面共八張.除100uF 400v電容之外(第三顆拆下先不焊上去).我該怎麼辦?

网友:
裝上電容 不要接AD跟燈管 測各電容及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1.常見AD工作電壓是5V 高壓區是12V 啟動電壓3.3V
2.量測各電容電壓是否正常 通常是除以2 上下 比如25V 470uf 電壓大概在12V上下

可以的話 被你動過的部份都上圖 如按鍵
另外注意看一下被你動過的電容 是否有接錯方向

网友:
版大,
1.測量電容要用電容表或是指針式三用電表測量,結果是容量,單位是uf,而非您所說的阻值無限大(R),請再確認看看.
2.您換了幾顆電容,有沒有空銲或是極性接反了.

楼主:
完修了......
680uF 16v那顆電容換回原本的舊電容
我一顆一顆重新解焊.量測 發現680uF那顆失效
換回舊元件竟然神奇的又開機成功
量測這批新買的電容.發現好幾顆異常.

可惜,反覆的拆解,弄破銅箔.又費了一番功夫
總計:更換電容花的金額超過買張新電源板~
但是時間和心力無價

心得:
1. 裝上元件前應該養成良好習慣 先行檢測
2. 專業和業餘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即使是簡單的電容更換
3.該買個電容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修了......
680uF 16v那顆電容換回原本的舊電容
我一顆一顆重新解焊.量測 發現680uF那顆失效

這就是人說的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恭喜呀
經驗跟成就是金錢無法比擬的~ 值不值得看個人觀點

另外補充一點 這種板子的電容 用30W 配合手動吸鍚器 就很好解 即使反覆拆也不至於壞
30W以上接觸焊點太久才會傷到焊點 否則就算整隻按住觸點幾秒都沒事
這是請教別人告訴我的 一般主機板用40W會燒壞觸點 用30W不怕~

楼主:
感謝fakedeireas大的指點,我一直習慣用60W的.剛好又換成鈍尖.希望接處面積大導熱效果快,結果立刻吃到苦頭,當解下電容發現銅箔也浮起來時.我就知道出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fakedeireas大的指點,我一直習慣用60W的.剛好又換成鈍尖.希望接處面積大導熱效果快,結果立刻吃到苦頭, ...

哈哈 話說我也是搞壞才知道痛處 互相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