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壓後反而無法工作?

楼主(2013-05-13):
請問~
我的數位相機外接輸入電源為DC8.4V,
我用一個6V4A的蓄電池連接升壓器升至8.4V給數位相機使用,
為何反而不能工作?電流不夠?

後來不接升壓器,蓄電池輸出電壓6V可以工作!
但一分鐘就自動關機!

网友A:
升壓器升至8.4V時,要接上負載看看動作時電壓有沒被拉下
怕的是電壓升了但電流不足,就不動作了
而直接接電池輸出電壓6V時,會動作但會很快沒電
應該是對機器而言電壓6v是不足的,然後內部電壓偵測認為是電力不足
實際應是電壓不足,剩下的就要使用者自己確認工作的電壓及電流為多少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壓器升至8.4V時,要接上負載看看動作時電壓有沒被拉下
怕的是電壓升了但電流不足,就不動作了
而直接接電池 ...

接上負載會往下降,
那是不是換成12V的蓄電池再用降壓器降至8.4V就不會有電流不足的問題?

网友B:
考慮用18650組電池包
會不會比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慮用18650組電池包
會不會比較省事

爬文找不到這方面的資訊?
請w大介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負載會往下降,
那是不是換成12V的蓄電池再用降壓器降至8.4V就不會有電流不足的問題? ...

應該是說升壓電路電流不足或干擾

网友C:
你po個圖
量一下輸入跟輸出的電壓
跟升壓模組的類型/相關參數
好讓我們判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爬文找不到這方面的資訊?
請w大介紹一下......

可以在沒屋頂的拍賣搜尋一下 18650
18650鋰電池兩顆串連為7.4V,充飽電為8.4V
再搭配保護板,應該可以達到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上負載會往下降,
那是不是換成12V的蓄電池再用降壓器降至8.4V就不會有電流不足的問題? ...

這種情形還是麻煩你至少PO張你的連結圖
不然大家都只能用猜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情形還是麻煩你至少PO張你的連結圖
不然大家都只能用猜想的

L大~
已補圖,謝謝
http://bbs.pigoo.com/thread-4514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po個圖
量一下輸入跟輸出的電壓
跟升壓模組的類型/相關參數

專大~
已補圖,謝謝
http://bbs.pigoo.com/thread-45143-1-1.html

网友D:
這原本就是設計8.4v
用6v當然會低壓保護
所以你應該是買兩個18650鋰電池兩顆串連為7.4V,充飽電為8.4V
再搭配保護板,應該可以達到要求---這樣做應該是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原本就是設計8.4v
用6v當然會低壓保護
所以你應該是買兩個18650鋰電池兩顆串連為7.4V,充飽電為8.4V

我用升壓器升至8.4V也不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升壓器升至8.4V也不能用

8.4V是有測量嗎
是量輸出的電壓嗎-------------指接負載後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8.4V是有測量嗎
是量輸出的電壓嗎

有測量,未接負載時8.4V,
接上負載變3.5V,一下子被拉下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升壓器升至8.4V也不能用

1.依圖上所示,接上負載(相機)後,電壓降為3.5v,當然無法驅動相機.
2.此昇壓板,約僅能提供2A穩壓,若需更多驅動電流,應須更換較大規格之昇壓板.
3.可使用直流電源供應器測試負載電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依圖上所示,接上負載(相機)後,電壓降為3.5v,當然無法驅動相機.
2.此昇壓板,約僅能提供2A穩壓,若需更多 ...

原來如此,謝謝

网友:
 拉電拉好大阿n_119|

升壓模組不夠力電流不夠大所以電壓就被拉下來了
又稱負載效應

你的外接電源上面有寫 幾伏特幾安培嗎

說不定我可幫你想一些方案n_1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 拉電拉好大阿

升壓模組不夠力電流不夠大所以電壓就被拉下來了

外接電源8.4V-0.1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接電源8.4V-0.1A

你檢查一下
你升壓模組有沒有接錯
線路有無短路到

這升壓模組輸出比你原本的外接電源輸出還大
應該是有地方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電源8.4V-0.1A

1.接此外部電源(8.4V/0.1A)時,相機可正常工作嗎?
2.有些設備是使用內部的電池供電,外部電源僅能當電池充電用,即當內部電池電力不足時,插上外部電源亦是無法啟動的.

网友F:
請問你升壓板的輸出電流夠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檢查一下
你升壓模組有沒有接錯
線路有無短路到

沒有接錯!
但升壓器輸出電流好像在1A左右(賣家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你升壓板的輸出電流夠大嗎?

我不會量!
如何量輸出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會量!
如何量輸出電流?

arhua56大,你要用電表電流檔串在被測量物來測該相機開機實際耗多少安培,在看看你購買的升壓器他標稱的安培數。但不要滿載到他標稱的安培數喔~~
但相機來說應該不可能吃到1安培

网友:
arhua56大大~~

你必須先了解幾個條件~
1)相機所使用的工作電流
2)相機的工作電壓範圍

針對(1)來討論
相機對電池來講是一個負載~但在開機時也許會有一個最大的吃電流量~
一旦瞬間電流量過高~那麼你的電壓相對的也會被拉下來 (P=I x V)
更何況你又接了昇壓板,相信電流不會比單接電池時會來的高~
建議你先了解相機的電壓電流規格

針對(1)的方法
建議你也可找一台電源供應器(有含電流表頭的)~規格大約是30V , 6A的
將電源調整到8.4V  , 電流先調整5A左右~
正負端接至相機~
開電就可知道瞬間耗電流多少了~

針對(2)的討論及方法~意思大概都如上述所敍~
試試看吧~

网友:
先拿水泥電阻測試升壓板的電流輸出是否能超越100ma,不然就是電池有問題。小DC很省電的,不可能會有1A的電流。我的5D2開full HD錄影也才400~500ma而已。

网友(2013-06-16):
6v电压低 而升压后电流又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