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筆電 a8js 螢幕無法正常顯示(無背光)

楼主(2013-05-13):
各位大大您們好阿
小弟我是剛註冊的新會員

最近這陣子常碰到東西壞掉..筆電.液晶螢幕 甚至數位相機
不過似乎這三者壞掉的部份都跟螢幕有關

關於筆電a8js  觀察到螢幕的部份壞掉是  某天正常使用時突然間螢幕就滅了
但仔細一看發現 其實影像是有的  但是就是沒背光???

之前上網察過之後聽人家說有很大的機會是inverter壞掉..因此上網去跟人買殺肉的來裝
結果竟然還是沒辦法顯示???
有可能是殺肉的inverter也是壞掉的??或者說   還有可能哪方面出問題嗎????

不曉得各位大大還有什麼樣的建議可以分享???感謝您

网友:
燈管壞也會沒背光
量一下高壓板電壓就大致可判斷問題

网友:
高壓條 或是面板內的燈管掛ㄌ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
所以只要排除高壓版的問題
就可以確定是不是燈館了是嗎???

目前機子是外接螢幕正常,所以就外接當桌機用
筆電上的螢幕仍是無背光狀態

話說小弟我還不太知道高壓版該怎麼量電壓才知道正不正確哩
只知道上面的INVERTOR是7隻腳的
等等來google一下資料好了
再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