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W191A 顯示3秒即滅求助

楼主(2013-05-14):
這一台是我們公司做監控用的銀幕,24小時都開著,想當然很容易壞,已經修過兩次了,前兩次都是換掉電容就好了,
可是這一次卻不是這樣,換完電容上電後銀幕保持3秒就熄滅了,但是綠燈恆亮,用手電筒照銀幕,可以隱約看到顯示的內容。(PI板正面電解質電容全部都換掉了)

接著我開始到處檢查,PI板正面的電阻、二極體、橋式拆下來量過都正常,後來又換了100uf/400V電容和KA431(用TL431代替),
因為我沒有燈管可以測試,所以上下兩側燈管單獨接上作測試,可是都無法持續點亮,一樣3秒就熄滅了!
(這樣測試正確嗎?還是一定要接上兩組正常的燈管)

拆裝過程中發現,PI板單獨上電沒有聲音,但是接上AD板後就會發出高頻音,
請問這樣是因為AD板有問題嗎?AD板上電容全拆下來量過都是正常的,兩個1117輸出也是正常的,
我已經不知道要再查什麼地方了,請前輩們給我ㄧ個查修的方向。謝謝!

型號

PI板正面

PI板正面

PI板正面

PI板背面

PI板背面

PI板背面

AD板正面

AD板正面

AD板正面

AD板背面

AD板背面

AD板背面

网友:
P+I板上的升壓器有無檢測看看,還有最好外接正常的燈管做一下測試,或是測試原有的燈管有無故障

网友:
燈管單獨接  會被保護掉  當然亮一下就滅
如樓上大大所說的方法試看看吧

网友:
除非你的高壓板是單燈的,否則多燈只接一燈管當然保護,你測試方法是錯的!

你說隱約看到畫面代表AD正常高壓方面故障,你得先測燈管是否正常才能判斷
高壓板與燈管哪個有問題..

网友:
應該是有一組燈管燒ㄌ

网友:
如果可以買一組燈管(上下),回來測試答案就可能揭曉了~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點,我再去找燈管回來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點,我再去找燈管回來試!

你買燈管或高壓板交互測試都可以....

用額外的高壓搭配測試器點亮目前的燈管.....原來的高壓壞
反之就是燈管故障...換就全部一起更換

网友:
現在有一種4燈小口高壓公版.可單獨接任一燈管.不受保護控制.

网友:
就如版大您所言:這台做監控用的銀幕,24小時都開著...
就像是日光燈一樣
所以我個人認為也是燈管的壽命到了...
您可以像樓上A471大所建議的來檢修~
祝早日成功完修~

网友A:
ㄟ~我剛想到

你如果壞燈管不如直接改LED背光,比較耐用...

网友B:
剛好有同樣的問題
請問大大如何改裝成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ㄟ~我剛想到

你如果壞燈管不如直接改LED背光,比較耐用...

我也想知道如何改裝?有賣改裝的套件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好有同樣的問題
請問大大如何改裝成LED

改是能改,  目前知道路X有2位賣家有套件,搜尋一下吧!!

改裝重點在如何找出正確的供電與訊號控制來源,要做點功課嚕!!

网友:
剛好手上有一台一模一樣的螢幕,PI板上5V會飄來飄去,也量不到12V,燈管是好的,PI板有高頻音,直接訂了PI板,等PI板到貨再試試。

网友:
訂的電源高壓板到貨,因為是二手的,先外接燈管測試,正常,是良品,簡易組裝後,上電測試還是不顯示,換條新的屏線,再測試,正常了,舊的屏線看起來還OK,就是不能用。

舊的屏線

网友(2013-06-13):
改LED +1~
小弟已經改了大概...80台了吧~
效果非常良好...
且改裝很容易~
一般換燈管~~會怕有落塵的問題...
改LED簡單多了~
既不怕漏電~
也不用管PI板上的保護電路...

最近比較忙~
這兩天有時間再來PO一下改裝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