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速線 的電源線[已完修]

楼主(2013-05-14):
小弟  最近有拿出來用發現硬碟轉到一半就不轉了  發現硬碟電源線發熱

小弟發揮維修精神 把以下圖物件以最快的速度拆開,發現c1815已燒毀

小弟有更換c1815電晶體  , 但保險絲還是 會一直燒斷

所以上傳想與各位大大討論一下

紅色處就是打開時候還很燙,但不明白像這類的變壓器會容易燒毀嗎

目前換完c1815 及量測二極體都沒有壞

目前不知到要如何確認變壓器是否有損壞~~

网友:
目前工作有無輸出電壓???
先確定2次側(5V,12V低壓端)有無異常,量整流二極體有無短路,TL431跟電容有無異常等

楼主:
目前一開電  一次側的保險絲都會燒毀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一開電  一次側的保險絲都會燒毀

鎖在散熱片上那顆功率晶體可能已經陣亡了,旁邊的零件也要檢查有沒有壞掉,
這種電源可靠度都不太好,我都是只買轉換線,用ATX POWER反而沒問題。

楼主:
進度報告

進度報告

電晶體 4N60B 真的燒毀了~~  小弟用IRF830取代

但目前一次側有電 二次測沒有輸出 光耦合有量過是好的

然後就沒有頭續

网友:
把變壓器拆下看有無斷線

网友:
此電源變壓器輸出沒有限流短路保護電路裝置!
請先把輸出端電源線移除,有可能輸出線內有短路情況!

楼主:
變壓器拆開沒有斷線

大大太厲害了

目前二次側無輸出電壓 ,所有的東西都快煥光了怎麼還沒有啟動

變壓器拆開沒有斷線 小弟有量測電阻值上傳給各位大大參考

二次側的電源 線材真的有問題

楼主:
 沒人指點 難道要放棄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人指點 難道要放棄了嗎???

什麼沒人指點
線斷了就換掉阿= =
換完再跟我們講
一定會幫到底的

楼主:
目前現已減掉 但二次側還是沒有電壓輸出

楼主:
哀看來要棄修了  沒有變壓器 測試
有沒有住台南的大大可以現場指點一下
雖然這東西不值得修 只有學習的值得~~

小弟住 在官田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