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te-on PS-6361-4HFD

楼主(2013-05-14):
一台HP的桌機用這型的電源,由於大小跟螺絲孔與一般的ATX電源不同沒得換,就試著處理看看
檢查發現保險絲斷了,高壓的一顆TK15H50C的三極都導通,各組輸出沒有短路,沒暴電容,二極體量過似乎也都正常
更換上新的保險絲,並以2SK4107替換TK15H50C(兩者Datsheet看起來似乎一模一樣)
接上電後有+5VSB=5.08V,PS_ON=4.02V
短路PS_ON後保險絲燒斷,2SK4107再次三極都被擊穿導通
希望有人可以指點一下,謝謝!

PCB背面

上視

CM6800G

CM6800G

CM6800G

TOP244N

PS224

网友:
查看是否還有其它零件短路.尤其是鎖在散熱片上那些零件.

楼主:
散熱片上的都沒有短路,其他零件除了與變壓器連接的地方外也似乎都沒有短路...
有方法可以測試變壓器或電感有沒有損壞嗎?

网友:
如果之前功率晶體已經擊穿,則有一定機會損壞到PFC/PWM控制器及其驅動電路,必要時最好一起換新

楼主:
CM6800也換過了,高壓區所有電容、電阻都量過數值了,Zener、二極體導通電壓也量過了、電晶體也都沒有短路
打開另一顆同型電源比較TK15H50C附近的接點與低壓區對地阻值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