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2件式喇叭 改 MP3 收音機

楼主(2013-05-14):
上次發表了 MP3 解碼版
這次來發表改裝成果

內部改裝線路
成品

网友:
這樣凸出來 會不會跟國軍新兵招募一樣?

网友:
想問板大是用哪種工具切割的

這樣的改法,整體爽度都提升了

网友:
也想要買一片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問板大是用哪種工區切割的

這樣的改法,整體爽度都提升了

先把需要挖洞的地方先畫好線 再用電鑽鑽個洞接者用鋸子慢慢鋸 整理好後 再接線
音質還不錯 改好後原本當電腦音箱 照舊可以用

网友:
這樣簡直就是把喇叭升級成mp3撥放機了,
改的真好看~

网友:
如果接一個aux in 再買一台mp3播放器會不會簡單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