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89S51連接繼電器問題

楼主(2013-05-14):
各位大家好,
小弟最近在學習8051,我寫了一個倒數計時器,時間倒數完畢後想起動一顆繼電器,但是我按照網路上找到的範例不管怎麼接,繼電器就是不會吸合,如果用5V來測試,繼電器是正常的

我的電晶體是使用C945
電阻試過1.2k、10k、3.3歐姆、560歐姆

网友A:
4001放錯位置當然不會動作

看錯了
要看P 1.0的輸出的內部結構
可能要再加一個上拉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1放錯位置當然不會動作

看錯了

謝謝回覆
上拉電阻是指多加一顆電阻從Vcc拉到電晶體訊號端嗎?

网友B:
1. P1.0加個提昇電阻到VCC,阻值約4.7K~10K都可以。
2. C945腳位好像插錯,C945腳位排列是ECB,從照片看起來好像CE顛倒。

网友C:
你的Relay是24Vd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P1.0加個提昇電阻到VCC,阻值約4.7K~10K都可以。
2. C945腳位好像插錯,C945腳位排列是ECB,從照片看起 ...

感謝回覆

我晚點來試試看

應該沒有接錯吧 因為我把訊號端那去碰觸5V的正極 繼電器是會吸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Relay是24Vdc的.

感謝回覆,

不好意思,您可能看錯了 這是確實是5V繼電器
2A 24Vdc 是指可承受電流吧

网友:
4#指出
你麵包板上面的電晶體腳位是否正確??

网友:
1.電路板上電晶體ce腳位接反
2.電晶體改成PNP型,電阻換成1K,改成低電位動作,讓P1.0變成sink的模式
這張圖大概就這兩種問題

网友D:
麵包板的接地線有和8051板的接地線接在一起嗎???.....

確定倒數完....P1.0的輸出是高電位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不好意思,您可能看錯了 這是確實是5V繼電器

我也覺得是24v的,難道你也認為我看錯嗎?

网友E:
基本上,8051一開機,接腳都是高電位,你這種接法(圖二),是想開機繼電器就動作嗎?

网友F:
樓上大家都說了,小妹我看完也是同樣的疑問。
第一,ECB到底有沒有接錯?因為從照片中看到的角度,很明顯ECB是錯誤的。
第二,從圖中來看,有無「共地」?沒有共地,一定部正常作動。
MCU在上電瞬間,reset後,port會置hi準位,所以程式作動中,必須要有去清零的動作,然後才去依需求去控制電晶體驅動繼電器,否則一開機,繼電器馬上就是吸合的。
P1已經有內置提升電阻,驅動不足問題應該可以暫時先放於一邊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覺得是24v的,難道你也認為我看錯嗎?

感謝回覆,

我直接用5V的電源去碰觸繼電器,繼電器是可以正常吸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麵包板的接地線有和8051板的接地線接在一起嗎???.....

確定倒數完....P1.0的輸出是高電位嗎???.... ...

感謝回覆,

接地有接在一起,8051跟麵包板是共用同一顆電源

8051板上有焊LED在上面了,我是拔除jump用杜邦線牽出來麵包板上測試的,程式已經有讓LED可以正常點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上大家都說了,小妹我看完也是同樣的疑問。
第一,ECB到底有沒有接錯?因為從照片中看到的角度,很明顯EC ...

我直接將黃線接至電源供應器的+5V端,繼電器會正常的吸合

但是我將大家說的CE端互換,再去碰觸,繼電器就會完全沒有反應

另外開機時繼電器也沒有吸合的動作

8051板跟麵包板是使用同一顆電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將黃線接至電源供應器的+5V端,繼電器會正常的吸合

但是我將大家說的CE端互換,再去碰觸,繼電器 ...

C945腳位確定是錯的: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我剛剛把CE互換後,原本還是不行後來我加了一顆上拉電阻後就可以了

註:因為C945的腳短到很難接,所以我最後換了一顆新的9013

非常謝謝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我剛剛把CE互換後,原本還是不行後來我加了一顆上拉電阻後就可以了

C945位置很好改啊,只要往下移一格,讓C945中間腳對準RELAY、二極體那一排,
B極電阻與接地線跟著一起移動,比9013還好接。

一般電晶體腳位都是ECB、EBC這種排列較常見,似乎沒看過E腳在中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945位置很好改啊,只要往下移一格,讓C945中間腳對準RELAY、二極體那一排,
B極電阻與接地線跟著一起移 ...

是因為我C945是拆廢板的腳比較短,剛好找到有新的9013,比945好上麵包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我剛剛把CE互換後,原本還是不行後來我加了一顆上拉電阻後就可以了

89S51在輸出為high 時,其輸出電流僅有幾十uA(10k電阻已成重負載),可能無法直接推動後端負載,您可直接量P1.0端電壓(已由high掉為low)即可得知.

网友:
51系列重置後腳位為HIGH,儘可能讓腳位LOW動作,避免開機瞬間誤動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8051一開機,接腳都是高電位,你這種接法(圖二),是想開機繼電器就動作嗎?

然後主程式又把它 off 的話造成開機彈跳,
看切換的電源是那種,
切過 AC110V 爆過.
當年赫赫有名死豬二號 CPU 控制板也有此 bug.

楼主: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如果我改用PNP電晶體做低電位觸發的話,電路是照NPN的方式接就可以了嗎?

网友G:
使用PNP電晶體推動繼電器,注意:RELAY和8051的供電必須相同,若RELAY供電比8051高出0.6V時,繼電器會恆ON,無法關閉,
這張圖當I/O輸出0時繼電器ON,當輸出1時,繼電器OFF,
若繼電器要使用在更高的電壓,必須在加入1個NPN電晶體,有需要再給圖喔

PNP驅動5V的繼電器

PNP驅動5V的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PNP電晶體推動繼電器,注意:RELAY和8051的供電必須相同,若RELAY供電比8051高出0.6V時,繼電器會恆ON,無法 ...

謝謝提供

因為我是要控制110V的
所以可以再提供一下圖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提供

因為我是要控制110V的

不是這樣子喔,我的意思是當8051的電源接5V時,繼電器的線圈也要5V喔,和繼電器次級要接什麼是沒有關係的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為我C945是拆廢板的腳比較短,剛好找到有新的9013,比945好上麵包版多了 ...

你可以在腳位  焊接單 芯線阿  這樣就可以亂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這樣子喔,我的意思是當8051的電源接5V時,繼電器的線圈也要5V喔,和繼電器次級要接什麼是沒有關係的喔! ...

了解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