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電源供應器-12v的數值會不會過高

楼主(2013-05-14):
想請問如圖片這樣的-12v是否會過高!因為電腦原本是不會電人的!最近變成usb充電就電人!結果拆起來看!在裝回去後就開不了機!拿去店家查看!他說我的-12v過高!!所以就送修了!結果修回來後是這樣!好像說還是過高!!

网友A:
-12.6V我是覺得還好.

网友B:
以誤差5%計算是12V~12.6V還在誤差內~
不過電源產品設計許多都是設定誤差10%所以是12V~13.2V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6V我是覺得還好.

恩恩~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誤差5%計算是12V~12.6V還在誤差內~
不過電源產品設計許多都是設定誤差10%所以是12V~13.2V都是正常的

恩恩~謝謝大大解釋!

楼主:
那各位大大~~會電人的部分該怎麼處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各位大大~~會電人的部分該怎麼處理呢?

外殼要接地.....PC電源供應器會些微電人是正常的。

网友D:
想閣下是量度空載的電壓,空載的電壓偏高些少是沒有問題的,只要在負載下的電壓是在誤差 5% 以內並便可以。

网友E:
買便宜的應該就不會電人了

或是將Y電容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殼要接地.....PC電源供應器會些微電人是正常的。

原來如此!是有店家跟我說長期機殼有電對主機不好~~才想說該怎麼解決!太感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閣下是量度空載的電壓,空載的電壓偏高些少是沒有問題的,只要在負載下的電壓是在誤差 5% 以內並便可以。 ...

嗯嗯~就是上機後因該就會降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買便宜的應該就不會電人了

或是將Y電容拆掉.....

喝喝~便宜的不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是有店家跟我說長期機殼有電對主機不好~~才想說該怎麼解決!太感謝了 ...

說到這個讓我印像很深刻.....20幾年前常接客戶做專案控制,
即使是用線性變壓器當電源也會加上EMI Filter,某次交機時客戶找來顧問驗收,
該顧問號稱是在某國家級研究機構上班,被他查出機殼些微漏電這下可不得了,
說非常危險一定是AC電源絕緣不良,跟他解釋老半天就是聽不進去,
好吧,就拆機殼讓他看,並將Filter懸空不跟機殼接觸,這樣就量不出漏電了,
他看了看EMI Filter是知名廠牌外殼也標滿各國安規,大概也知道自己判斷有問題,
就沒再說話完成驗收.....只要驗收就好,不好意思繼續拆他的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是有店家跟我說長期機殼有電對主機不好~~才想說該怎麼解決!太感謝了 ...

如果真正要搞個正規的接地讓機殼不會電你
那你可能要先花些錢才能解決~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民國 98 年 01 月 16 日 修正) 對接地的規範
銅板作接地極,其厚度應在○‧七公厘以上,具與土地接觸之總面積不得小於九○○平方公分,並應埋入地下一‧五公尺以上。鐵管或鋼管作接地極,其內徑應在一九公厘以上;接地銅棒作接地極,其直徑不得小於一五公厘,且長度不得短於○‧九公尺,並應垂直釘沒於地面下一公尺以上,如為岩石所阻,則可橫向埋設於地面下一‧五公尺以上深度。

如以一管或一板作為接地極,其接地電阻未能達到規定標準時,應採用兩管或兩板以上,又為求有效降低接地電阻,管或板間之距離不得小於一‧八公尺,且管或板間應妥為連接使成不斷之導體,其連接線線徑應大於接地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正要搞個正規的接地讓機殼不會電你
那你可能要先花些錢才能解決~

台灣人很不重視接地,連建商都不願意做了(這可能還要多花錢跟工時)
大概沒幾個會願意搞正規的接地
還是用一些旁門左道來解決吧
找一條夠長的電線,把一端鎖在機殼上,
把水泥牆壁的電源插座蓋板拆開,鬆開一顆螺絲,把另一端鎖上去
這樣應該會得到一點接地效果n_067|

网友E:
引用 楼主:
喝喝~便宜的不好吧!!!

至少不會電人呀

因為它省成本省掉了....

罪魁禍首在這...
通常接地都是接到外殼....偏偏電容對交流電而言是導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台灣人很不重視接地,連建商都不願意做了(這可能還要多花錢跟工時)
大概沒幾個會願意搞正規的接地
還是用 ...

新建的房屋有接地孔也未必是正規的接地,曾經看過建商直接把地線搭在鋼筋,長期封在水泥內,地線和鋼筋不見得還能接觸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到這個讓我印像很深刻.....20幾年前常接客戶做專案控制,
即使是用線性變壓器當電源也會加上EMI Filter ...

喝喝~~專業術語有些小弟就聽不懂了!!喝喝~大大太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正要搞個正規的接地讓機殼不會電你
那你可能要先花些錢才能解決~

嗯嗯~大大如果想要挖一個埋地線!價位大概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喝喝~~專業術語有些小弟就聽不懂了!!喝喝~大大太強了!!

只是經驗談不是太強......
早期電源濾波器都是單獨一個元件,現在都是整合到電源供應器上,
但儀器類還看得到,外型就像這樣: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mi+filter&site=webhp&tbm=isch&tbo=u&source=univ&sa=X&ei=7dGUUbizDcaAkwWq_IGwBQ&ved=0CD0QsAQ&biw=1120&bih=637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灣人很不重視接地,連建商都不願意做了(這可能還要多花錢跟工時)
大概沒幾個會願意搞正規的接地
還是用 ...

話說大大~我家外面停車那有一隻好像鋼筋打進地下!有接條電線!不知是否接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少不會電人呀

因為它省成本省掉了....

喝喝~這東西我也比較不懂了!謝謝大大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建的房屋有接地孔也未必是正規的接地,曾經看過建商直接把地線搭在鋼筋,長期封在水泥內,地線和鋼筋不 ...

呵呵~結果我家好像有這東西!只是根本不支是否他是接到家裡的接地~而且電腦部份第三腳的孔沒有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大大如果想要挖一個埋地線!價位大概多少呢?

可能要去詢問一下您家附近的水電行會比較好
如果要自己搞可以用附鑽頭式接地銅棒+震動式電鑽應該就可以達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新建的房屋有接地孔也未必是正規的接地,曾經看過建商直接把地線搭在鋼筋,長期封在水泥內,地線和鋼筋不 ...

可能個人比較幸運,從1998年至今接觸過4棟大樓房屋,
都有正確接地,是從地下室筏基開挖後先埋銅板再打混凝土,
也就是接地銅板是埋在地基的下面,記得銅板不只一組,
避雷針、電力室、電信室都是分開的,各戶電力接地線從電力
室接地匯流排跟隨入戶線一起拉進來的。

大樓都要自備變電室、電信機房,接地若無法通過檢查台電是不會送電的。
大樓都要經過建築師、電機技師設計簽證,設計費就是以工程造價來計算,
原物料用得多設計費就高,所以經常有超規格現象發生,
2004年之後接觸的兩棟大樓,所有電燈與插座分路都是配5.5平方,
問承包水電幹麻配這麼粗,回答說圖面這麼畫就要這麼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話說大大~我家外面停車那有一隻好像鋼筋打進地下!有接條電線!不知是否接地用!! ...

如果只是一根鋼筋打進地下,效果一定不好,接觸面積太小了
如果距離不遠的話,是可以考慮試試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要去詢問一下您家附近的水電行會比較好
如果要自己搞可以用附鑽頭式接地銅棒+震動式電鑽應該就可以達 ...

瞭解!感恩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個人比較幸運,從1998年至今接觸過4棟大樓房屋,
都有正確接地,是從地下室筏基開挖後先埋銅板再打混 ...

嗯嗯~~我們是住透天的!整排都是一樣的!感謝大大細心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一根鋼筋打進地下,效果一定不好,接觸面積太小了
如果距離不遠的話,是可以考慮試試看效果 ...

嗯嗯~那東西就在配電盤的外面而已!!改天再研究看看它是什麼!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