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手提CD轉盤停止轉動後,仍能繼續唱歌?

楼主(2013-05-14):
最近保養 SAMPO AK-W408ML

這台與一般手提CD音響功能相同: AM/FM收音機、CD唱盤,無卡式、USB、SD介面

此台CD盤播放功能多一項,支援MP3格式(有確認:不能播放DVD)

唱盤放入正版CD,讀片,自動撥放,是正常運轉及唱歌

莫約運轉到90秒時,CD轉盤會停止轉動約15~20秒左右,此時唱歌聲仍然繼續正常放送
大概就是90秒運轉,休息15~20秒(唱歌聲音不會因此中斷),循環~

問題:
1. 這台與一般CD唱盤運作方式不同,請教這是什麼原因?
2. 支援MP3唱盤都是如此運作嗎?請持有MP3 CD轉盤者放入CD唱片試驗觀察~分享!謝謝~

网友A:
應該是有防震功能,緩衝區比較大,先將音軌讀入緩衝區,滿了就暫時停止讀取,
音樂播放從緩衝區讀取,等消耗到下限再啟動讀取CD。

网友B:
如果這樣,這台算是很有潛力,可以改裝成hi-end CD轉盤。話說回來,CD緩衝區要buffer 15~20秒資料至少需要3MB以上的RAM,這的確很少見。然而一般的晶片頂多32k而已,例如SONY CXA2500BQ。

网友C:
yes大大說的對...
應該是有防震功能,緩衝區比較大,先將音軌讀入緩衝區,滿了就暫時停止讀取,.......
我以前有一台(牌子忘了)也是這樣的...只是壞了..報廢..回收..不然..也可以放張照片..讓大家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有防震功能,緩衝區比較大,先將音軌讀入緩衝區,滿了就暫時停止讀取,
音樂播放從緩衝區讀取,等消 ...

謝謝YSC兄指導,原來是為防震而增加的緩衝區,學習到~ 不然還誤認為是馬達驅動出問題
這台當初就是抖很大才拆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這樣,這台算是很有潛力,可以改裝成hi-end CD轉盤。話說回來,CD緩衝區要buffer 15~20秒資料至少需要3 ...

謝謝P大指導,今天用MP3片測試,一曲約5M,將近唱了2/3首才開始轉動,可能就是您所說的軟很大
除了9258馬達IC,其它三顆我都不認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yes大大說的對...
應該是有防震功能,緩衝區比較大,先將音軌讀入緩衝區,滿了就暫時停止讀取,.......
我 ...

阿公! 是ysc不是yes 今天的藥吃了沒
什毀~ 這個好東西拿去回收,真討債,阿公賺很多喔~

网友D:
TMS417400就是一顆16Mbits的DRAM,在這裡用作緩衝區

网友:
補充一下,A2484F是合邦電子(AVID Electronics)的產品,還有另一顆A2494可以解MP3+WMA音訊,詳見(www.avid.com.tw/ch/product_11.html)
如果這顆晶片能接受外部時脈,我倒想買一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TMS417400就是一顆16Mbits的DRAM,在這裡用作緩衝區

16M DRAM~~
請教狼兄每台手提CD播放一定都有經過緩衝區嗎? 還是少數機種才會有?因為以前都沒注意到手提CD這個功能~
如果音軌讀取中發生過度震動,經過緩衝區播放也不就一樣是跳針??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音軌讀取中發生過度震動,經過緩衝區播放也不就一樣是跳針??..

防震的CD唱盤讀取速度一定比播放速度快,才能將緩衝區填滿,
遇到震動時雖然讀取不正常,但緩衝區還資料可以持續播放,所以不會跳針,
等震動過去了又將音軌填入緩衝區,滿了就暫停讀取到下限就繼續讀取,
如此反覆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16M DRAM~~
請教狼兄每台手提CD播放一定都有經過緩衝區嗎? 還是少數機種才會有?因為以前都沒注意到手提C ...

早期只有防震CD隨身聽有這類設計,後來的MP3 CD隨身聽/音響因為讀取的速度較一般僅能播放CD Audio的機種要快,且處理的是資料串流,所以都會設計先讀入緩衝區,等於是額外加上防震功能

网友E:
高階CD一般不會有這種設計
應該為了解析度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階CD一般不會有這種設計
應該為了解析度原因吧

小弟的程度只能理解到:緩衝區是避免讀取中震動發生,不會立即反應在喇叭上。
MAX叔加上解析度,這下更花格格

网友B:
有緩衝也不一定就沒事。其實CD Aduio本來就是設計無間斷撥放,如果用2X以上播放會面臨讀取中斷與接續的問題。CD音軌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資料以秒來計算,而事實上每一秒又分成75個frame,在哪個frame中斷讀取無法定位(定位資訊只到秒),造成接續上的問題,早期的CD-ROM抓音軌會爆音就是這個原因。當初只有Plextor光碟機有利用緩衝+比對資料的功能將音軌完整讀出,所以他的產品極適合抓音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阿公! 是ysc不是yes 今天的藥吃了沒
什毀~ 這個好東西拿去回收,真討債,阿公賺很多喔~

現在是人人喊打的十八趴+勞退月領..
閑閑在家胡搞瞎搞
這個月又多了一位小孫女
45歲做阿公的啦

网友:
讚耶,2Mega Bytes的緩衝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緩衝也不一定就沒事。其實CD Aduio本來就是設計無間斷撥放,如果用2X以上播放會面臨讀取中斷與接續的問題 ...

.....用2X以上播放會面臨讀取中斷與接續的問題。CD音軌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資料以秒來計算,而事實上每一秒又分成75個frame,在哪個frame中斷讀取無法定位....
難怪這台讀取目錄正常,選第幾首就無法直接至該首播放,唉!小弟的程度一直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是人人喊打的十八趴+勞退月領..
閑閑在家胡搞瞎搞
這個月又多了一位小孫女

阿公! 十八趴妻,您真是令人稱羨
哩卡紮秋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2X以上播放會面臨讀取中斷與接續的問題。CD音軌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資料以秒來計算,而事實上每 ...

Popcorn大,

你這問題應該另有原因,無奈小弟也是一知半解,幫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pcorn大,

你這問題應該另有原因,無奈小弟也是一知半解,幫不上忙。

本來CD完全不能聽,現在可以播放
略帶不定時不能選曲,客人能接受~今天取回
如果將來返修,就整個CD盤更換來區隔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