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917W 畫面雜訊 AD板號 ILIF-020

楼主(2013-05-14):
客戶拿來時上電出現類似排線接觸不良之拖影現象~
測試功能時發現選單畫面都正常,唯有輸入訊號出現殘影 猜AD輸入疑似濾波失效

拆開後
1.PI板電容凸頂 全部換新 測工作電壓5V 啟動3.3V正常
2.手觸蕭基特共陰二極體燙手 一併更換~
3.因之前修理電視盒有類似畫面雜訊情形為更換電容完修 故將AD板電容全部換新
4.上電後接上訊號故障一樣 因客戶趕著要 故直接更換AD板完修

此次維修只能確定AD故障~ 但時間不夠我繼續試下去 只好換AD完修

AD換好後 熱機測試正常

AD換好後 熱機測試正常

電壓好像有點不對 無料+沒時間 直接換新板

電壓好像有點不對 無料+沒時間 直接換新板

目測無異常

目測無異常

AD板更換電容

AD板更換電容

更換後測量

更換後測量

目測無異常+補焊

目測無異常+補焊

PI板電容凸頂 全部更換+中間兩顆蕭基特一併更換

PI板電容凸頂 全部更換+中間兩顆蕭基特一併更換

功能選單正常顯示

功能選單正常顯示

故障畫面有雜訊

故障畫面有雜訊

网友A:
AD版是原廠還是用改的?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版是原廠還是用改的?
謝謝您

網路上買的 ACER AL1916W、AL1916WA驅動板,ILIF-020 490691300100R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網路上買的 ACER AL1916W、AL1916WA驅動板,ILIF-020 490691300100R

這個板子 跟 原廠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板子 跟 原廠一樣.

我是對後面 ILIF-020 490691300100R 編號一樣就買了 實際上還有分板號 A跟B 但是裝了沒什麼差
客戶目前也沒反應什麼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對後面 ILIF-020 490691300100R 編號一樣就買了 實際上還有分板號 A跟B 但是裝了沒什麼差
客戶目前也 ...

這個板子 很多型號 都是通用喔

网友C:
這狀況跟我昨天碰到的CMV-943症頭一樣
我本來打算放棄了.但不死心換了一塊AD版就好了
那塊有問題的AD版我不會修.所以直接更換!
厲害的前輩換零件.菜鳥的我換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板子 很多型號 都是通用喔

嗯嗯 換下去就對了 有問題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狀況跟我昨天碰到的CMV-943症頭一樣
我本來打算放棄了.但不死心換了一塊AD版就好了
那塊有問題的AD版我不 ...

其實我也很想1個1個換下去 學經驗 但是最近趕驗收 再加上客戶時間不允許 又沒料 所以換整片是最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也很想1個1個換下去 學經驗 但是最近趕驗收 再加上客戶時間不允許 又沒料 所以換整片是最快 {:9_58 ...

我知道啦
所以(有空再修故障品)

网友D:
上方穩壓IC處有明顯過熱,可以考慮更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方穩壓IC處有明顯過熱,可以考慮更換看看

嗯嗯 最近趕驗收 後續還有洽談架站系統的維護案 所以只能抽空作

网友E:
請問 AD板的電壓,是怎麼得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 AD板的電壓,是怎麼得知的,

電源板上有標示VCC 如板子沒標示 用電表量+看電容猜 V除以2作參考

液晶螢幕 AD板5V 啟動3.3V 高壓12V~13.8V
液晶32吋 主機板12V~24V 啟動5V 高壓12V~24V

以上是我修理的機子裡面 所量測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