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教安泰信 AT8586 恆溫烙鐵+熱風槍 SET鍵的功用

楼主(2013-05-15):
大家好︰
說出來真不好意思!請問有在用AT8586的會員,它上面有一個SET的藍色按鈕是什麼用途?謝謝!

网友A:
學姐:set鍵是用來選擇LED字幕,顯示熱風槍的溫度還是烙鐵的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姐:set鍵是用來選擇LED字幕,顯示熱風槍的溫度還是烙鐵的溫度

大大,非常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非常感謝。

學姐!妳也別不好意思了,這又不是什麼"難以啟齒"事情,一定又有買家要問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學姐!妳也別不好意思了,這又不是什麼"難以啟齒"事情,一定又有買家要問的問題。 ...

她難以啟齒的原因是在我,因為她打電話問我那個SET鍵是在做什麼的?我回答她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她難以啟齒的原因是在我,因為她打電話問我那個SET鍵是在做什麼的?我回答她我也不知道。 ...

可以善用google或淘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她難以啟齒的原因是在我,因為她打電話問我那個SET鍵是在做什麼的?我回答她我也不知道。 ...

這就是溝通不良,俗稱代溝!!

网友D:
不好意思請教各位大大
這台的溫度顯示是不是只有在第一次開啟電源時會出現實際溫度?
(就是從低溫一直往上爬到設定溫度)
在下近日購入一台,發現在第二次設定溫度後,七段顯示器變只是直接固定在設定值
旁邊的圓點會閃爍就是了
(像是一開始設370,之後我調380 就是直接卡在380,不是顯示從370爬到380)

网友:
這款好像很方便
雙用滴耶~
不知道溫度會不會溫度亂飄n_079|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請教各位大大
這台的溫度顯示是不是只有在第一次開啟電源時會出現實際溫度?
(就是從低溫一直往上 ...

用過二台也是這種情況,應該原始設計就是如此,所以沒壞別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