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這兩顆電容規格一樣嗎?

楼主(2013-05-15):
最近空壓機老是打不飽,看了一下原本設定8磅停6磅打

但是目前打到4磅就停止卡在那,會繼續打但是打不進去了

本來想說汽缸縮了,請人打開一看跟我說汽缸很OK

那就想說可能啟動電容容值下降換一顆試試

就去買了圖中灰色那顆,電子街沒賣90uf就買了100uf

裝上去運轉聲音就變比較有力,但是打不到一分鐘電容就從底部噴漿了

看一下壓力表打到4.5磅了,看起來還是有點作用

不過請問各位大大電容為啥會爆呢?爆的時候整顆電容溫度頗高

是電容規格錯誤嗎?或是空壓機電容有特殊需求?還是單純買到劣質品?要購買的話跟如何能買到正確的?

白色那顆是原本的電容,灰色那顆是新買爆漿的。

懇請各位大大不吝賜教,謝謝!!

网友A:
可調式8lbs壓力開關請補圖,可能老化或積垢
100uf 噴漿,請檢查馬達離心開關啟動高速後是否未脫離(啟動電容脫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調式8lbs壓力開關請補圖,可能老化或積垢
100uf 噴漿,請檢查馬達離心開關啟動高速後是否未脫離(啟動電容 ...

了解,感謝大大提供查修方向。

网友B:
楼大啊,你原先的是CBB介质的电容啊!后来爆浆的是电解吧?CBB电容无液体电解质的因此无极性,不能用普通电解电容替换!这样做很危险哦!
你应选明确标有CBB60字样的同容量电容代替。
有条件的话,先测试一下原先的电容,看容量有没下降,然后再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大啊,你原先的是CBB介质的电容啊!后来爆浆的是电解吧?CBB电容无液体电解质的因此无极性,不能用普通电 ...

原來還有這種分法,真是長知識,這兩天有空來找看看CBB的電容,不過好像不好找,感謝大大賜教。

网友C(2013-06-16):
不但电容要按规定换 电机本身检查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但电容要按规定换 电机本身检查过吗?

感謝fhxfh大大提醒,電容用電容表量過,容質正常已裝回,馬達運作也正常,可能是汽缸漏氣造成無法打到正常壓力,目前放在朋友那準備重做汽缸部分,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fhxfh大大提醒,電容用電容表量過,容質正常已裝回,馬達運作也正常,可能是汽缸漏氣造成無法打到正 ...

馬達運作也正常,汽缸也正常,
那就是要檢查進排氣閥門是否有 凸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馬達運作也正常,汽缸也正常,
那就是要檢查進排氣閥門是否有 凸槌

感謝creekse大大提醒,逆止閥已檢查過,動作正常,所以傾向汽缸漏氣維修,謝謝!!

楼主:
最後結論

該兩顆電容是不能代用的(雖然都是啟動電容),起碼灰色那顆不能代替白色那顆

經過fix2010大大的提醒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176&pid=550278

查了一下白色那顆是屬於CBB60規格簡介如下:

CBB60型交流電動機用金屬化聚丙烯薄膜電容器 CBB60 型交流金屬化聚丙烯薄膜電容器可在額定條件下連續或間歇工作,
安全可靠,適用于頻率為50Hz(60Hz) 的交流電驚,供單相電動機的啟動和運轉用,也可用于其他電氣設備。
CBB61 型金屬化聚丙烯薄膜電容器 CBB61 型金屬化聚丙烯薄膜電容器采用阻燃塑料外殼,具有體積小,重量輕,
損耗角正切值小及自愈特性好等特點,適用于電冰箱,電風扇,電動縫紉機等各種家用電器電路。
CBB65 型金屬化聚丙烯薄膜電容器 CBB65 型金屬化聚丙烯薄膜電容器采用圓柱形鋁外殼(底部可帶螺栓) ,
內部有壓力式防爆裝置,引出端為焊片結構,具有體積小,重量輕,自愈性好,使用安全可靠等特點,
適用于50/60Hz 電路中的單相電動機的啟動和運轉,特別適合空調機,洗衣機,電冰箱以及微型電機等電器使用。

跟一般市售的啟動電容有差異性的存在

我自己代用的結果就是換上灰色那顆一般啟動電容,空壓機運轉大約30秒左右該電容就從底部炸了,所以得知無法代用。

以上為標題中的問題最後結論,下方為空壓機修復的過程

如頂樓內文中提到空壓機打不飽的情形,先從popcorn大大的提示中檢查壓力開關

分解壓力開關後發現該款壓力開關純機械式運作,如果故障不會導致打不飽應該會打不停,壓力到達設定磅數會繼續打就醬。

再來有fhxfh大大提醒電機本身的問題,因為馬達能正常運作,只是打不飽並非打不動,所以排除電機方面的故障疑慮。

最後由creekse大大提醒,進排氣閥門的效果,經拆解後也都正常。

問題總是要解決的,既然電機,進排氣,壓力開關,都沒問題那就只好從汽缸本體找了

汽缸拆解後,活塞正常,汽缸壁無刮傷,實在沒有搪缸的必要性,真是見鬼了

直到想棄修,既然要棄修就全裝回去好了,裝回去後-------居然好了~~~~~~~~~~~~~~~~~~~~~~~~

完全運作正常~該打就打該停就停,這到底怎麼回事?????

隨便掰一個理由吧(好像不太負責)~~那就硬想一個理由吧....

應該是在裝回汽缸時在汽缸及缸頭接合處上了一層汽缸膠,可能是氣缸墊片某種原因漏氣造成汽缸漏風,

當壓力桶內壓力到達4磅時汽缸的漏氣(內壓外壓?)造成打不進去了,裝回時多上一層汽缸膠等於有止漏效果

所以就恢復正常了,硬要說的話應該就是這樣了,提供給大家一個參考。

以上過程請當作個案參考,故障原因百百種,拆了就有機會修好,這也是咱們來這最主要的原因。

在此感謝所有提供檢修方向的酷友們,也感謝痞酷網的存在,謝謝!!(點廣告支持去.......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結論

該兩顆電容是不能代用的(雖然都是啟動電容),起碼灰色那顆不能代替白色那顆

呵呵
機械就是如此
有個小螺絲不正確
整部就不動了
人也是一樣呢
一個螺絲 一個決定 一個選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結論

該兩顆電容是不能代用的(雖然都是啟動電容),起碼灰色那顆不能代替白色那顆

故障原因百百種,拆了就有機會修好,這也是咱們來這最主要的原因

這句好聽...不拆永遠就是壞的~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