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鋰電池再利用

楼主(2013-05-15):
一次電池放電完畢只有丟棄一途。二次電池可再充電使用,生活周遭就以鉛酸電池及鋰離子電池最普遍。
維基百科-鋰電池

鋰電:體積小、能量密度高、無記憶效應、循環壽命高、高電壓電池、自放電率低…等優點,比起其它電池好處多多
請拜讀本壇 carlos_liu發表 -鋰電池保護IC的重要性[轉載] ,有如神助的感覺~

十幾年前手機的鋰電,只要不膨脹、噴漿銹蝕(過充)壽期還是有一段可走

錫箔袋包裝(紅框)為鋰聚合物電池,感覺它的壽命在7~10年之間,接腳會脫離掛掉
大部分鋰電池封裝多為三支腳位(黃圈),除了V+ / V-,另外一支腳為ID 充電識別(給予適合充電脈寬)

印象中,鋰離子電池ID識別是一顆10K歐電阻表示身份(本帖皆為不接此腳充電)

金屬殼的鋰離子電池是收集的重點,這些款式是貼紙封裝

這些是高周波熔合封裝,拆割時請小心:不要將負極與正極(金屬外殼)短路
拆卸前準備一杯水,發生短路、發熱時,立即丟入水中

鎳片上這顆SOG3好像是過流斷路器,裝在電鑽上就是會過載斷路,冷卻後又恢復供電

鋰電充電板我不懂,大概就是:
充電過壓保護、過放低壓保護、PWM脈寬充電、超溫保護、V壓反向保護、ID電池類別識別等之類
充電板輸入電壓為V+,有嘗試施加30 VDC並未造成充電板損壞,
目前所見充電板多有標示B+電池正極(與V+共點)、B-電池負極

手機殼切下的充電座

充電板供應 5VDC (NOKIA充電插頭通用),PWM起始充電脈寬電流約在0.5~4A(視電池現行電壓),隨充電時間電流漸減

直到鋰電4.2V飽和自動停止充電(定電壓充電)

脈寬充電是由充電板上IC控制:充電中期頻率為2.7HZ,趨近飽和漸減

脈寬上線為充電板輸出4.25V,下線為鋰電上目前4.0V電壓

鋰電應用,我只會裝在指針電表歐姆檔,當作3V左右電源供應
鋰電池,不知大家都改裝應用在哪?

相關帖子

网友A:
版大您真是厲害啊~
可是電錶內使用一次電池是DC3V
改用鋰電池卻會變成DC3.6~4.2V...
這樣不是會造成電錶測量的誤差嗎?

网友:
調整歸零紐既可

网友:
電表不是高耗電,電池不常更換。
用鋰電池容易造成過放死亡...
不過既然是再利用,當成一次性,死了就算了。

拿去用在電蚊拍或是玩具也不錯

网友B:
我也想把鋰電池, 改到我的充電式電蚊拍上.
不過, 他原來應該是2顆鎳氫串連; 直接改成鋰電可以嗎?
還是有哪些零件規格要換? 不知道蚊子會不會直接昇華?

网友:
請問 "鋰電充電板"
是從手機上拆下來嗎?

网友:
原來看似簡單的電池 內部還有學問
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原來還可以用在這些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您真是厲害啊~
可是電錶內使用一次電池是DC3V
改用鋰電池卻會變成DC3.6~4.2V...

鋰電池輸出有串接一顆順向偏壓0.6V矽二極體
將歐姆檔指針歸零,測量47歐,指示正確,測量空載電壓3.92V

歐姆檔測試馬達,壓降為2.773V,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把鋰電池, 改到我的充電式電蚊拍上.
不過, 他原來應該是2顆鎳氫串連; 直接改成鋰電可以嗎?
還是有哪 ...

[小家電類] 電蚊拍改鋰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家電類] 電蚊拍改鋰電

真的有耶~ 感謝回覆!!
看來我想太多了, 找一天也來改看看!!

网友:
很環保的改裝,又有科學數據,好文一篇
不用的充電電池實在太多了!

网友C:
手機電池可以代用...
小弟手機常有充飽撐不久或撥號時自動斷電的情形...表示電池不行了><

可以留下電池塑膠殼和保護板,再裝上從其他鋰電拆下的電池部分
充電還是用舊的手機、舊的座充
就可以再撐一陣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家電類] 電蚊拍改鋰電

P大:
     我用在 電蚊拍!! 數字小時鐘!! LED小提燈!! 無線電話!! 加個升壓到5V給溫度計用.... 保護電路可以避免電池過充過放!! 用完繼續充電...可以用很久比起鎳氫電池好太多了,...
   取代2個鎳氫電池就串上2個二極體,取代3個鎳氫電池(無線電話)就直接給接上去... 甚至還可以把兩個鋰電池"並在一起"(我都是保護版輸出再並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機電池可以代用...
小弟手機常有充飽撐不久或撥號時自動斷電的情形...表示電池不行了><

充飽撐不久及撥號時自動斷電是兩種故障呀
充飽撐不久: ADAPTER電源異常、錯用低規格ADAPTER、充電板異常、鋰電池膨脹衰退
撥號時自動斷電: 電力不足、電池接點/手機接點氧化、手機線路接觸不良
拆玩十來顆鋰電/手機後,功力會倍增

楼主:
引用 网友D:
P大:
     我用在 電蚊拍!! 數字小時鐘!! LED小提燈!! 無線電話!! 加個升壓到5V給溫度計用.... 保護電路 ...

阿乾師傅真是DIY達人,難怪一次批進兩打鋰電,原來有這麼多東西可改造,感謝分享!
家裡時鐘一次電池漏液,就取下兩顆一號電池。最近感覺時鐘少了整點報時音樂聲、LED閃光、鐘擺。

今天想學阿乾師改造為鋰電池,看到電池座三條接線 0V-1.5V-3V 給音樂、閃光、鐘擺,這個我就不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阿乾師傅真是DIY達人,難怪一次批進兩打鋰電,原來有這麼多東西可改造,感謝分享!
家裡時鐘一次電池漏液 ...

POPCORN大:
  原來我買鋰電池就是跟你買的啊!! 失敬失敬!!(早知道就來一個'拖欠款項") ,我隨便說說你隨便聽聽,兩個電池用在 1.5 & 3V 其中1.5應該是給 時鐘用的,因為用電很小一個電池用1年,於是把電池提供給另外一的設備 3V供電的用如 鐘擺 LED 音樂... 你把鋰電池的輸出經過1~2個二極體串聯後接到3V的位置,鋰電的負端就接在0V處,這樣叫做 分開電源吧!!試看看 若是放鞭炮 膨龜不要打我...

网友E:
我都是裝在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PCORN大:
  原來我買鋰電池就是跟你買的啊!! 失敬失敬!!(早知道就來一個'拖欠款項") ,我隨便說說你 ...

阿乾師是小店的大客戶,以後下標請說您是阿乾師就可以緩清
用二極體順向分壓,這個方法真不錯,這下知道該怎麼下手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裝在這裡:

F大:
   好像有升壓電路!! 記得關電源否則電容易耗光!!

网友:
諾基亞 3310
請問一下大大n_109|你在拆時有沒有發生核爆??

网友:
這裡真是臥虎藏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