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家電測試儀 BR886A - 耐壓測試功能維修

楼主(2013-05-16):
本來想說要測試一下測試儀的高壓功能,按照說明書上"長按"高壓鍵三秒後,進入可以調整最大電壓值的功能,結果多按了幾次"─"後,就發現開始冒出白煙。接下來高壓就再也上不去了,只能停在10v以內。

冒煙後趕快拆開來看,摸到這個電容有點溫度,
還有長的像一般高壓變壓器這個,還很燙,一邊好像有熱變質的樣子,線上量一次側電阻幾乎是0,可能有問題。

變壓器有點像融掉的樣子,

板子另一面,目測這個被磨掉Mark的IC,左右兩邊有點白白的,磨Mark應該不會磨到這,用夾子夾發現怪怪的,變軟了,應該有問題。

努力查了電路之後,發現這個IC應該是個N-MOSFET。高壓變壓器竟然是兩用途。
平常用H10檔量Zener時,電壓是直接從Power來,所以之前才會發現H10檔時電壓竟然是23V。
當用H40檔時,由24V供電,MOSFET配合高壓變壓器的初級線圈當成電感用,用DC-DC方式升壓為43V來測量40V內的Zener。
當"耐壓測試"時,還是這個MOSFET,驅動初級線圈,由次級線圈產生高壓來測試耐壓或驅動燈管。

電路簡圖大約是這樣,有問題的三個零件用紅色箭頭標示出來,

再確認一下,現在變成只要進耐壓功能就自動保護關機,連Zener H40模式也進不去了。

把看起來有問題的請下來量一下,
400v, 0.22uF電容,只量得到約0.04uF。
高壓變壓器初級,小於0.1歐姆,電感小於4uH,應該有問題。次級,約800歐姆,電感約20mH,應該OK。
N-MOSFET,應該是燒壞了。

變壓器看了編號,H5 T6-002,查到只有淘寶上有一家在賣,太遠了。還是自己來。
把初級拆下,初級線徑約0.35mm,繞22圈。手上沒有剛好的,並兩條33AWG的線,一樣繞22圈。(幸好次級是好的,不然我可不會繞,高壓我也不敢繞)。

繞完後,初級線圈電阻還是小於0.1歐姆,但電感約為40uH
繞的有夠醜,磁芯還有拆斷掉,

反面,標示接頭位置。

高壓電容沒有適合的,先用個400v, 0.47uF擋著用。
MOSFET跟學姐買還沒來,先用手上有的150v的MOSFET站在板子上。

修好後正面,

反面,

終於又回來正常工作了。

另外,我看之前eson大的拆機圖,在這個紅圈的這個位置應該是有接電晶體及電阻,但是我的卻沒看見,不知道是不是少焊了?就是圖上的Q12跟R99,有人可以幫忙看一下電阻是多少?電晶體有沒有編號?謝謝!

我會不會是第一個維修家電測試儀的啊?

後記:
1. 依popcorn大的建議,移除請大大們幫忙測試高壓空載的請求,以免有損壞之風險。
2. 那兩個沒接的電阻及電晶體,加上去測試過,確認沒有功用,應該是不同版本設計時移除了。

网友:
真是太強了!!!!

网友:
Q12 沒字

R99 是103

网友:
您是第1個PO文修家電測試儀的吧.

楼主:
好像是喔

之前沒跟到團,後來才跟學姐買的,不過可能是最快把它玩壞的吧。

网友:
附圖 機板不太一樣

网友:
論壇裡面第一篇看到維修BR886A的
不過我都使用電容檔而已==

网友A:
kolinking :有沒有考慮在甚麼地方加個自復式保險絲,建議我們還沒燒掉的?

网友B:
大大真是厲害的高手,可以把家電測試儀修到這樣的地步,還做分析,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kolinking :有沒有考慮在甚麼地方加個自復式保險絲,建議我們還沒燒掉的?

我目前不確定是MCU程式問題,還是我的測試儀缺少零件的關係。等各位大大們有時間幫忙測試一下你們的狀況,我比較能知道再來要改什麼。

測試儀原本就已經有過載自動關機的功能了。只是我的狀況感覺像是MCU執行到當掉,但是輸出沒關掉。或者是測試儀一直輸出,但是MCU偵測不到。所以才懷疑那兩個缺的零件有沒有關係。如果有找到改進方式的話,一定再分享給各位大大的。

目前看來應該只要不去重覆一直調那個怪怪的電壓值功能,應該就不會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真是厲害的高手,可以把家電測試儀修到這樣的地步,還做分析,佩服

沒啦,論壇上其他的許多大大才是高手啦。在這學到很多東西啊。

网友:
剛剛拆我的,裡面Q12跟R99一樣沒裝

网友C:
佩服 kolinking 的研究精神~
EXCITING 激勵電路在無負載下無限升壓,一定會有元件先崩潰擊穿
好比點火激勵器必須要接上點火嘴才可供電操作。例如 HIPOT耐壓測試器內有安裝火花隙做終極保護。
如果完修,可考慮在輸出插座兩端之間,焊銅條縮短距離做終極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 kolinking 的研究精神~
EXCITING 激勵電路在無負載下無限升壓,一定會有元件先崩潰擊穿
好比點火激勵 ...

謝謝popcorn大的指導。本來是想說測試儀應該內部會有電壓回饋機制來控制輸出電壓才對。這樣看來還是移除請大大們幫忙空載的測試請求好了。

楼主:
補記,

謝謝MARCO大提供的資料,那兩個元件加上後確認沒有功用,所以排除是零件少焊的猜測。

另外依popcorn大的建議,建議在使用耐壓測試一定要有負載接上才能按測試按鈕,以免有損壞的風險。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與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補記,....另外依popcorn大的建議,建議在使用耐壓測試一定要有負載接上才能按測試按鈕,以免有損壞的風險。

測試耐壓空載時,約850VDC ,耗功3.02W

擇用10M歐做負載

壓降550VDC

五秒輸出電壓自動切斷後,負載壓降130mV,家電儀仍指示556V

同樣10M歐做負載,多加指針電表1000VDC檔,壓降420VDC

网友:
你的確是第一個修測試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喔

之前沒跟到團,後來才跟學姐買的,不過可能是最快把它玩壞的吧。 ...

恭喜你成為第一的未來達人 ......
雖然故障是我們不喜歡的,但它確是成為快速進步的動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試耐壓空載時,約850VDC ,耗功3.02W

感謝popcorn大大的測試分享,所以我可以確定我的高壓部份還完全修好。不過我現在終於完全搞懂測試儀在Zener跟耐壓運作的方式了,等我收到跟學姐買的零件後就可以來確認了。

到時再來分享結果。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測試耐壓空載時,約850VDC ,耗功3.02W

0.1%的10M-Ohm電阻n_1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測試耐壓空載時,約850VDC ,耗功3.02W

10M .1% 的電阻耶n_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