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 自製電腦電源POWER簡易型電子負載 20A 實際效果 "

楼主(2013-05-16):
chlu 大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0427-1-1.html
發問回覆:
lm358的 8 腳是 5v 4腳是gnd 有接上嗎?
+是 3腳, - 是2腳~~~對的。
POWER GND = 控制部份GND~~~對的。
我用了 78L05代可以嗎?~~~可以,只是提供lm358的電源電壓。
並了3個 10ohm代替可以嗎?~~~可以。
若還是有問題可以發新帖並將你所製作的拍照下來,這樣才可以讓大家判別你可能出錯的地方~~~
我製作的目前還正常使用中~~~
--------------------------------------------------------------------

上圖:
LM358 用 12V 供電

楼主:
電路不正常, 沒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路不正常, 沒效果.

測量 LM358 第1腳,電壓為? 正常應該是約 0.05~0.6 ,先檢查看看LM358是否正常運作~~~
另外LM358第8腳建議還是接到5V教好,不然你這電流可能達到  5~60 A  功率晶體會燒毀

楼主:
都是我的錯.

誰認為這是 LM358 ?

都是我的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我的錯.

不注意還以為沒錯~~~
找一顆正確的試試吧~~~

楼主:
手中找到了 唯一的  LM358.
再測.

測 LM358後的 120電阻的電壓, 可調變 1.4V- 6.5V, 運放的輸出正常了吧.

只用 一個 2SC4278 連 TIP121, 可以嗎?

電流頗大且不變.
???

是運放的輸出過大吧? 因為用了 12V輸入?
可調它輸入 和輸出 的電阻嗎? 1K, 1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中找到了 唯一的  LM358.
再測.

電路應該是正常了~~~
2SC4278 電流不大~~~看你要測試多大電流要自己去決定~~~
散熱片要加上不然會很快燒毀

楼主:
我只用了一個 12V, 1A的線圈電源測, 電流調不了,  長在 4A 電流.
LM358後的 120電阻的電壓, 可調變 1.4V- 6.5V,
是不是 1.4V 輸入到 TIP121 已經令 TIP121飽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用了一個 12V, 1A的線圈電源測, 電流調不了,  長在 4A 電流.
LM358後的 120電阻的電壓, 可調變 1.4V-  ...

LM358電壓是 5V還是12V  若是12V 那最低電流就可達到 5A
還是功率晶體已經燒了?

网友:
我做的電路是以ATX POWER 為測試目標,所以是設計最低電流為約 2A,若是你只是用在測試一般電源的輸出電流,你可以將3.3歐姆短路則可以排除最低電流過高的問題。

楼主:
看來 LM358電壓用回 5V 比較好.

感謝 chlu

网友A:
這樣成本太高了
何不買功率電阻用開關做切換功率
省錢又不容易壞
一般實施在生產上也是接功率電阻在做燒機測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樣成本太高了
何不買功率電阻用開關做切換功率
省錢又不容易壞

我們的熱機測試也是用功率電阻在做,有時候2萬伏特的高壓,一大堆的大功率電阻,非常壯觀.

网友B:
用電子負載機來玩,好處是調整電流方便
不然用大功率電阻來玩,電流調整都是固定的

如果輸入電壓都確定了,可以配幾棵大功率電組為負載
電晶體負責當開關用,這樣熱能損耗就轉移在功率電組上面
對電晶體來說會較安全

買金屬功率電阻,將他鎖在散熱片上面
功率可以超過很多,必要時用風扇輔助散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樣成本太高了
何不買功率電阻用開關做切換功率
省錢又不容易壞

一般正常研發或者性能測試都是用電子負載....

除了比較準確外....還有動態及瞬間負載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電子負載機來玩,好處是調整電流方便
不然用大功率電阻來玩,電流調整都是固定的

>電晶體負責當開關用,這樣熱能損耗就轉移在功率電組上面

這個方法不錯,可是若用電晶體就變成太多顆了,散熱也是問題,若是改用低Rds的話,在10Ω以下,這樣就更方便了.

目前有看過2.4mΩ,若是通過100A,也才240mW而已.
若是用4.6mΩ的,大概可以用到50A.
我手上的只有12mΩ而已,號稱84A,可是我想用在20A比較好.

楼主:
關於尾部   5W,  0.02Ω 電阻, 我這里只找到 0.1Ω, 5W. 水泥阻
後來有緣 找到了 2W, 0.02歐姆, (說是 美國製的, 印字 20mΩ, 2W) 就掃了 20粒

還有 好像是 0.01Ω 的電阻, 也說是 美國製的, 也掃 了10個. (台幤 可能 100 /粒)

网友C:
功率晶體並聯要稍配對一下,射極電阻.22/5w常用規格即可
1支100元,太貴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晶體並聯要稍配對一下,射極電阻.22/5w常用規格即可
1支100元,太貴了啦

電阻0.22/5w  也可以 ?
不是 0.02/5W  ?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阻0.22/5w  也可以 ?
不是 0.02/5W  ?

行不行試一試就知道了,實驗是最佳了解過程方式之一
常規電阻便宜,0.1/1W並5顆不就是0.02/5W
這裡用0.22/5w 也可以 ? 我說你會懷疑
這解就讓其他人說吧

楼主:
還是不行, 負載電源的電流很大(不能控)
運放用了 5V(4.9V) 供電
已將3.3Ω短路.

LM358後的 120電阻的電壓 現在是 1.49V-2.82V, 還是飽和 TIP121 了吧?
應該可控制在 0.6以下的範圍才能正常運作吧?
原因在哪 ?

參考了LM358 輸出( 0 至 Vcc-1.5V)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 ... ?fr=qrl&index=1

楼主:
上2張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於尾部   5W,  0.02Ω 電阻, 我這里只找到 0.1Ω, 5W. 水泥阻
後來有緣 找到了 2W, 0.02歐姆, (說是 美國 ...

既然 100/粒 的錢都在花了....可見是不惜成本或是非用既有現品...

那為何不考慮使用MOSFET???.......並聯容易又不需考慮驅動電流問題.....價錢也不貴呀..

楼主:
imcrazy 大說的也是. 只是都開了工, 想完整它.
不惜成本說不上, 忘記0.02Ω 電阻電阻吧.

我思考一下你的建議, 用上現有的零件就好, 都是拆出來的, 廢物利用

現在的問題是, 為甚麼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還是不行, 負載電源的電流很大(不能控)
運放用了 5V(4.9V) 供電
已將3.3Ω短路.

測量一下 LM358 第3腳與第2腳電壓看看是否為 0.02V~0.25V
這個電路限流控制 只需計算輸入(3腳)電壓 / 負載電阻,所以當第3腳電壓為0.02V時除以電阻0.01歐姆,此時輸出電流應該為 2A , 第3腳電壓 / 0.01歐姆 就是你要的電流
第3腳為輸入限流控制電壓,第2腳為實際輸出電流產生的電壓,當地2腳電壓大於第3腳時 LM358第1腳會為0V阻止電流超過第3腳控制電流而達到限流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測量一下 LM358 第3腳與第2腳電壓看看是否為 0.02V~0.25V
這個電路限流控制 只需計算輸入(3腳)電壓 / 負 ...

第2腳 : 0.21V
第3腳: 0.02V

電流還是 4.8A 多(短路? ), 已超出 那 12V , 1A 被測電源的電流
我可能要 查一查 2SC4278 甚至 TIP121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2腳 : 0.21V
第3腳: 0.02V

那第1腳應該沒有輸出啦,怎麼還會有電流??
1. 檢查第1腳輸出是否為0V
2.後段 TIP121 2SC4278 可能燒毀或是電路有接錯,需要檢查一下。

网友:
試著在LM358輸出端接一顆1K電阻接地
量看看TIP121與2SC4278有無短路

楼主:
測過 2SC4278, 應該沒事.
而 TIP121有點疑問, 不是按 NPN BCE的測法嗎?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lectronics/4128.pdf
就像 TIP3055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tronics/mXtzqzw.pdf

只是 TIP121 是 darlington
測 TIP121 的結果跟手上的 TIP3055 很不同
TIP3055: B-C通, B-E通, C-E/E-C不通

楼主:
難道這才是真的? 不是 BCE
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難道這才是真的? 不是 BCE
是...

日立 Hitachi 的 mos
有腳位由左到右為
G S D  S與D的位置互換
遇多了就不會覺奇怪

网友:
TIP121內部是達靈頓架構
有2顆B-E電阻在內部
所以量B-E時,數值會怪怪
看看吧

楼主:
抱歉比較忙, 就報告一下.
winrar 大的建議試了, 1K電阻接地, 沒大分別.
斷開 2SC4278 的 B 極輸入, 大電流(短路)不再, 所以 2SC4278 可想是正常吧?
問題就在 TIP121 ?  它的腳位好像真是 EBC,   不是datasheet 說的 BCE,
LM358手上沒存貨, 不能確定現用的是否正常.
頭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歉比較忙, 就報告一下.
winrar 大的建議試了, 1K電阻接地, 沒大分別.
斷開 2SC4278 的 B 極輸入, 大電流( ...

直接拿掉TIP121 只用2SC4278  試試

网友:
腳位問題,不同的製造商也許會變
但還是可以量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拿掉TIP121 只用2SC4278  試試

chlu 大, 去掉 那 TIP121, 運放 出 120電阻 直接 2SC4278 的 B,
成功!!!!!
.
.
可是該怎樣處理 TIP121 一推多個 2SC4278 的問題 ?
我買的那 TIP121 是 ST廠的, 可是腳位應該不是ST datasheet的    BCE, 反而像是 EBC

网友:
引用 楼主:
chlu 大, 去掉 那 TIP121, 運放 出 120電阻 直接 2SC4278 的 B,
成功!!!!!
.

可是該怎樣處理 TIP121 一推多個 2SC4278 的問題 ?
因為這兩顆都是達林頓晶體(放大倍率都很高),所以造成前端只須非常小的漏電流經放大太多後永遠都超過(限制的電流),只需要接上任何一顆就夠了,要大電流(直接並聯多顆2SC4278就可以)
我買的那 TIP121 是 ST廠的, 可是腳位應該不是ST datasheet的    BCE, 反而像是 EBC
規格書應該是對的,你也可以只接上 TIP121 測試就可以知道結果。

楼主:
意思是 因為 TIP121只推 一個 2SC4278 以至電流過大的情況下 2SC4278 全通, 負載呈短路 ?
那TIP121應該多推幾個 4278, 是吧?

另外, 省去 TIP121, 運放直接推 幾個 4278(並聯), 是這意思吧?

看來快到終點 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是 因為 TIP121只推 一個 2SC4278 以至電流過大的情況下 2SC4278 全通, 負載呈短路 ?
那TIP121應該多推 ...

意思是 因為 TIP121只推 一個 2SC4278 以至電流過大的情況下 2SC4278 全通, 負載呈短路 ?
你誤會大了~~~(TIP121串連2SC4278) 放大過大造成無法降低控制電流(之前無法控制電流的問題),所以要你拆掉一顆,不管是TIP121或是2SC4278 只上一顆都可以。

那TIP121應該多推幾個 4278, 是吧?
會錯意了~~~答案如上(串連會放大過大)

另外, 省去 TIP121, 運放直接推 幾個 4278(並聯), 是這意思吧?
這就看對意思了~~~正解(運放可以直接驅動多顆2SC4278,2SC4278是達林頓所以放大倍率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 因為 TIP121只推 一個 2SC4278 以至電流過大的情況下 2SC4278 全通, 負載呈短路 ?
你誤會大了~~~( ...

chlu 大, 我明白多了.
我暫擱TIP121不用.

換了一大功率的12V作負載, ~100W. 可是..
只用一個 2SC4278 負載電流可調 0-1.2A, 奇怪
并連 3個 2SC4278,負載電流可調 0-1.2A, 一樣, 奇怪

是LM358運放已乏力, 推不上 ?
我短路 358後的120Ω電阻, 負載電流可調 到  1.5A , 但理論上可調到 8A

网友:
引用 楼主:
chlu 大, 我明白多了.
我暫擱TIP121不用.

是LM358運放已乏力, 推不上 ?
那就將TIP121改用 C945 再加上2SC4278 看看可調到多少?

楼主:
用 C945代了 TIP121, 推3個 2SC4278.  成功
感動....

.

楼主:
5V 電源負載 想用 剩下的 2SA1633 (PNP) 來測 http://www.dzsc.com/uploadfile/company/205627/2012581135453.pdf
就照你 前貼 推 PNP 的方法接
.
.

网友B:
在A1633的B-E接一顆100歐姆左右電阻
在A1633的C極串一顆電阻下地(用來感測電流用)

网友:
感測電流:
低阻電阻.
錳銅電阻.
錳銅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A1633的B-E接一顆100歐姆左右電阻
在A1633的C極串一顆電阻下地(用來感測電流用) ...

現時我只是以 C945 代替了 TIP121, OK. 因為以 TIP121 此終不能, 不解.
可說是 2顆 TIP121都壞的嗎?

其實 感測電流 的作用是甚麼?

网友:
您的電路不是要可調電流嗎?
所以您要將電流流過電阻的電壓差與設定的電壓比較
才能達到可調電流功能

一般取樣電流都是在接地這端做,以接地"為公共點"
如果取壓電阻作在+5V端的話,勢必增加"剪髮電路"
將電壓差取出來,才能做比較

先單獨測試TIP121看看,一開始無法控制的原因
應該是兩顆晶體都是屬於達林頓放大
所以這種接法會無效

楼主:
感謝.
.
.更新用圖
.

网友:
假負載接線應用捲繞或壓接方式處理較妥當,
用錫固定連接長時間測試,失敗率高

楼主:
這才是完整的測試 圖
.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才是完整的測試 圖
.

今天也跟個大家的線路實際做了實驗,
結果真的可以實現簡易型的電子負載。

以下是我使用的線路圖,初步設計可拉的電流先控制在2A左右。
Vcc: 12V
Vin: 自己決定

使用NPN 電晶體製作。

使用N-CH MOSFET製作。

實際電路,
N-CH MOSFET

旁邊是已經拆下來的NPN 電晶體

我會在找時間製作PCB板,希望電流可以增大到20A。

再次感謝大家的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今天也跟個大家的線路實際做了實驗,
結果真的可以實現簡易型的電子負載。

MOSFET 定電流電路為何要改成這樣呢???

看起來怪怪的......應該沒有比標準的MOSFET定電流電路佳吧??

一般MOSFET都是在下端緊鄰R5.......

你這一種驅動要考量到蠻多問題的....我是沒仔細看...但是應該有機會遇到一些問題...
像LM358最高輸出是Vcc - 1.xV   而你的MOSFET的S電壓又是浮動的.....似乎應該某些情況會遇到問題吧....不過我只是直覺啦.....懶的動腦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FET 定電流電路為何要改成這樣呢???

看起來怪怪的......應該沒有比標準的MOSFET定電流電路佳吧??

改MOSFET 是我自己TRY的,可以請教標準的MOSFET 定電流是怎麼接的嗎?
我的Q1 S端基本上是直接跟R5接在一起的,中間只是串一個電流表,
但實驗時我是直接用示波器看R5上的電壓,換算成電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