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碟出現SMART警告,看的到檔案卻無法備份,資料該如何救回?

楼主(2013-05-16):
小弟有顆日立500G硬碟,最近開機出現了SMART警告訊息,使用軟體查看是05碼異常,數值為1
使用WINPE光碟開機,要備份裡面重要的資料卻看的到讀不到,複製檔案放一整天也沒進度
請教各位大大,這種情況該如何救回檔案?

网友:
掛上第二顆HD(USB也可)在xppe裡,來得及就快用FINALDATA備份吧!

网友:
跑看看DOS版 GHOST

05代碼是不是"從新映射扇區數"
如果是,表示有物理壞軌產生了

總覺得日立的硬碟好像很容易出問題
碰過IDE 80GB~SATA 500GB
都有問題

网友:
如果有重要資料
還是給專業的弄
之前有給人家報過價一萬起跳
最後沒有救--因為只是公司用個人用電腦---有部分資料有備份--
如果是主機---------------------不要說一萬---三萬也要給的
現在基本公司三年就會淘汰硬跌---------不管有沒有壞

网友:
用HD Tune Pro確認壞軌
用Power Data Recovery救檔案
這套真的用過了就不想換了
因為他有目錄結構
Power Data Recovery v4.6.5.rar (1.52 MB, 下載次數: 36)

教學

网友A:
若真的有壞軌 建議先用HDD Regenerator 掃過後再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真的有壞軌 建議先用HDD Regenerator 掃過後再救

目前正使用這軟體掃瞄中,跑了30H進度才30G左右,出現了2千多壞磁區... 真擔心!

感謝各位大大回覆幫忙,希望還有救
很猶豫到底要不要再繼續掃下去,進度太緩慢了

网友:
請問你是用1.51版嗎 要掃大硬碟建議用1.71以上的版本 不然你要掃500g要很久(就算是正常的)

网友:
把 bios smart 功能關掉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