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22ECBF液晶電視,轉台影像會殘留重疊

楼主(2013-05-16):
電視轉台後會留上一台的殘影,就好像重疊一樣,不過上一台的影像會比較重,還有就是剛開機的話,影像也是慢慢的出現,不過都是暗暗的,我有問過在修理的人,二個都說是面版的問題,不過一個說可以修,一個說不能修,修理不滑算,請教一下,這個是什麼問題呢?要怎麼查,謝謝。

网友:
看到亮線
我先舉手投降...面板問題

楼主:
那條亮線出現的時候,電視還是可以正常觀看,我想解決就是畫面轉台不會有殘影的問題,亮線就不管他了。謝謝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條亮線出現的時候,電視還是可以正常觀看,我想解決就是畫面轉台不會有殘影的問題,亮線就不管他了。謝謝 ...

此問題我也問過wecan大大 屬面板問題~ 先不論如何修復~
光修復器具的費用 應該算n萬元以上 修理不滑算的原因在此 因為專修的人投資設備 收費不到位 回不了本
建議直接找能處理的人處理 就算亮線也能處理~

网友:
那是面版的問題了,處理起來費用不便宜的

网友:
換台新的吧! 22吋! ~~ "壞面板" ~~光修的錢就不比買台全新3年保固來的划算

就算你遇到神人~~幫你修好,你也要祈禱過3個月保固期~~他還能繼續活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問題我也問過wecan大大 屬面板問題~ 先不論如何修復~
光修復器具的費用 應該算n萬元以上 修理不滑算的 ...

我有問過一位,他也是這樣說,他也是說亮線他能處理,他說大約是1600左右的價錢,不過,因為他不和我住的不是同一縣市,在加運費的話,就不止了,所以想說可不可以自行處理。如不行的話,就報廢了,謝謝大家了

网友:
傻眼~~~~買新的比較划算!

楼主:
那就是確定沒救了嗎?那就是給回收站回了,謝謝大家了。

网友:
好想修看看哦?

网友:
樓主可否將機器曾與想學習的人
練功用喔 這也是(物盡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