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準系統裝上顯示卡驅動後就開不了機

楼主(2013-05-16):
回收場回來的測試可以開機但等級不是很高
開機後看到顯卡沒驅動是問號
所以我用萬用e驅動來安裝
重新開機結果就開不了
可以清除CMO後進安全模式解除顯示驅動後才可以正常開機
請問為什麼安裝正確驅動後會開不了機呢??
以下圖片有主機板型號跟顯卡資料

网友A:
這個... 牛也有一台, 好像是VIA 8601的晶片組..
您在網路找看看有沒有 VIA 8601的VGA Driver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 牛也有一台, 好像是VIA 8601的晶片組..
您在網路找看看有沒有 VIA 8601的VGA Driver看看! ...

謝謝回覆
我先找找看

网友B:
試試看這2個吧!!
下載1
下載2
看看機殼上面有沒有機器的型號~比較好詳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看這2個吧!!
下載1
下載2

謝謝提供我來試試
還有外殼唯一有編號的地方再底部但應該不是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看這2個吧!!
下載1
下載2

2各載點的程式應該是98的版本吧??
因為xp上不能裝~還有手動更新驅動也不太行
另外提供晶片號碼是vt1632

网友:
我都用裝置例項識別碼或硬體識別碼搜尋驅動

网友:
請google"驅動精靈2013"試試~~
這軟體是對岸的,個人感覺還蠻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提供我來試試
還有外殼唯一有編號的地方再底部但應該不是型號

就外觀看起來好像是 TA3 準系統,你看以下的連結驅動可不可用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2019#dl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2167#dl

网友B:
如果是TA3的話
那VGA是CLE266 UniChrome
那就再試試這個驅動吧
Download version WDM-16-54-10

如果還不行~就用AIDA64查看一下是VIA
哪類晶片比較好找~不然一直用猜的~跟瞎子模魚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外觀看起來好像是 TA3 準系統,你看以下的連結驅動可不可用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product ...

看起來很像
重灌xp做測試
官網的TA3只有音效可以用~"~
納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TA3的話
那VGA是CLE266 UniChrome
那就再試試這個驅動吧

謝謝提供檔案
今天重灌XP
然後用yoyomay 大提供的TA3官網連結
下載驅動程式
安裝音效驅動OK
但裝VIA 4合1顯示還是無法驅動~是問號
明天再來測您的軟體

网友C:
我會先灌VIA 4合1後,再灌其它驅動,但不知是不是這個原因啦~

网友D:
安裝某些很難驅動的裝置時
還有個方法就是將硬體識別碼拷貝
打開驅動程式中的inf(使用文字工具開啟)
搜尋剛剛拷貝的硬體識別碼
沒有搜到....
基本上不用安裝了
搜到就有可能成功

ps:用google搜尋有問號的硬體識別碼,比較有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裝某些很難驅動的裝置時
還有個方法就是將硬體識別碼拷貝
打開驅動程式中的inf(使用文字工具開啟)

事實上我的問題不是無法安裝~是用萬用驅動安裝成功後
重開會進不了作業系統
另外請問(硬體識別碼拷貝)是到裝置管理員那邊copy嗎??
附一張圖是這個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實上我的問題不是無法安裝~是用萬用驅動安裝成功後
重開會進不了作業系統
另外請問(硬體識別碼拷貝)是 ...

這張圖是由Gigabyte ThinClient 抓出來的嗎???
ven_1002\dev9610 >> 是ATI的顯卡沒錯!

可是... 這台電腦應該是VIA的集成晶片顯卡才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張圖是由Gigabyte ThinClient 抓出來的嗎???
ven_1002\dev9610 >> 是ATI的顯卡沒錯!

那張圖是家裡電腦截圖的目的是要問hoxmac 大
硬體識別碼要怎麼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張圖是由Gigabyte ThinClient 抓出來的嗎???
ven_1002\dev9610 >> 是ATI的顯卡沒錯!

用萬用驅動後不開機的是這個
PCI\VEN_1106&DEV_3122&SUBSYS_31221106&REV_03\4&26E5833C&0&00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會先灌VIA 4合1後,再灌其它驅動,但不知是不是這個原因啦~

我是先灌VIA 4合1沒錯
有點想放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萬用驅動後不開機的是這個
PCI\VEN_1106&DEV_3122&SUBSYS_31221106&REV_03\4&26E5833C&0&0008

它是VIA的CLE266, 再試一下唄!!
http://www.via-drivers.com/downl ... indowsXP-32bi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是VIA的CLE266, 再試一下唄!!
http://www.via-drivers.com/download-CLE266-vga-driver-for-WindowsXP- ...

應該是這個沒錯~但好玩了
安裝完畫面也不見了~
一樣又進不了作業系統
所以可能~是硬體有問題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萬用驅動後不開機的是這個
PCI\VEN_1106&DEV_3122&SUBSYS_31221106&REV_03\4&26E5833C&0&0008

就是這個東西沒錯
以硬體ID去搜尋的結果是VIA CLE26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這個東西沒錯
以硬體ID去搜尋的結果是VIA CLE266

是~沒錯
但裝好後就是沒畫面了~"~
有點想放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沒錯
但裝好後就是沒畫面了~"~
有點想放棄

不然就加一塊顯卡上去,至少可以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然就加一塊顯卡上去,至少可以用就好。

謝謝大家幫忙
準備放棄不驅動
拿來修液晶測試用
有畫面就好

网友:
Via CLE266 UniChrome Integrated Graphics Driver 16.94.44.45 Download Mirrors
稍微新一點
試試

网友E:
通常來說,驅動要安裝時應該會自行檢查一次
如果說裝好就進不了系統
又是回收場收回的

我會猜測當初被丟掉的原因會不會就是內顯故障?

网友D:
忘了補充一下
從早期到現在
某些驅動包含廠商的程式
但是程式寫的不好
導致就算驅動成功但是程式卻一直出錯
所以還有一種裝法
就是手動指定驅動檔案給系統
就會避開廠商所附的程式
我看這幾包都含有s3的長駐程式(可能)
可以試試手動安裝驅動即可
乾淨的多

再者沒畫面要看到哪邊沒畫面
在vga下(有光棒移動)有畫面進系統沒畫面
就要先檢查安全模式及啟動程式
連開機都沒有bios畫面
當然就朝硬體下手居多

网友F:
我有一台 EPIA-P 內部的顯卡就是使用 CLE266

目前裝 win2000 沒有問題 !!!

更新 BIOS 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來說,驅動要安裝時應該會自行檢查一次
如果說裝好就進不了系統
又是回收場收回的

不知原因的怪事第一次遇到
安裝好驅動就進不了作業系統
原主人是裝xp作業系統
可以開機只是顯卡沒驅動是問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了補充一下
從早期到現在
某些驅動包含廠商的程式

說明一下沒畫面的情況
剛拿回來可以開機
看到顯卡沒驅動所以用萬用驅動包跑了一下
收尋加自動安裝驅動程式後原本問號變成第3張圖的字樣(應是安裝成功)
重開機後可進bios跑完主機板資訊到xp旗子畫面跑碼約數秒後就暗屏了
然後強制重開~這時連主機板資訊的畫面都進不了
清除CMO可開機~須進安全模式把顯卡驅動移除才可以正常進入作業系統
所以????????硬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台 EPIA-P 內部的顯卡就是使用 CLE266

目前裝 win2000 沒有問題 !!!

我也想重刷BIOS試試
但技嘉好像沒有提供這片主機板的程式
...........................................................
剛剛去找了一下有提供BIOS程式之前沒注意到
謝謝提供意見

网友F:
我以前是有遇過類似情形 !!

內顯的驅動只能使用原廠附送的驅動 !!

使用公用的都不成 , 不過還可以進入系統 , 就畫素變成最低階 !!

另外也有遇到一次 , 就是需要先更新晶片組的驅動 !!

而且一定要晶片製造廠商的驅動才能用 !!

更新後就可以正常安裝顯卡的驅動 !!!

如果上述都不行 , 那就可能是硬體有問題哦 !!

驅動後造成某個功能失效  !!

或許你仔細找一下 bios 裡的設定看看 !!

有無相關的 VGA 的設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是有遇過類似情形 !!

內顯的驅動只能使用原廠附送的驅動 !!

bios內有相關設訂~
有CRT
DVI
CRT+DVI
就是沒有VGA的選項
這台機器只有DVI輸出
我是用DVI轉VGA~~不知道會是這個原因嗎??不懂

网友F:
引用 楼主:
bios內有相關設訂~
有CRT
DVI

我的是

Settings: CRT, TV, CRT+TV, LCD and CRT+LCD

要設成用 CRT  選項 (VGA)   TV 是 AV 端子

LCD 才是 DVI 但是沒有接端子出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

Settings: CRT, TV, CRT+TV, LCD and CRT+LCD

刷技嘉這組bios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2167#bios
所幸不開機了~還好有備份舊的程式
另外我的一定要選CRT畫面才會出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刷技嘉這組bios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2167#bios
所幸不開機了~還好有 ...

你有燒錄器哦 !!

重刷失敗 一定要用燒錄器 !! 我一直都沒買 !!

CRT 指的就是 VGA  選這個就對了 !!!

你的機板型號 找不咧 !! 真是奇怪 !!!

打電話去問一下技嘉比較快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有燒錄器哦 !!

重刷失敗 一定要用燒錄器 !! 我一直都沒買 !!

痞友推薦一台TL866CS今年3月請朋友重對岸代購一台還不錯用
目前刷回原本程式情況不變~準備試其他TA系列的BIOS

网友:
請刪除我的回覆

网友:
如果確定是裝了顯示驅動程式, 就不能開機, 應該就是顯卡有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