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繼上次偏光膜一問 國際牌32" 偏光膜

楼主(2013-05-16):
故障情形如上次發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548852

這次小弟自己去X天買一組偏光膜來玩看看

真的像之前發文換偏光膜大大說的那樣很臭..刺鼻味...

於是小弟我內外膜都除掉了...

怕買錯有先比對  (有上網查過V320B1-L01 是內90 外0)

軟排都沒割傷

偏光膜畫面比對...

只放外膜0度

只放外膜0度

放內90外0膜

放內90外0膜

是還沒貼上去才會這樣嗎?

抱歉 小弟第一次換偏光膜

网友:
沒服貼很難測知.
但可小面積壓著內外膜測試.
不過內外膜皆有膠膜及保護膜未撕.
檢測結果有限.

加油!反正錯了再一次!

网友:
內90 外0 沒錯 此機我貼過 http://bbs.pigoo.com/thread-43454-1-1.html

除非在除膠過程按壓太用力造成異常 不然直接貼是沒問題

网友:
通常內90外0度...貼簡單就是粉塵會跑進去才是頭痛!

楼主:
請問為什麼貼完  右半邊沒有訊號

网友:
你是不是把排線拉斷了!那就嚴重!真的玩完!

网友:
大哥  你應該是貼反了 或者是賣家寄錯給你 有些不懂的黑心賣家 會搞錯  再重貼一次吧

网友:
面板升天了

网友:
嗨~
嗦勒斯~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為什麼貼完  右半邊沒有訊號

面板排線要很小心 不然就像現在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