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maru 電風扇 FJ-F8403R葉片不轉動(以解決)

楼主(2013-05-17):
請問各位大大們  我們家電扇是  Fujimaru 燦坤電器 型號 : FJ-F8403R

本來是葉片轉動完全卡死  連一點動靜都沒有  後來我將全部拆開後  軸承上新黃油  轉動葉片時  以正常了
想說已經修好了  但是  後來插電下去  擺頭能擺  電源能開  什麼都正常
唯一問題是  葉片怎麼還是都不動  會是啟動電容燒毀嗎?
麻煩大大們幫幫忙  急需解決  不然真的好熱

楼主:
補充一下   葉片是感覺連過電也沒有  因為連  翁~~~  的聲音也沒有

网友A:
擺頭能動應該馬達有在動

葉片不轉,拆下來看看是不是馬達軸心有空轉

但是葉片沒裝好或是圓孔磨壞了

給您參考

网友:
大大,麻煩把標題改成「Fujimaru 電風扇 FJ-F8403R葉片不轉動」
這樣可方便後人查詢...

共同版規
3.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网友:
馬達線圈內 保險絲量看看

网友:
葉片轉動完全卡死這馬達等於報銷了
軸承上新黃油是錯誤的要上的是最起碼的機油
另外葉片不轉要怪你沒裝好馬達中心點
導致軸心無法轉動
馬達裝配時要注意軸心的鬆緊度
還有馬達的自毀式溫度保險管可能自我滅亡了
如果萬一經過我的好的不靈壞的靈鐵口直斷
都被我說中換電扇唷

楼主:
抱歉各位坂大  我新手上路  所以跟啟動電容無關嗎?

因為這台風扇擺頭 跟風扇馬達是做分離式的  所以我才想說會是啟動電容關係嗎?

网友:
5F的大哥不是說了嗎?
馬達線圈內 保險絲量看看

网友B:
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9%A2%A8%E6%89%87

溫度保險絲應該斷路了

組裝要點可參考
#11  樓  popcorn大所提供的組合步驟
http://bbs.pigoo.com/thread-44122-1-1.html

若可以拍些照片上傳 那就更棒了

网友:
撥動葉片會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擺頭能動應該馬達有在動

葉片不轉,拆下來看看是不是馬達軸心有空轉

謝謝大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07&highlight=%E9%9B%BB%E9%A2%A8%E6%89%87

很清楚  又是溫度保險絲燒掉  以解決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