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掃描器再利用

楼主(2013-05-17):
別人一台壞掉得事務機想要丟掉
我想拿來廢物利用,把掃描器拆下
把掃描元件拔除後,在內部貼上LED燈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289818320)
拿來當作洗板子的曝光機,不曉得是否ok ?
請大家給些意見,謝謝.

网友A:
非常好用
我用兩支10W的日光燈
平均置放於下方約3~5公分處
曝光約六分鐘
曝出來的PCB從末失敗過
祝您改裝成功

网友:
聽說!!聽說!! 玻璃對紫外光的過濾是 90 %  而壓克力只有 6~70% 不知道真的還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用
我用兩支10W的日光燈
平均置放於下方約3~5公分處

下方放10W 日光燈2隻, 我想問說放的下嗎? 下方內部空間感覺不大

网友:
真是一位環保尖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方放10W 日光燈2隻, 我想問說放的下嗎? 下方內部空間感覺不大

那是因為你這台是CIS比較薄.....傳統的CCD比較厚...

太薄怕有光度不均勻的問題.......白光沒比較好...因為曝光的一般是要靠近紫外線...用LED的話有一種紫色驗鈔LED.....

楼主:
目前還有個想法
把玻璃取下來(當作壓PCB板和投影片),再用檯燈曝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方放10W 日光燈2隻, 我想問說放的下嗎? 下方內部空間感覺不大

我是將底座拆除
另做支架將玻璃
和上蓋架在上面
不難但須花點時間
像我常做實驗
自己洗板子
非常好用

网友B:
EPSON的TX220耶!幹嘛不修好繼續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SON的TX220耶!幹嘛不修好繼續使用啊?

噴頭壞了, 坦白說~ 小弟家裡還有機器了
且這台小弟不太會拆....有點損到機器架構. 才想說廢物利用

网友:
也可以拿來畫漫畫 描圖用 挺方便的

网友C(2013-06-19):
@@"小弟也有做了一台
洗板真的好用...
用SMD5050燈條..4條搞定+12V恆流電源供應器

2.未點

2.未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也有做了一台
洗板真的好用...
用SMD5050燈條..4條搞定+12V恆流電源供應器

我就是正想要學你這樣,但是有大大說什麼要利用紫外線曝光才好...
看到你這個我很想問你,你這樣曝光洗板子都ok嗎? 會不會有什麼曝光太強或太弱的問題?

PS:剛剛上拍賣找一下,如果採用這燈條約需要300元以上的花費,有無省錢妙招?

网友:
小的因為有做汽車led改裝,有要在跟我說
晚點補照片

創想光電應該是在對岸還不錯的工廠..

白.綠.藍.紅.黃.紫(不過紫色我覺得是藍紅芯片一起封裝的,因為紫芯貴又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弟也有做了一台
洗板真的好用...
用SMD5050燈條..4條搞定+12V恆流電源供應器

我原本用兩支10w的日光燈
也想改led
想請問您光源與玻璃的距離約幾cm
led是用那一種規格(是否為白光)
曝光時間約為多久(幾分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原本用兩支10w的日光燈
也想改led
想請問您光源與玻璃的距離約幾cm

因為小弟用的掃描機是薄型的..所以本來想放燈管.也沒辦法放
所以才用了LED..玻璃面跟LED距離約1.3CM ,其實要遠一點.因為在曝光過程中.燈條的距離算蠻遠的
所以成品在顯影的時候.燈條跟燈條中間.比較不好洗.不過注意一下時間.多試試.其實還算簡單
我曝光大約4分半~5分鐘..都有試過因該超過6分鐘就會過暴了~
下面是我洗的板子...哈哈..亂做一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因為小弟用的掃描機是薄型的..所以本來想放燈管.也沒辦法放
所以才用了LED..玻璃面跟LED距離約1.3CM ,其 ...

謝謝回覆
另一個問題
是否是白光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回覆
另一個問題
是否是白光led

恩..SMD5050白光燈條..不要買到3528..那種的亮度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