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42吋電漿 開機約4小時後 螢幕會整個暗掉 只剩聲音正常..

楼主(2013-05-17):
之前因為開機完全無動作而維修過一次
是在去年維修的
然後用了半年都正常
直到前幾個月開始有異狀
電漿背面開始有一種電流聲
譬如切換頻道時
或是正在播放的影片有閃電的畫面時
都會從後面傳來"滋""滋""滋"的電流聲
本不以為意
但最近越來越嚴重
之前大概都開機4小時左右才有此狀況
現在只要開機10幾分種就有電流聲了

而如果聽到電流聲後
過一陣子
就會看到螢幕開始閃爍
忽明忽暗
然後從畫面中間開始暗掉
暗的區域逐漸擴大
幾秒後
整個螢幕就整個暗掉熄滅
但一旦關機又開機
便有恢復正常
但過不了多久又整個暗掉
而且越來越嚴重
現在只要電漿剛打開
幾分鐘後馬上整個暗掉熄滅

請問這是哪裡問題呢
高壓板嗎
此電漿真的問題很多
耗電高
溫度高
而且零件似乎容易壞

煩請各位高手為小弟隔空抓藥一番

网友:
先拆開~拍照再說吧!

大家沒特異功能~~能隔空抓藥

网友:
遇到電漿我只能搖頭!做白工~~~

网友:
check the Y board components..

网友A:
我來....隔空抓藥
大同42電漿==這個問題.無意外是power bd的問題
因該是LJ44-00092C的POWER BD這塊===有通病
換電源板(如無整修過.只換拆機品....一定撐不久)

故障元件=PFC+PWM IC=ML4282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來....隔空抓藥
大同42電漿==這個問題.無意外是power bd的問題
因該是LJ44-00092C的POWER BD這塊===有通 ...

是的
上次修理時
因為插電後
電漿完全無反應
電源也無反應
之後對方以為是電源板損壞
結果就換了一塊拆機電源板
但還是無反應
結果換了中間最大的那塊板子後才正常
但一樣是拆機品
而原本的電源板
他也沒裝回去
電源板容易壞嗎

网友:
[ 本帖最後由 cafecat 於 2013-5-22 11:16 AM 編輯 ]

應該是 y 板  中間那片最大的板子  應該就是.
不過拍個圖片會比較清楚些, 看看有沒有電容膨脹的 也許挑到軟的.不過可能不容易

不然想辦法加個 小風扇 抽出熱氣  加強散熱 看有沒有可以改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