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ower 1000 可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3-05-17):
小弟最近拿到一塊(客戶的),原本是不過電,換過電容後可過電,但不開機,查版上的文章有查到可能是北橋的mos管。但問題來了,小弟手上這塊的mos管編號與大大的不同,有哪位大大可以告訴小弟該買哪種來替換嗎?

网友A:
露天 IC995 這裡有賣參考一下

网友:
http://www.icinfo.net/
替用大全

网友:
MOS代用要內阻,耐壓,電流,功耗都不小於原來的,能代用的機會很大喔,還有在主機板上的北橋和記憶體供電MOS很多都是低Vgs的品種,這個參數也注意一下喔

网友:
MOS管要替用,要databook 上,各種規格參數要很注意,否則就用原編號MOS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露天 IC995 這裡有賣參考一下

找到了,謝謝唷
也謝謝其它的大大

网友:
恭喜~找到替代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