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有人可以幫忙教學冰箱壓縮機啟動器的接線圖嗎

楼主(2013-05-17):
雖然壓縮機啟動器對大家是非常簡單的線路,但對我們新手來說還是問題很大的地方,我的問題是啟動器有分幾P的,但是我看雖然同樣是4個接腳,但是上面的接腳編號會有不同,如右上1,左上2,左下3,右下4。另一棵是右上2,左上3,左下4,右下1。他們的接腳定義和功能有何不同,另4個接點是各從哪裡來接上的,例啟動電容接到第幾腳位,運轉電容接到哪一腳位,煩請各位幫忙教學解答

楼主:
這樣的 圖解真是清楚明瞭,就算是線接錯了也能查出來,tn01016424 大,真是太感謝您辛苦的 製作圖解,相信對我們這些新手幫助很大,下一步就是要查修另一台ㄉㄚ 製作圖解,相信對我們這些新手幫助很大,下一步就是要查修另一台大同冰箱了

网友:
這圖解真是清楚明瞭,通常冰箱不怎麼會壞,只是會叫的大聲而以,

网友A:
現今電冰箱有運轉電容應不多吧?
如還有啟動電容那真是更少見?!!
偷簡料到現今只剩一顆電阻石啟動器冰箱居多

以前的記憶

网友:
請教 如果換了[過載保護器] 和 [啟動器],壓縮機上電後直接過載跳掉,可以直接判定是壓縮機 故障嗎,

网友:
也有碰到過毛細管完全阻塞的案例

网友:
請教 如果換了[過載保護器] 和 [啟動器],壓縮機上電後直接過載跳掉,可以直接判定是壓縮機 故障嗎,
應該還是要測試壓縮機線圈有沒有問題

楼主:
請教  是要如何測試壓縮機線圈,用電表量測嗎?能否教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n01016424大,請教啟動器上的1234編號有的位置不同,是要看編號去接還是都是固定位置,不用管編號

网友C:
請教  是要如何測試壓縮機線圈,用電表量測嗎?能否教導一下
一般用電阻檔位------------------量應該有幾毆姆-----------------------如接進0甌姆就是短路燒毀
如果量跟外殼有低電阻應該也是燒毀了
不困難就三支腳
連接至壓縮
機外殼部有只接線端子,分別為R(M)、S、C只接線端作為電路連接之用
分相式電動機有兩組定子線圈㆒為運轉線圈(Running coil)電阻較低
或稱主線圈,另㆒組為起動線圈(Starting coil)電阻較高或稱輔助線圈
C就是共同接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現今電冰箱有運轉電容應不多吧?
如還有啟動電容那真是更少見?!!
偷簡料到現今只剩一顆電阻石啟動器冰箱居多 ...

單相馬達依馬力配置啟動電容運轉電容喔!

网友:
單相馬達依馬力配置啟動電容運轉電容喔!
這有問題一般小瓦數跟本不會配------------------------當然就是眚錢
大功率是有配

网友B:
基本上數字是給笨蛋跟書呆子用的規範
聰明的人用不到數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數字是給笨蛋跟書呆子用的規範
聰明的人用不到數子的

請問你的意思是啟動器上的編號不用管他是嘛,會不會不同的製造商做出來的位置不一樣,編號位置也不同,如我最前面的提問,我看我現有的啟動器裡面就有兩種編號位置,那也是照固定的位置接法嗎,你了解小弟提的疑問嗎,這個問題小弟一定要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  是要如何測試壓縮機線圈,用電表量測嗎?能否教導一下
一般用電阻檔位------------------量應該有幾毆 ...

加入痞酷網真的是很幸運,所有前輩都不會藏私,各種絕學都願意教導傳授幫忙解決,不像那個維修液晶的論壇,問個問題也要冷嘲熱諷,若我會那何必問,深怕被別人學會了以後就賺不到錢了,拜託,那也要人家願意讓你修啊。在痞酷網上真的學到很多,有心就會進步,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
一般的壓縮機配甚麼啟動器是原壓縮機廠就有建議的規格
所以一般不會自己去配置
大家無法回答你的問題是不同壓縮機有不同的啟動電路--------------常用的也有很多種
所以你應該要學基本單相馬達配置啟動電路開始學習--------------我也沒學過所以不知如何說--------我是電子科---------會修----------但要說原理沒本事說清楚-------------學電機還是冷凍科較清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你的意思是啟動器上的編號不用管他是嘛,會不會不同的製造商做出來的位置不一樣,編號位置也不同,如 ...

要先能夠辨認出壓縮機的三端子C,S,R
再來心中有一配電圖去比對 有意義的123456

各位大師,正忙著賺錢,裝冷氣 ,無暇出手回話, 讓閒閒小弟現醜代打了!

网友:
路過順便學習學習~~感謝樓上各位師傅講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要先能夠辨認出壓縮機的三端子C,S,R

冰箱也有大形系統------------------用三相壓縮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先能夠辨認出壓縮機的三端子C,S,R

水啦,這樣就又更有概念了,感謝前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單相馬達依馬力配置啟動電容運轉電容喔!

一般單相 往復式和(羅搭利)壓縮機是無方向性,渦卷式壓縮機才需方向性,一般馬達才需要方向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冰箱也有大形系統------------------用三相壓縮機

三相壓縮機不需任何電容即可啟動,更不須方向性,渦卷式除外

网友:
一般來說壓縮機3各插腳(C.M.S)無相通!或是任一腳跟銅管相通那壓縮機就是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