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3JA 畫面異常

楼主(2013-05-17):
各位大大你們好

小弟手上有一台 ASUS F3JA
目前狀況是開機進BIOS畫面正常
灌GXP時,在選單畫面就異常
這狀況是顯卡的記憶體故障
還是顯卡故障
請大大幫忙解說一下
感謝

网友:
灌好了看畫面再來發問一一!!

网友:
建議記憶體重插看看 , 無效就是顯示晶片出問題

如有 BGA  焊台可重新烘烤看看 , 沒有機器就只好送修吧!

网友A:
有時候這套GHOST XP會這樣呀

這是正常的畫面,只是軟體不支援顯示卡的色階而已

跟2樓的一樣,先灌好再來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時候這套GHOST XP會這樣呀

這是正常的畫面,只是軟體不支援顯示卡的色階而已

謝謝各位大大
筆電在公司
星期一才有辦法重灌
後續結果會再跟大家報告

网友B:
顯卡DOS下色階問題,ATI的顯示晶片比較常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顯卡DOS下色階問題,ATI的顯示晶片比較常遇到

狼大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
如您上述所言的話,我的問題就單純是色階問題
而非顯示晶片或顯卡記憶體問題
p.s: xp系統已重灌ok,目前燒機中

网友C:
這是一鍵安裝板下的圖在DOS下無法完全呈現,如果安裝好系統裝好DRIVE還是一樣那就是顯示晶片BAG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一鍵安裝板下的圖在DOS下無法完全呈現,如果安裝好系統裝好DRIVE還是一樣那就是顯示晶片BAG有問題了 ...

這台灌好系統使用多日
目前看起來還正常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點
也很感謝這論壇
提供這麼多資源
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灌好系統使用多日
目前看起來還正常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點

恭喜完修

楼主:
ASUS F3JA 畫面異常 [已解決]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點
目前問題已釐清
也很感謝這論壇
提供這麼多資源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