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整流器零件辨識

楼主(2013-05-17):
懇請各位前輩幫小弟辨識這個零件到底是什麼?
用電錶測量正常情況下應該是通還是不通?

网友:
這個應該是玻璃管的保險絲(是通的)
上面好像有註明 : 250V...5A
變黑...就是燒掉了!!!.....

网友:
相同看法
保險絲燒掉啦

网友:
是保險絲.是幾安陪我倒是看不出來.機板上應該有標示.
保險絲燒斷.應該是線路上有零件故障.應先排除後在換上保險絲.
以免再燒掉.

网友:
更換保險絲時最好還是看清楚保險絲上的電流量才去更換,圖上下方只看到像 5A 的數值。
較安全的還是帶同壞的保險絲往電子零件商店配購才更換!

网友:
這什麼機器在用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0.5A、1.5A、2.5A......呀!

网友:
為了讓大家能看的更清楚放大300%還加打光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  這是檯燈用變壓器的零件

网友:
0.5A檯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