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推薦端子箝

楼主(2013-05-18):
小弟想買端子箝
在端子台,需要跳線時,都是從中間剪斷,然後銲接起來,十分費力,
但是不知道如何買端子,與箝子,大小也不會看,
請各位分享心得,有萬用型嗎? 或調整型嗎,否則豈不是要買好幾隻,
哪裡有賣,散裝排線,否則廣x電子都強迫一次要買15條,

台灣寶工

台灣寶工

各式端子

各式端子

母做XQL

母做XQL

楼主:
請各位提供好產品,讓小弟可以多比較,謝謝

网友:
我覺得買常用的那幾種口徑就夠了
可換頭的,更換不怎麼方便,加上如果設計不良,用久了精準度會下降

我習慣一隻就那幾個口徑,甚至不重要的地方用不同口徑直接壓了

先了解需求吧!
你主要用在哪?
你想準備什麼?

楼主:
我只想用端子箝做接頭,
要選擇哪一種口徑,比較實用,? 如果差一兩號,可以將就使用嗎?
可以推薦好用的箝子嗎?
如何買適當的接頭,例如有一個端子座,如何判斷要買幾pin的接頭
或者想買相同的接頭,如何得知大小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