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coolermaster gx-400w 拆殼看看

楼主(2013-05-18):
這顆大概買一年半有了吧
無聊拆開看看
結果發現跟以前網路上評測文章有點出入XDD ex電容

看看就好囉~反正這顆泡目前沒什麼問題~~

网友:
背後應該密密麻麻的一整片

网友:
只要是拆開,都好看,

网友A:
pc裡面 12v的東西用30a ,5v 15A & 3.3V 20A 感覺怪怪的!!  硬碟 光碟 風扇 還有瞎咪東西放在 PC裡面總用電量會到 30A ? CPU不是最耗電嗎? 應該是 3.3V吧!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5V 或3.3V 不是嗎? 硬碟一個 12V1A吧! 不太懂電源供應為何如此設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裡面 12v的東西用30a ,5v 15A & 3.3V 20A 感覺怪怪的!!  硬碟 光碟 風扇 還有瞎咪東西放在 PC裡面總用電 ...

CPU那個幾相電源是吃12V的喔,是在主機板上將12V降壓成CPU CORE電壓的,
有些顯示卡也是接入12V再將成所需電壓,所以12V在PC上是很重要的電源,
高檔一點的甚至12V是分成2路獨立迴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那個幾相電源是吃12V的喔,是在主機板上將12V降壓成CPU CORE電壓的,
有些顯示卡也是接入12V再將成所 ...

YSC大:
   受教了!! 因為小弟我都使用 ON BOARD 顯示卡!! 所以不太明瞭 12V的公用,那一般的文書用桌機是不是12V電流不需要太高?  先前上網友看到 麗台的顯示卡要價 1~20萬元,可能就是要這種 POWER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YSC大:
   受教了!! 因為小弟我都使用 ON BOARD 顯示卡!! 所以不太明瞭 12V的公用,那一般的文書用桌機是 ...

呵呵~~我也沒買過需要另外插電的顯示卡,
但CPU吃電總是省不了的......

网友:
我認為現在的電源共應器要那樣多組不同電壓輸出是不必要的
保留12v             5v就夠了其他都可由主機板上轉換

网友:
以前的架構以5V耗電為主
現在大都以12V為主

网友:
這塊PCB板感覺盎司數蠻高的
只是正面零件這麼少,背面應該非常多...

网友:
這種大廠牌低階電源一般都是找電源大廠代工(例:海韻、七盟)貼牌的
一般採用"雙晶順向式"的電路架構,最明顯的特色是二次側須搭載輸出儲能電感

參考資料:狼大的回覆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1006506
LSI狼        2013-03-26 01:43 AM
引用:
作者海苔醬
主功率級一次側一般分為最古老的半橋式、雙晶順向式、主動嵌位順向式、LLC諧振等,請問這些功率一次側分別有什麼優缺點呢?

在下知道的大概講一下
1.BJT半橋,使用BJT晶體驅動,電路簡單,設計難度低,但無法高頻化/高瓦/高效率化,低價低瓦機種中很常見

2.雙晶順向式,使用兩顆MOSFET開關晶體,電路中等,設計難度低,可使用低耐壓晶體,磁性/半導體元件設計得宜可高頻化及高效率化,二次側須搭載輸出儲能電感,變壓器使用率比主動鉗位順向略低,目前市面上大量採用

3.主動鉗位順向,使用一主開關與一副開關(變壓器鉗位&重置用),電路稍微複雜,設計難度中等,同樣改善磁性/半導體元件可高頻及高效率化,二次側同樣要搭載輸出儲能電感,變壓器使用率高於雙晶順向,需使用高耐壓晶體及副開關需有額外驅動電路

4.LLC諧振主要搭配不對稱半橋,使用電感與電容構成諧振槽,達成ZVS交換,減少開關晶體損失,二次側不用設置儲能電感,電路複雜度中等,設計難度較高,諧振槽設計與諧振頻率需依照輸出功率計算,輕負載是在PWM模式,負載提高切換至FM,切換導致暫態反應速度較慢,高頻化設計須使用高速功率元件,目前高效率金牌機種大量採用

网友:
電路板跟我這顆一樣atx-0240ga
可是我這顆有全日系電容,風扇是ad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