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wm ic瞬間耗電量不夠怎麼解決?

楼主(2013-05-18):
pwm ic很小顆0.5watt額定功率型號不重要因這類ic都差不多,本來這顆ic是驅動小顆mos,但我想低電壓驅動to-220大顆mos看起來還可以,因mos gate是10v 或 5v阻抗值差不多,故供電5v而pwm ic在3v~15v內都可正常操作。但mos on的瞬間100uf電解電容會在100ns內瞬間下降2v造成pwm ic reset,而後100uf電解電容又馬上回復5v,我推想是100uf電解電容供電反應速度不夠快,並非儲存的電不夠多,我把100uf電容再並聯1uf小電容結果也是瞬間下降2v,再把系統單純由1uf電容供電結果也是下降2v,請問:
1、不管接1uf、1uf+100uf、100uf電容都會瞬間下降2v,我希望電容對ic供電下降在1v以內,這問題要怎麼解決?
2、為何接1uf、101uf、100uf電容,都同樣瞬間下降2v,理論上100uf電容下降應為2v/100=0.02v,學理?
謝謝各位高手告知

网友:
在電容前串1顆二極體(鍺二極體只有0.2~0.3V的順差)...避免讓source的瞬間壓降影響後面附載...
如果壓降時間太長就加大電容容量...
目前只想到這麼多...

网友:
用用看 LOW ESR 系列的電容 或是其他材質的電容   多並聯幾顆不同容質的試試看

再來就是可能是負載效應
你在IC前面有串連限流或者是保護電阻嗎
有的話把阻值調小一點看看

网友:
被搶先一步了~~

网友:
除了ESR之外
真實電源端源到(輸入端電容之前)供電內阻高
輸出端負載電容過大  或是
輸入端電容到IC/MOS線路過長或細(或是使用麵包板)
上述3點檢視一下

2# 的二極體   有時也可考慮 用1~4.7 歐姆

另外 也可以考慮 SOFTSTART  緩起動電路
將負載電容拉個電容(有時可接成RC)接到IC迴授穩壓點
只是這樣負載電容昇壓速度會慢些

网友:
另外一個方向思考.....PWM頻率與電感值搭配是否洽當也是因素之一喔。

若是頻率太低或是電感值不足或是鐵粉心太小,都容易達到磁飽和,
當磁飽和發生那顆電感就已經不是電感了,可能瞬間讓電流上升,
雖然有限流但還是有過流尖波,這現象在升壓型轉換器特別容易發生。

网友:
你的電感可能已經飽和了喔,所以失去感量致使電流大增,而把電壓整個拉低了喔

网友:
有電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