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求助}檯燈維修

楼主(2013-05-18):
各位前輩先進 小弟想修好一支損壞的檯燈 他用的是這種燈管

經過撿測發現應該是他的變壓器壞掉 因為沒有輸出 但是他的變壓器接頭是3支接腳  小弟到電子材料行尋找

整條電子街都找不到這種接腳的

而且他只有用到左右那兩支ping腳而已  中間那支是多的

所以小弟想不然就另外買新的變壓器 接腳改一下好了  因為一般都是兩支腳的

但是不知道要買哪一種規格的的變壓器來更換  因為他上面沒有寫清楚規格

想請教一下有經驗的前輩  應該買什麼樣規格的才可以適用

還有變壓器裡面那一條藍色一條咖啡色的線到底誰是正誰是負

网友A:
裡面的東西叫電子安定器
他沒有  +  -  極
只有 IN OUT 而以

网友:
沒有輸出你看一下那兩個晶體有沒有動作
那兩顆常壞

网友B:
這個不是一般變壓器,是螢光管安定器,
建議原板修復比較快。

這個電子式安定器跟省電燈泡的很類似,
您可參考這篇修修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257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裡面的東西叫電子安定器
他沒有  +  -  極
只有 IN OUT 而以

回"專炸元件"大大
我有發現他保險絲燒掉,但是換過後插電就碰一聲還有火花....
跟你一樣炸元件了XD

嚇我一大跳  就不太敢再弄了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專炸元件"大大
我有發現他保險絲燒掉,但是換過後插電就碰一聲還有火花....
跟你一樣炸元件了XD

XDDD
晶體有短路  要不就是橋整
再炸下去
就有煙火了n_0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是一般變壓器,是螢光管安定器,
建議原板修復比較快。

原來是這樣 我參考看看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DDD
晶體有短路  要不就是橋整
再炸下去

我有想要換幾個零件試試
包括那兩顆電晶體
但是有一顆零件無法辨識是什麼
上面也找不到編號
能否幫小弟看看 或者有什麼可以替代

网友:
這零件一般不會壞---他是電感

网友:
碰一聲還有火花
紅圈圈的零件要用電表測量看看
萬一電表不會用就無法幫你